两个数码管直连单片机P0口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8-12-08):
AT89C51芯片 Proteus仿真 两个八段一位的数码管都连接在P0口上 两个数码管不像2段数码管有位选引脚 这个没有位选引脚 要怎么做到位选 求问?谢谢啦
如果是动态扫描  又是如何做的求问!!!
(截图时少了个电源先不管)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P2.0和P2.1接LED电源(地)脚了?位选。共阳的LED,置P2.0/P2.1为低即可

网友B:
你P2^0,P2^1不就是位选吗?首先你要了解动态扫描是什么,动态扫描是一个亮一个灭交替进行,你P0端给0xff的时候 P2^0 = 0,P2^1 = 1;然后加段延时(<20ms);然后P0给0x00,P2^0 = 1,P2^1 = 0;这样两个数码管分别显示,当然上面 1 0 根据你用的共阳还是共阴决定

网友C:
用 N 个一位数码管组合成  N 位与用 N 位一体化数码管显示都一样,不一样的是 PCB 的布线复杂程度

楼主(2019-03-02):
引用 网友B:
你P2^0,P2^1不就是位选吗?首先你要了解动态扫描是什么,动态扫描是一个亮一个灭交替进行,你P0端给0xff的 ...

谢谢前辈 之前对数码管的基础知识不了解 现在清楚了

网友D:
上拉电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