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SL 51单片机测试程序

楼主(2018-12-08):
FM1702SL源码:
/****************************************************************************
* File :  main.c                                                            *
* COPYRIGHT BY HUOYAN LTD.COMPANY                                           *
* Version:      V1.3                                                                      *
* Author:       NIL                                                         *
*                                                                           *
* Compiler:     KEIL C51 V7.10                                              *
*                                                                           *
* Description:  AT89S52-Firmware for FM1702 Demo Serial Reader             *
*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__SRC
#include "main.h"
#undef  __SRC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FM17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in define  mcu控制管脚定义

sbit RF_MISO        =        P1^0;
sbit RF_MOSI        =        P1^1;
sbit RF_SCK                =        P1^2;
sbit RF_NSS                =        P1^3;
sbit RF_RST          =   P1^4;        //由高变低时启动内部复位程序

sbit CARD_LED        =        P2^0;
sbit SPEAKER    =   P2^0;

//~~~~~~~~~~~~~~~~~~~~~~~~~~~~~~~~~~~~~~~~~~~~~~~~~~~~~~~~~~~~~~~~~~~~~~~~~~~~~//
//名称: spi_byte_transceive                                                    //
//功能: 该函数实现SPI通讯的数据收发                                            //
//                                                                               //
//输入:                                                                        //
//      发送数据                                                               //
//                                                                             //
//输出:                                                                        //
//      接收数据                                                               //
//~~~~~~~~~~~~~~~~~~~~~~~~~~~~~~~~~~~~~~~~~~~~~~~~~~~~~~~~~~~~~~~~~~~~~~~~~~~~~//
char spi_byte_transceive(char sendbyte)
{
  char i,temp;
  for(i=0;i<8;i++)
   {
    RF_SCK=0;
    if(sendbyte & 0x80)                      //位运算,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
      RF_MOSI=1;
     }
    else
     {
      RF_MOSI=0;
     }
    sendbyte <<= 1;
    RF_SCK=1;
    temp <<= 1;
    if(RF_MISO)
    temp |= 0x01;
   }
    RF_SCK=0;
     _nop_();
         _nop_();
    RF_MOSI=0;
    return (temp);
}

//~~~~~~~~~~~~~~~~~~~~~~~~~~~~~~~~~~~~~~~~~~~~~~~~~~~~~~~~~~~~~~~~~~~~~~~~~~~~~//
//名称: rc531_register_write                                                   //
//功能: 该函数实现通过SPI接口对RC531中一个寄存器写入值                         //
//                                                                             //
//输入:                                                                        //
//     RC531目标寄存器地址和写入值                                             //
//                                                                             //
//输出:                                                                        //
//     N/A                                                                     //
//~~~~~~~~~~~~~~~~~~~~~~~~~~~~~~~~~~~~~~~~~~~~~~~~~~~~~~~~~~~~~~~~~~~~~~~~~~~~~//
void SPIWrite(char reg_ad,char reg_data)
{
    RF_SCK=0;
    reg_ad <<= 1;
    RF_NSS=0;
    reg_ad &= 0x7F;
    spi_byte_transceive(reg_ad);
    spi_byte_transceive(reg_data);
    RF_NSS=1;
    return;
}

//~~~~~~~~~~~~~~~~~~~~~~~~~~~~~~~~~~~~~~~~~~~~~~~~~~~~~~~~~~~~~~~~~~~~~~~~~~~~~//
//名称: rc531_register_read                                                    //
//功能: 该函数实现通过SPI接口读取RC531中一个寄存器的值                         //
//                                                                             //
//输入:                                                                        //
//     RC531目标寄存器地址                                                     //
//                                                                             //
//输出:                                                                        //
//     目标寄存器的值                                                          //
//~~~~~~~~~~~~~~~~~~~~~~~~~~~~~~~~~~~~~~~~~~~~~~~~~~~~~~~~~~~~~~~~~~~~~~~~~~~~~//
unsigned char SPIRead(char reg_ad)
{   char temp;
    RF_SCK=0;
     _nop_();
     _nop_();
    RF_NSS=0;
    reg_ad <<= 1;
    reg_ad |= 0x80;
    spi_byte_transceive(reg_ad);
    temp=spi_byte_transceive(0x00);
    RF_NSS=1;
    return (temp);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设置变量
    uchar baud;

    InitSystem();     //初始化系统
    while (1)
    {

                //检查命令标志
            if (CmdValid)                //if LEVEL 1
            {
                    CmdValid = FALSE;
                    if(RevBuffer[0]==11)         //if LEVEL 2
                    {
                            RevBuffer[2]=RevBuffer[1];
                              RevBuffer[0]=1;
                            RevBuffer[1]=0;
                            CALL_isr_UART();                //equal to 'SETB TI', defined in main.h
                            SPEAKER=0;              //开蜂鸣器和指示灯
                                delay_10ms(RevBuffer[2]);
                            SPEAKER=1;
                    }
                     else if(RevBuffer[0]==13)   //设置通讯波特率 //if LEVEL 2
                    {
                            switch(RevBuffer[1])
                            {
                                    case 0:
                                            baud=BAUD_9600;
                                            break;
                                    case 1:
                                            baud=BAUD_14400;
                                            break;
                                    case 2:
                                            baud=BAUD_19200;
                                            break;
                                    case 3:
                                            baud=BAUD_28800;
                                            break;
                                    case 4:
                                            baud=BAUD_38400;
                                            break;
                                    case 5:
                                            baud=BAUD_57600;
                                            break;
                                    case 6:
                                            baud=BAUD_115200;
                                            break;
                                    default:
                                            baud=BAUD_19200;
                                            break;
                            }        //switch body
                            RevBuffer[0]=1;                //contact
                            RevBuffer[1]=0;
                            CALL_isr_UART();
                            delay_10ms(5);
                            TR1   = 0;
                            TH1   = baud;
                            TL1   = TH1;
                            delay_10ms(2);
                            TR1   = TRUE;
                    }//if LEVEL 2
                       else
                    {
                            cmd_process();        // 进入IC卡处理程序
                            CALL_isr_UART();
                    }
            }
    }//while循环体
}//main函数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tem(void)
{
    RF_NSS=1;
        RF_RST=0;
        ET2 = 0;         //Timer 2 disabled
        T2CON = 0x04;        //start Timer 2(internal timer, auto reload)
    PCON = 0x80;    //baud rate double
    SCON = 0x70;    //UART mode 1, enable receive, if No valid stop bit, RI not activated.

        //TMOD = 0x22;
    TMOD = 0x21;    //Timer 1 8bit auto reload TR1 control
                                        //Timer 0 16bit TR0 control

        TH1   = BAUD_19200;  //默认波特率
        TL1   = TH1;
        TR1   = TRUE;        // 波特率发生器

        TH0 = 0x60;
    TL0 = 0x60;
    TR0 = 0;        //Timer 0 doesn't run

    ET0=0;
        ET1=0;
        EA=1;
        EX0=1;
        IT0 = 1;
        TR2=0;
        ES = TRUE;    //enable UART interrupt
        CmdValid=0;         //flag initiation
                                                //喇叭和指示灯测试

        SPEAKER=0;
        delay_10ms(10);
        delay_10ms(10);
        SPEAKER=1;
        Init_FM1702(0);

}
///////////////////////////////////////////////////////////////////////
// 串口接收和发送中断
///////////////////////////////////////////////////////////////////////
void isr_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len, i;
          unsigned int j=0;

          if(RI)
        {
                len=SBUF;
                RI=0;
                for(i=0;i<len;i++)
                {
                        while(!RI)
                        {
                                j++;
                                if(j>1000)
                                {
                                    break;
                                }
                        }
                        if(j<1000)
                        {
                                RevBuffer[i]=SBUF;
                                RI=0;
                                j=0;
                        }
                        else
                        {
                            break;
                        }
                }
                if(i==len)
                {
                        REN=0;
                        CmdValid=1;
                }
        }
        else if(!RI && TI)
        {
                TI=0;
                len=RevBuffer[0];
                for(i=0;i<len+1;i++)
                {
                        SBUF=RevBuffer[i];
                        while(!TI);
                        TI=0;
                }
                REN=1;
        }
}
///////////////////////////////////////////////////////////////////////
// IC卡处理函数
///////////////////////////////////////////////////////////////////////
void cmd_process(void)
{
    uchar cmd;
    uchar status;

        cmd = RevBuffer[0];
        switch(cmd)
        {
                case 1:     // Halt the card     //终止卡的操作
                        status=MIF_Halt();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2:
                status = Request(RF_CMD_REQUEST_ALL);        //RF_CMD_REQUEST_STD=0x26, request Idle
                if(status != FM1702_OK)
                {
                    status = Request(RF_CMD_REQUEST_ALL);
                    if(status != FM1702_OK)
                    {
                        RevBuffer[0] = 1;
                        RevBuffer[1] = FM1702_REQERR;

                        break;
                    }
                }
                        if(tagtype[0]==2)
                                cardtype=mifarepro;     // Mifare Pro 卡
                        else if(tagtype[0]==4)
                                cardtype=mifare1;       // Mifare One 卡
                        else if(tagtype[0]==16)
                                cardtype=mifarelight;   // Mifare Light 卡
                        else
                                cardtype=unknowncard;
                        RevBuffer[0]=3;
                        RevBuffer[1]=status;
                        RevBuffer[2]=tagtype[0];
                        RevBuffer[3]=tagtype[1];
                        break;
            case 3:                         // 防冲突 读卡的系列号 MLastSelectedSnr
                        status = AntiColl();;
                        if(status!=FM1702_O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FM1702_ANTICOLLERR;
                                break;
                        }
                        //memcpy(MLastSelectedSnr,&RevBuffer[2],4);
                        RevBuffer[0]=5;
                        RevBuffer[1]=status;
                        RevBuffer[2]=UID[0];
                        RevBuffer[3]=UID[1];
                        RevBuffer[4]=UID[2];
                        RevBuffer[5]=UID[3];
                        break;
                case 4:                                    // 选择卡 Select Card
                        status=Select_Card();
                        if(status!=FM1702_O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FM1702_SELERR;
                                brea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5:                        //下载密钥
                        status = Load_keyE2(RevBuffer[2],RevBuffer[1]);   //%40
                        status = Authentication(UID, RevBuffer[2], RevBuffer[1]);
                if(status != FM1702_O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6:            // Key loading into the MF RC500's EEPROM
                            // 校验卡密码(E2)                   Load_keyE2_CPY(uchar Secnr, uchar Mode)

                        status = Load_keyE2_CPY(RevBuffer[2],RevBuffer[1]);   //%40
                if(status != FM1702_O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8:                       //读卡
                        status=MIF_READ(&RevBuffer[2],RevBuffer[1]);
                        if(status != FM1702_O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else
                        {
                                if(cardtype==mifare1||cardtype==mifarepro)
                                        RevBuffer[0]=17;
                                else if(cardtype==1)
                                        RevBuffer[0]=9;
                                else
                                        RevBuffer[0]=16;
                        }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9:                  //写卡
                        status=MIF_Write(&RevBuffer[2],RevBuffer[1]);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10:                //加值减值
                        if(RevBuffer[1] == RF_CMD_INC)
                        {
                            status = MIF_Increment(&RevBuffer[3],RevBuffer[2]);
                            MIF_Transfer(RevBuffer[2]);
                        }
                        else if(RevBuffer[1] == RF_CMD_DEC)
                        {
                            status = MIF_Decrement(&RevBuffer[3],RevBuffer[2]);
                            MIF_Transfer(RevBuffer[2]);
                        }
                        else
                        {
                            status = 1;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12:
                        RevBuffer[0]=1;
                        RevBuffer[1]=0;
                        break;
                default:
                    RevBuffer[0] = 1;
                    RevBuffer[1] = 1;
                    break;
        }
}

/****************************************************************/
/*名称: Clear_FIFO */
/*功能: 该函数实现清空FM1702中FIFO的数据*/
/*输入: N/A */
/*输出: TRUE, FIFO被清空*/
/* FALSE, FIFO未被清空*/
/****************************************************************/
uchar Clear_FIFO(void)
{
        uchar        temp;
        uint        i;
        temp = SPIRead(Control);                        /* 清空FIFO */
        temp = (temp | 0x01);
        SPIWrite(Control,temp);
        for(i = 0; i < RF_TimeOut; i++) /* 检查FIFO是否被清空 */
        {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0)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名称: Write_FIFO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向FM1702的FIFO中写入x bytes数据*/
/*输入: count, 待写入字节的长度*/
/* buff, 指向待写入数据的指针*/
/*输出: N/A */
/****************************************************************/
void Write_FIFO(uchar count, uchar idata *buff)
{
        uchar        i;

        for(i = 0; i < count; i++)
        {
                SPIWrite(FIFO,*(buff + i));
        }
}

/****************************************************************/
/*名称: Read_FIFO */
/*功能: 该函数实现从FM1702的FIFO中读出x bytes数据*/
/*输入: buff, 指向读出数据的指针*/
/*输出: N/A */
/****************************************************************/
uchar Read_FIFO(uchar idata *buff)
{
        uchar        temp;
        uchar        i;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0)
        {
                return 0;
        }

        if(temp >= 24)
        {

                temp = 24;
        }

        for(i = 0; i < temp; i++)
        {
                *(buff + i) = SPIRead(FIFO);
        }

        return temp;
}

/****************************************************************/
/*名称: Judge_Req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对卡片复位应答信号的判断*/
/*输入: *buff, 指向应答数据的指针*/
/*输出: TRUE, 卡片应答信号正确*/
/* FALSE, 卡片应答信号错误*/
/****************************************************************/
uchar Judge_Req(uchar idata *buff)
{

        uchar        temp1, temp2;

        temp1 = *buff;
        temp2 = *(buff + 1);
        if((temp1 == 0x02) || (temp1 == 0x04) || (temp1 == 0x05) || (temp1 == 0x53) || (temp1 == 0x03))
        {
                if (temp2 == 0x00)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名称: Check_UID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对收到的卡片的序列号的判断*/
/*输入: N/A */
/*输出: TRUE: 序列号正确*/
/* FALSE: 序列号错误*/
/****************************************************************/
uchar Check_UID(void)
{

        uchar        temp;
        uchar        i;

        temp = 0x00;
        for(i = 0; i < 5; i++)
        {
                temp = temp ^ UID[i];
        }

        if(temp == 0)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名称: Save_UID */
/*功能: 该函数实现保存卡片收到的序列号*/
/*输入: row: 产生冲突的行*/
/* col: 产生冲突的列*/
/* length: 接収到的UID数据长度*/
/*输出: N/A */
/****************************************************************/
void Save_UID(uchar row, uchar col, uchar length)
{
        uchar        i;
        uchar        temp;
        uchar        temp1;

        if((row == 0x00) && (col == 0x00))
        {
                for(i = 0; i < length; i++)
                {
                        UID[i] = RevBuffer[i];
                }
        }
        else
        {
                temp = RevBuffer[0];
                temp1 = UID[row - 1];
                switch(col)
                {
                case 0:                temp1 = 0x00; row = row + 1; break;
                case 1:                temp = temp & 0xFE; temp1 = temp1 & 0x01; break;
                case 2:                temp = temp & 0xFC; temp1 = temp1 & 0x03; break;
                case 3:                temp = temp & 0xF8; temp1 = temp1 & 0x07; break;
                case 4:                temp = temp & 0xF0; temp1 = temp1 & 0x0F; break;
                case 5:                temp = temp & 0xE0; temp1 = temp1 & 0x1F; break;
                case 6:                temp = temp & 0xC0; temp1 = temp1 & 0x3F; break;
                case 7:                temp = temp & 0x80; temp1 = temp1 & 0x7F; break;
                default:        break;
                }

                RevBuffer[0] = temp;
                UID[row - 1] = temp1 | temp;
                for(i = 1; i < length; i++)
                {
                        UID[row - 1 + i] = RevBuffer[i];
                }
        }
}

/****************************************************************/
/*名称: Set_BitFraming */
/*功能: 该函数设置待发送数据的字节数*/
/*输入: row: 产生冲突的行*/
/* col: 产生冲突的列*/
/*输出: N/A */
/****************************************************************/
void Set_BitFraming(uchar row, uchar col)
{
        switch(row)
        {
        case 0:                RevBuffer[1] = 0x20; break;
        case 1:                RevBuffer[1] = 0x30; break;
        case 2:                RevBuffer[1] = 0x40; break;
        case 3:                RevBuffer[1] = 0x50; break;
        case 4:                RevBuffer[1] = 0x60;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col)
        {
        case 0:                SPIWrite(Bit_Frame,0x00); break;
        case 1:                SPIWrite(Bit_Frame,0x11); RevBuffer[1] = (RevBuffer[1] | 0x01); break;
        case 2:                SPIWrite(Bit_Frame,0x22); RevBuffer[1] = (RevBuffer[1] | 0x02); break;
        case 3:                SPIWrite(Bit_Frame,0x33); RevBuffer[1] = (RevBuffer[1] | 0x03); break;
        case 4:                SPIWrite(Bit_Frame,0x44); RevBuffer[1] = (RevBuffer[1] | 0x04); break;
        case 5:                SPIWrite(Bit_Frame,0x55); RevBuffer[1] = (RevBuffer[1] | 0x05); break;
        case 6:                SPIWrite(Bit_Frame,0x66); RevBuffer[1] = (RevBuffer[1] | 0x06); break;
        case 7:                SPIWrite(Bit_Frame,0x77); RevBuffer[1] = (RevBuffer[1] | 0x07);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名称: Init_FM1702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对FM1702初始化操作*/
/*输入: mode:工作模式, 0:TYPEA模式*/
/* 1:TYPEB模式*/
/* 2:上海模式*/
/*输出: N/A */
/****************************************************************/
void Init_FM1702(uchar mode)
{

        uchar temp;
        uint        i;

//    unsigned int idata timecnt=0;
        RF_SCK = 1;
        RF_MISO = 1;
        RF_MOSI = 1;
        RF_RST = 1;                                    /* FM1702复位 */
        for(i = 0; i < 0x1fff; i++)
        {
                _nop_();                     /*等待约140ms, 11.0592*/
        }

        RF_RST = 0;
        for(i = 0; i < 0x1fff; i++)
        {
                _nop_();
        }

////////////////////////////////////////////////////////////////////////////

        while(temp = SPIRead(Command) != 0)                        /* 等待Command = 0,FM1702复位成功 */
        {
                _nop_();
        }
////////////////////////////////////////////////////////////////////////////
//        delay_10ms(1);
    SPIWrite(Page_Sel,0x80);

        for(i = 0; i < 0x1fff; i++) /* 延时 */
        {
                if(temp=SPIRead(Command) == 0x00)
                {
                        SPIWrite(Page_Sel,0x00);
                }
        }

//           P2 = SPIRead(TimerClock);           //for debug

        SPIWrite(TimerClock,0x0b);                   //address 2AH    /* 定时器周期设置寄存器 */

        SPIWrite(TimerControl,0x02);           //address 2BH        /*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
        SPIWrite(TimerReload,0x42);               //address 2CH    /* 定时器初值寄存器 */

        SPIWrite(InterruptEn,0x7f);                   //address 06H    /* 中断使能/禁止寄存器 */

//        temp = SPIRead(InterruptEn);
        SPIWrite(Int_Req,0x7f);            //address 07H    /* 中断请求标识寄存器 */
        SPIWrite(MFOUTSelect,0x02);                   //address 26H    /* mf OUT 选择配置寄存器 */

//设置调制器的输入源为内部编码器, 并且设置TX1和TX2
        SPIWrite(TxControl,0x5b);                   //address 11H    /* 发送控制寄存器 */
        SPIWrite(RxControl2,0x01);
//        SPIWrite(RxControl1,0x73);
        SPIWrite(RxWait,0x07);
        if(mode ==2)
        {
                SPIWrite(TypeSH,0x01);
        }
        else
        {
                SPIWrite(TypeSH,0x00);
        }

}

/****************************************************************/
/*名称: Command_Send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向FM1702发送命令集的功能*/
/*输入: count, 待发送命令集的长度*/
/* buff, 指向待发送数据的指针*/
/* Comm_Set, 命令码*/
/*输出: TRUE, 命令被正确执行*/
/* FALSE, 命令执行错误*/
/****************************************************************/
uchar Command_Send(uchar count, uchar idata *buff, uchar Comm_Set)
{

        uint                j;
        uchar idata        temp, temp1;

        SPIWrite(Command,0x00);
        Clear_FIFO();
        Write_FIFO(count, buff);

        SPIWrite(Command,Comm_Set);                /* 命令执行 */
        for(j = 0; j < RF_TimeOut; j++) /* 检查命令执行否 */
        {
                temp = SPIRead(Command);
                temp1 = SPIRead(Int_Req) & 0x80;
                if(temp == 0x00)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名称: Read_E2 */
/*功能: 该函数实现从FM1702的EE中读出数据*/
/*输入: lsb, EE地址(低字节) */
/* msb, EE地址(高字节) */
/* count, 待读出数据EE的字节个数*/
/* buff, 指向待读出数据的指针*/
/*输出: TRUE, EE数据正确读出*/
/* FALSE, EE数据读出有误*/
/****************************************************************/
uchar Read_E2(uchar lsb, uchar msb, uchar count, uchar idata *buff)
{

        uchar        temp;

        *buff = lsb;
        *(buff + 1) = msb;
        *(buff + 2) = count;
        temp = Command_Send(3, buff, ReadE2);
        Read_FIFO(buff);
        if(temp == FALSE) return(TRUE);
        return(FALSE);
}

/****************************************************************/
/*名称: Write_E2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向FM1702的EE中写入数据*/
/*输入: lsb, EE地址(低字节) */
/* msb, EE地址(高字节) */
/* count, 待写入数据EE的字节个数*/
/* buff, 指向待写入数据的指针*/
/*输出: TRUE, EE数据正确写入*/
/* FALSE, EE数据写入有误*/
/****************************************************************/
uchar Write_E2(uchar lsb, uchar msb, uchar count, uchar idata *buff)
{

        uchar idata        temp, i;

        for(i = 0; i < count; i++)
        {
                *(buff + count - i + 2) = *(buff - i + count);
        }

        *buff = lsb;
        *(buff + 1) = msb;
        temp = Command_Send(count + 2, buff, WriteE2);
        temp = SPIRead(SecondaryStatus);
        temp = temp & 0x40;
        if(temp == 0x40)
        {
                SPIWrite(Command,0x00);                        //added 2006/03/15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名称: MIF_Halt */
/*功能: 该函数实现暂停MIFARE卡*/
/*输入: N/A */
/*输出: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uchar MIF_Halt(void)
{

        uchar        temp;
        uint        i;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3);
        *RevBuffer = RF_CMD_HALT;
        *(RevBuffer + 1) = 0x00;
        temp = Command_Send(2, RevBuffer, Transmit);
        if(temp == TRUE)
        {
                for(i = 0; i < 0x50; i++)
                {
                        _nop_();
                }

                return FM1702_OK;
        }
        else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if((temp & 0x02) == 0x02)
                {
                        return(FM1702_PARITYERR);
                }

                if((temp & 0x04) == 0x04)
                {
                        return(FM1702_FRAMINGERR);
                }

                return(FM1702_NOTAGERR);
        }
}

///////////////////////////////////////////////////////////////////////
// 转换密钥格式
///////////////////////////////////////////////////////////////////////
char M500HostCodeKey(  uchar *uncoded, uchar *coded)
{
    char idata status = FM1702_OK;
    uchar idata cnt = 0;
    uchar idata ln  = 0;
    uchar idata hn  = 0;
    for (cnt = 0; cnt < 6; cnt++)
    {
        ln = uncoded[cnt] & 0x0F;
        hn = uncoded[cnt] >> 4;
        coded[cnt * 2 + 1] = (~ln << 4) | ln;
        coded[cnt * 2 ] = (~hn << 4) | hn;
    }
    return FM1702_OK;
}

/****************************************************************/
/*名称: Load_keyE2 */
/*功能: 该函数实现把E2中密码存入FM1702的keyRevBuffer中*/
/*输入: Secnr: EE起始地址*/
/*输出: True: 密钥装载成功*/
/* False: 密钥装载失败*/
/****************************************************************/
uchar Load_keyE2_CPY(uchar Secnr, uchar Mode)
{
        char idata status;
        uchar        temp;
        uchar        msb = 0;
        uchar        lsb = 0;
        uchar coded_keys[12];

        uchar        temp1;
        if(Secnr >= 0x20)
        {
          temp1 = Secnr - 0x20;
          Secnr = 0x20 + temp1 * 4;
        }

        temp = Secnr * 12;

        if(Mode == RF_CMD_AUTH_LA)
        {
                if(temp >= 0x80)
                {
                        lsb = temp - 0x80;
                        msb = 0x01;
                }
                else
                {
                        lsb = temp + 0x80;
                        msb = 0x00;
                }
        }
        else
        {
                msb = 0x01;
                lsb = temp + 0x40;
        }

        status = M500HostCodeKey(&RevBuffer[3],coded_keys);////////////////
        status = Write_E2(lsb, msb, 12, coded_keys);             ////////////////
        if(status != FM1702_OK)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名称: Load_keyE2 */
/*功能: 该函数实现把E2中密码存入FM1702的keyRevBuffer中*/
/*输入: Secnr: EE起始地址*/
/*输出: True: 密钥装载成功*/
/* False: 密钥装载失败*/
/****************************************************************/
uchar Load_keyE2(uchar Secnr, uchar Mode)
{
        uchar        temp;
        uchar        msb = 0;
        uchar        lsb = 0;

        uchar        temp1;
        if(Secnr >= 0x20)
        {
          temp1 = Secnr - 0x20;
          Secnr = 0x20 + temp1 * 4;
        }

        temp = Secnr * 12;

        if(Mode == RF_CMD_AUTH_LA)
        {
                if(temp >= 0x80)
                {
                        lsb = temp - 0x80;
                        msb = 0x01;
                }
                else
                {
                        lsb = temp + 0x80;
                        msb = 0x00;
                }
        }
        else
        {
                msb = 0x01;
                lsb = temp + 0x40;
        }

        RevBuffer[0] = lsb;
        RevBuffer[1] = msb;

        temp = Command_Send(2, RevBuffer, LoadKeyE2);
        temp = SPIRead(ErrorFlag) & 0x40;
        if(temp == 0x40)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名称: Request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对放入FM1702操作范围之内的卡片的Request操作*/
/*输入: mode: ALL(监测所以FM1702操作范围之内的卡片) */
/* STD(监测在FM1702操作范围之内处于HALT状态的卡片) */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FM1702_REQERR: 应答错误*/
/****************************************************************/
uchar Request(uchar mode)
{

        uchar idata        temp;

//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CRCPresetLSB address is 0x23
//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RevBuffer[0] = mode;
        SPIWrite(Bit_Frame,0x07);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3);
        temp = SPIRead(Control);
        temp = temp & (0xf7);
        SPIWrite(Control,temp);                        //Control reset value is 00
        temp = Command_Send(1, RevBuffer, Transceive);   //Transceive=0x1E
        if(temp == FALSE)
        {
                return FM1702_NOTAGERR;
        }

        Read_FIFO(RevBuffer);
        temp = Judge_Req(RevBuffer);
        if(temp == TRUE)
        {
                tagtype[0] = RevBuffer[0];
                tagtype[1] = RevBuffer[1];
                return FM1702_OK;
        }

        return FM1702_REQERR;
}

/****************************************************************/
/*名称: AntiColl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对放入FM1702操作范围之内的卡片的防冲突检测*/
/*输入: N/A */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BYTECOUNTERR: 接收字节错误*/
/* FM1702_SERNRERR: 卡片序列号应答错误*/
/* FM1702_OK: 卡片应答正确*/
/****************************************************************/
uchar AntiColl(void)
{

        uchar        temp;
        uchar        i;
        uchar        row, col;
        uchar        pre_row;

        row = 0;
        col = 0;
        pre_row = 0;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        SPIWrite(ModConductance,0x3f);
        RevBuffer[0] = RF_CMD_ANTICOL;
        RevBuffer[1] = 0x20;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3);
        temp = Command_Send(2, RevBuffer, Transceive);
        while(1)
        {
                if(temp == FALSE)
                {
                        return(FM1702_NOTAGERR);
                }

                //temp = ErrorFlag;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0)
                {
                        return FM1702_BYTECOUNTERR;
                }

                Read_FIFO(RevBuffer);
                Save_UID(row, col, temp);                        /* 将收到的UID放入UID数组中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 判断接収数据是否出错 */
                temp = temp & 0x01;
                if(temp == 0x00)
                {
                        temp = Check_UID();                        /* 校验收到的UID */
                        if(temp == FALSE)
                        {
                                return(FM1702_SERNRERR);
                        }

                        return(FM1702_OK);
                }
                else
                {
                        temp = SPIRead(CollPos);                                /* 读取冲突检测寄存器 */
                        row = temp / 8;
                        col = temp % 8;
                        RevBuffer[0] = RF_CMD_ANTICOL;
                        Set_BitFraming(row + pre_row, col);        /* 设置待发送数据的字节数 */
                        pre_row = pre_row + row;
                        for(i = 0; i < pre_row + 1; i++)
                        {
                                RevBuffer[i + 2] = UID[i];
                        }

                        if(col != 0x00)
                        {
                                row = pre_row + 1;
                        }
                        else
                        {
                                row = pre_row;
                        }

                        temp = Command_Send(row + 2, RevBuffer, Transceive);
                }
        }
}

/****************************************************************/
/*名称: Select_Card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对放入FM1702操作范围之内的某张卡片进行选择*/
/*输入: N/A */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BYTECOUNTERR: 接收字节错误*/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FM1702_SELERR: 选卡出错*/
/****************************************************************/
uchar Select_Card(void)
{

        uchar        temp, i;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RevBuffer[0] = RF_CMD_SELECT;
        RevBuffer[1] = 0x70;
        for(i = 0; i < 5; i++)
        {
                RevBuffer[i + 2] = UID[i];
        }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f);
        temp = Command_Send(7, RevBuffer, Transceive);
        if(temp == FALSE)
        {
                return(FM1702_NOTAGERR);
        }
        else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if((temp & 0x02) == 0x02) return(FM1702_PARITYERR);
                if((temp & 0x04) == 0x04) return(FM1702_FRAMINGERR);
                if((temp & 0x08) == 0x08) return(FM1702_CRCERR);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1) return(FM1702_BYTECOUNTERR);
                Read_FIFO(RevBuffer);        /* 从FIFO中读取应答信息 */
                temp = *RevBuffer;

                if((temp == 0x18) || (temp == 0x08) || (temp == 0x88) || (temp == 0x53))        /* 判断应答信号是否正确 */
                        return(FM1702_OK);
                else
                        return(FM1702_SELERR);
        }
}

/****************************************************************/
/*名称: Authentication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密码认证的过程*/
/*输入: UID: 卡片序列号地址*/
/* SecNR: 扇区号*/
/* mode: 模式*/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FM1702_AUTHERR: 权威认证有错*/
/****************************************************************/
uchar Authentication(uchar idata *UID, uchar SecNR, uchar mode)
{

        uchar idata        i;
        uchar idata        temp, temp1;

        uchar temp0;
        if(SecNR >= 0x20)
        {
                temp0 = SecNR -0x20;
                SecNR = 0x20 + temp0 * 4;
        }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        SPIWrite(ModConductance,0X3f);
//        temp1 = SPIRead(Control);
//        temp1 = temp1 & 0xf7;
//        SPIWrite(Control,temp1);
        if(mode == RF_CMD_AUTH_LB)
                RevBuffer[0] = RF_CMD_AUTH_LB;
        else
                RevBuffer[0] = RF_CMD_AUTH_LA;
        RevBuffer[1] = SecNR * 4 + 3;
        for(i = 0; i < 4; i++)
        {
                RevBuffer[2 + i] = UID[i];
        }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f);
        temp = Command_Send(6, RevBuffer, Authent1);
        if(temp == FALSE)
        {

                return 0x99;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ErrorFlag address is 0x0A.
        if((temp & 0x02) == 0x02) return FM1702_PARITYERR;
        if((temp & 0x04) == 0x04) return FM1702_FRAMINGERR;
        if((temp & 0x08) == 0x08) return FM1702_CRCERR;
        temp = Command_Send(0, RevBuffer, Authent2);
        if(temp == FALSE)
        {

                return 0x88;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if((temp & 0x02) == 0x02) return FM1702_PARITYERR;
        if((temp & 0x04) == 0x04) return FM1702_FRAMINGERR;
        if((temp & 0x08) == 0x08) return FM1702_CRCERR;
        temp1 = SPIRead(Control);
        temp1 = temp1 & 0x08;
        if(temp1 == 0x08)
        {
                return FM1702_OK;
        }

        return FM1702_AUTHERR;
}

/****************************************************************/
/*名称: MIF_Read */
/*功能: 该函数实现读MIFARE卡块的数值*/
/*输入: buff: 缓冲区首地址*/
/* Block_Adr: 块地址*/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BYTECOUNTERR: 接收字节错误*/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uchar MIF_READ(uchar idata *buff, uchar Block_Adr)
{

        uchar idata        temp;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SPIWrite(ModConductance,0x3f);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f);

        buff[0] = RF_CMD_READ;
        buff[1] = Block_Adr;
        temp = Command_Send(2, buff, Transceive);
        if(temp == 0)
        {
                return FM1702_NOTAGERR;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if((temp & 0x02) == 0x02) return FM1702_PARITYERR;
        if((temp & 0x04) == 0x04) return FM1702_FRAMINGERR;
        if((temp & 0x08) == 0x08) return FM1702_CRCERR;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0x10)
        {
                Read_FIFO(buff);
                return FM1702_OK;
        }
        else if(temp == 0x04)
        {
                Read_FIFO(buff);
                return FM1702_OK;
        }
        else
        {
                return FM1702_BYTECOUNTERR;
        }
}

/****************************************************************/
/*名称: MIF_Write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写MIFARE卡块的数值*/
/*输入: buff: 缓冲区首地址*/
/* Block_Adr: 块地址*/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BYTECOUNTERR: 接收字节错误*/
/* FM1702_NOTAUTHERR: 未经权威认证*/
/* FM1702_EMPTY: 数据溢出错误*/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WRITEERR: 写卡块数据出错*/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uchar MIF_Write(uchar idata *buff, uchar Block_Adr)
{

        uchar idata        temp;
        uchar idata        *F_buff;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F_buff = buff + 0x10;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7);    /* Note: this line is for 1702, different from RC500*/
        *F_buff = RF_CMD_WRITE;
        *(F_buff + 1) = Block_Adr;
        temp = Command_Send(2, F_buff, Transceive);
        if(temp == FALSE)
        {
                return(FM1702_NOTAGERR);
        }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0)
        {
                return(FM1702_BYTECOUNTERR);
        }

        Read_FIFO(F_buff);
        temp = *F_buff;
        switch(temp)
        {
        case 0x00:        return(FM1702_NOTAUTHERR);
        case 0x04:        return(FM1702_EMPTY);
        case 0x0a:        break;
        case 0x01:        return(FM1702_CRCERR);
        case 0x05:        return(FM1702_PARITYERR);
        default:        return(FM1702_WRITEERR);
        }

        temp = Command_Send(16, buff, Transceive);
        if(temp == TRUE)
        {
                return(FM1702_OK);
        }
        else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if((temp & 0x02) == 0x02)
                        return(FM1702_PARITYERR);
                else if((temp & 0x04) == 0x04)
                        return(FM1702_FRAMINGERR);
                else if((temp & 0x08) == 0x08)
                        return(FM1702_CRCERR);
                else
                        return(FM1702_WRITEERR);
        }
}

/****************************************************************/
/*名称: MIF_Increment */
/*功能: 该函数实现MIFARE卡自动增值操作*/
/*输入: buff: 四个字节数值起始地址*/
/* Block_Adr: 块地址*/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BYTECOUNTERR: 接收字节错误*/
/* FM1702_NOTAUTHERR: 未经权威认证*/
/* FM1702_EMPTY: 数据溢出错误*/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INCRERR: 卡片增款操作失败*/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uchar MIF_Increment(uchar idata *buff, uchar Block_Adr)
{

        uchar                temp;
        uchar idata        *F_buff;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F_buff = buff + 4;
        *F_buff = RF_CMD_INC;
        *(F_buff + 1) = Block_Adr;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7);
        temp = Command_Send(2, F_buff, Transceive);
        if(temp == FALSE)
        {
                return FM1702_NOTAGERR;
        }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0)
        {
                return FM1702_BYTECOUNTERR;
        }

        Read_FIFO(F_buff);
        temp = *F_buff;
        switch(temp)
        {
        case 0x00:        /* break; */return(FM1702_NOTAUTHERR);
        case 0x04:        return(FM1702_EMPTY);
        case 0x0a:        break;
        case 0x01:        return(FM1702_CRCERR);
        case 0x05:        return(FM1702_PARITYERR);
        default:        return(FM1702_INCRERR);
        }

        temp = Command_Send(4, buff, Transmit);
        if(temp == FALSE)
        {
                return FM1702_INCRERR;
        }

        return FM1702_OK;
}

/****************************************************************/
/*名称: MIF_Decrement */
/*功能: 该函数实现MIFARE卡自动减值操作*/
/*输入: buff: 四个字节数值起始地址*/
/* Block_Adr: 块地址*/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BYTECOUNTERR: 接收字节错误*/
/* FM1702_NOTAUTHERR: 未经权威认证*/
/* FM1702_EMPTY: 数据溢出错误*/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DECRERR: 卡片扣款操作失败*/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uchar MIF_Decrement(uchar idata *buff, uchar Block_Adr)
{

        uchar                temp;
        uchar idata        *F_buff;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F_buff = buff + 4;
        *F_buff = RF_CMD_DEC;
        *(F_buff + 1) = Block_Adr;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7);
        temp = Command_Send(2, F_buff, Transceive);
        if(temp == FALSE)
        {
                return FM1702_NOTAGERR;
        }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0)
        {
                return FM1702_BYTECOUNTERR;
        }

        Read_FIFO(F_buff);
        temp = *F_buff;
        switch(temp)
        {
        case 0x00:        /* break; */return(FM1702_NOTAUTHERR);
        case 0x04:        return(FM1702_EMPTY);
        case 0x0a:        break;
        case 0x01:        return(FM1702_CRCERR);
        case 0x05:        return(FM1702_PARITYERR);
        default:        return(FM1702_DECRERR);
        }

        temp = Command_Send(4, buff, Transmit);
        if(temp == FALSE)
        {
                return(FM1702_DECRERR);
        }

        return FM1702_OK;
}

/****************************************************************/
/*名称: MIF_Restore */
/*功能: 该函数实现MIFARE卡自动恢复,备份操作*/
/*输入: Block_Adr: 块地址*/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BYTECOUNTERR: 接收字节错误*/
/* FM1702_NOTAUTHERR: 未经权威认证*/
/* FM1702_EMPTY: 数据溢出错误*/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RESTERR: 卡片恢复,备份操作失败*/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uchar MIF_Restore(uchar Block_Adr)
{

        uchar        temp, i;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7);
        *RevBuffer = RF_CMD_RESTORE;
        *(RevBuffer + 1) = Block_Adr;
        temp = Command_Send(2, RevBuffer, Transceive);
        if(temp == FALSE)
        {
                return FM1702_NOTAGERR;
        }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0)
        {
                return FM1702_BYTECOUNTERR;
        }

        Read_FIFO(RevBuffer);
        temp = *RevBuffer;
        switch(temp)
        {
        case 0x00:        /* break; */return(FM1702_NOTAUTHERR);
        case 0x04:        return(FM1702_EMPTY);
        case 0x0a:        break;
        case 0x01:        return(FM1702_CRCERR);
        case 0x05:        return(FM1702_PARITYERR);
        default:        return(FM1702_RESTERR);
        }

        for(i = 0; i < 4; i++) RevBuffer[i] = 0x00;
        temp = Command_Send(4, RevBuffer, Transmit);
        if(temp == FALSE)
        {
                return FM1702_RESTERR;
        }

        return FM1702_OK;
}

/****************************************************************/
/*名称: MIF_Transfer */
/*功能: 该函数实现MIFARE卡电子钱包保存操作*/
/*输入: Block_Adr: 块地址*/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BYTECOUNTERR: 接收字节错误*/
/* FM1702_NOTAUTHERR: 未经权威认证*/
/* FM1702_EMPTY: 数据溢出错误*/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TRANSERR: 卡片恢复,备份操作失败*/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uchar MIF_Transfer(uchar Block_Adr)
{

        uchar        temp;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7);
        RevBuffer[0] = RF_CMD_TRANSFER;
        RevBuffer[1] = Block_Adr;
        temp = Command_Send(2, RevBuffer, Transceive);
        if(temp == FALSE)
        {
                return FM1702_NOTAGERR;
        }

        temp = SPIRead(FIFO_Length);
        if(temp == 0)
        {
                return FM1702_BYTECOUNTERR;
        }

        Read_FIFO(RevBuffer);
        temp = *RevBuffer;
        switch(temp)
        {
        case 0x00:        /* break; */return(FM1702_NOTAUTHERR);
        case 0x04:        return(FM1702_EMPTY);
        case 0x0a:        return(FM1702_OK);
        case 0x01:        return(FM1702_CRCERR);
        case 0x05:        return(FM1702_PARITYERR);
        default:        return(FM1702_TRANSERR);
        }
}

#if 0
/****************************************************************/
/*名称: HL_Active */
/*功能: 该函数实现高级MIFARE卡激活命令*/
/*输入: Secnr: 扇区号*/
/* Block_Adr: 块地址*/
/*输出: 操作状态码*/
/* 读出数据存于RevBuffer中*/
/****************************************************************/
uchar HL_Active(uchar Block_Adr, uchar Mode)
{

        uchar        temp;

        Secnr = Block_Adr / 4;
        MIF_Halt();        /* Halt */
        temp = Request(RF_CMD_REQUEST_STD);
        if(temp != FM1702_OK)
        {
                return(FM1702_REQERR);
        }

        temp = AntiColl();
        if(temp != FM1702_OK)
        {
                return(FM1702_ANTICOLLERR);
        }

        temp = Select_Card();
        if(temp != FM1702_OK)
        {
                return(FM1702_SELERR);
        }

        Load_keyE2_CPY(Secnr, Mode);        //%40
……………………

网友A(2023-10-20):
可否提供原理图学习呀,谢谢!

网友B(2023-11-21):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