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代码与实测数据

楼主(2018-12-08):
超声波测距 数值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DQ = P2^7;  //定义18B20引脚
/*
sbit G1 = P2^0;//数码管1
sbit G2 = P2^1;//数码管2
sbit G3 = P2^2;//数码管3
sbit G4 = P2^3;//数码管4
sbit key1=P3^5;//按键1
*/
sbit G1 = P1^0;//数码管1
sbit G2 = P1^1;//数码管2
sbit G3 = P1^2;//数码管3
sbit G4 = P1^3;//数码管4
sbit key1=P1^4;//按键1

sbit RX=P3^2;//回波引脚
sbit TX=P3^3;//产生脉冲引脚

uchar keyvalue=0;//键值
uint keycount=0;//计时
float time=0;//反射时间
float C,T;//速度,温度
unsigned int  timer=0;//计时
unsigned long S=0;//测量的距离

bit flag =0;//中断溢出标志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段码0-9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4]={ 0xfe,0xfd,0xfb,0xf7};//位选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posit=0;//自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tx[10]={0,0,0x2E,0,0,0,0,0xDF,0x43,0x0A};//存储温度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微秒级延时函数
* 输入 : num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
* 名称 : Delaynms()
* 功能 : 毫秒级延时函数
* 输入 : num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0;db++);
}
/********************************************************************
* 名称 : Init_DS18B20()
* 功能 : 初始化ds1820
* 输入 : 无
* 输出 : dat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
* 名称 : ReadOneChar()
* 功能 : 从DS18B20读取一节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dat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
* 名称 : WriteOneChar()
* 功能 : 对DS18B20写一节数据
* 输入 : dat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2);
                DQ = 1;
                dat>>=1;
        }

}
/********************************************************************
* 名称 : ReadTemperature()
* 功能 : 读取数据  转换温度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Data_L=0;
        unsigned char num=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x[0] = (a/16+b*16)/10;      //整数部分

        tx[1] = (a/16+b*16)%10;

  Data_L=a&0X0F;
  for(num=3;num<7;num++)                 //小数部分
  {
     Data_L=Data_L*10;                                 //10           //100                //40                 //80
     tx[num]=Data_L/16;                         //0          //6                        //2                         //5
     Data_L=Data_L%16;                                 //10           //4                        //8
        }

}
/********************************************************************
* 名称 : Display(void)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距离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void)
        {
         if(posit==0)
         {
           P0=(discode[disbuff[posit]])&0x7f;
         }
         else
         {
          P0=discode[disbuff[posit]];
         }
          P2=positon[posit];
          if(++posit>=4)
          posit=0;
        }
/********************************************************************
* 名称 : Conut(void)
* 功能 : 计算距离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nut(void)
        {
         uchar i;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if(time>290)//补偿
         {
                  i=time/290;
                  time=time+i*25;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T=(tx[0]*1000+tx[1]*100+tx[3]*10+tx[4]);//温度
         C=331.4+0.607*T/100;//当时温度对应的声波速度

         S=time*C/2/1000; //算出来是MM
         //S=time/58*10;//(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buff[0]=10;           //“-”
          disbuff[1]=10;           //“-”
          disbuff[2]=10;           //“-”
                disbuff[3]=10;           //“-”
         }
         else
         {
                                disbuff[0]=S/1000;
                                disbuff[1]=S%1000/100;
                                disbuff[2]=S%100%100/10;
                                disbuff[3]=S%100%100%10;
         }

        }
/********************************************************************
* 名称 : zd0()
* 功能 :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zd0() interrupt 1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 名称 : zd3()
* 功能 :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zd3()  interrupt 3
  {
                 TH1=0xf8;
           TL1=0x30;
                 timer++;
                 if(keyvalue==1)
                     keycount++;
                Display();//数码管显示
  }
/********************************************************************
* 名称 : scankey()
* 功能 : 按键扫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cankey()
{
        if(key1==0)//按键按下
        {
                Delaynms(5);//消抖
                if(key1==0)//再次检测按键
                {
                        keyvalue=1;
                        while(!key1);//等待释放
                }
        }

}
/********************************************************************
* 名称 : timeInit()
* 功能 : 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Init()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
void main(void)
{
        uchar  ab=0,i;
        Init_DS18B20();//18b20初始化
        timeInit();//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scankey();//按键扫描
                if(keyvalue==1)
                {
                        TR1=1;                           //开启定时器
                        if(RX==1)//当RX为零时等待
                        {
                        TR0=1;                            //开启计数
                        ab=1;
                        }
                        if(RX==0&&ab==1)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ab=0;
                        }

                }
         if(timer>=400&&ab==0)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if(keycount>=4800)
                                {
                                        keyvalue=0;
                                        keycount=0;
                                        TR1=0;
                                        P2=0xff;
                                }

        }

}

网友A(2021-05-16):
if(time>290)那部分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