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液晶显示程序编写求助

楼主(2018-12-08):
麻烦各位大神,求助一下。当按键一按下,现实一行字符串,再按一次,现实第二个字符串,按键二按下,显示第三个字符串,按键二再次按下,现实第四个字符串,怎么编写程序呢?二维数组吗?怎么用?

网友A:
就只是把显示程序嵌在按键程序,也可以通过按键改变变量的值,然后判断值进行相对应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