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利用单片机中断 清零 的功能怎么编写?

楼主(2018-12-08):
请问各位师傅们,这个利用中断 清零 的功能怎么编写?

网友A:
定时器扫描中断 50ms查键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若按下 则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扫描中断 50ms查键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若按下 则清零

void LED_E() interrupt 3
{
        P3=0X31;
        TR1=1;
if ((P3&0X31)!=0X31)
{delay_ms(1);
if ((P3&0X31)!=0X31)
{if(K1==0)
P1=0;
P0=0;
}
}
}
请问是这样吗?然后功能没实现出来,请大哥指教

网友B:
你可以写到mian()函数里面,一直扫描判断,如果按下,清零就可以了

网友B:
写在mian函数的while(1)里面

网友C:
需要将定时器扫描中断 50ms查键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若按下 则清零

网友D: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tart=P2^7;
sbit stop=P2^6;
sbit plus_one=P2^5;
sbit resert=P2^4;
#define dpick P0
#define wpick P1
u16 num1=0;                                                               //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16 num60=0;                                                                      //1min的次数的计数值
u16 zd_num=0;                                                                                                    //进入中断次数的计数值

                                                              //子函数

void delay(u16 num)                                                         //延时函数
{
               u16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
               }
}
u8 code table[]={0x3f,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void Display(u16 a,u16 b,u16 c,u16 d)                                      //定义显示函数
{
    dpick=table[a];                                              //秒的个位的段选
        wpick=0x7f;                                                                       //秒的个位的位选
        delay(5);

        dpick=table[b];                                                        //秒的十位的段选
        wpick=0xbf;                                                                              //秒的十位的位选
        delay(5);

        dpick=table[c]+0x80;                                                   //分的个位的段选(带小数点)
        wpick=0xdf;                                                                           //分的个位的位选
        delay(5);

        dpick=table[d];                                                                   //分的十位的段选
        wpick=0xef;                                                                               //分的十位的位选
        delay(5);
}
void Init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TH0=(65535-50000) / 256;                                                                      //计算初值 (定时50ms)
    TL0=(65535-50000) % 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5-50000) / 256;                                              //手动填充
        TL0=(65535-50000) % 256;
        zd_num++;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1s
}

                                                                           //主函数

void main()
{
    u16 s1,s10,min1,min10;                                     //秒的个位,秒的十位,分的个位,分的十位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start==0)                                                   //检测启动
{
    delay(20);
        if(start==0)
        {
          TR0=1;                                                            //定时器打开
          while(!start);
        }
}
if(stop==0)                                                     //检测启动
{
  delay(20);
  if(stop==0)
  {
        TR0=0;                                                                //定时器关闭
        while(!stop);
  }
}

if(plus_one==0)
{
  delay(20);
  if(plus_one==0)
  {
        zd_num=zd_num+20;
        while(!plus_one);
  }
}
if(resert==0)
{
  delay(20);
  if(resert==0)
  {
    zd_num=0;
        TR0=0;
        num1=0;
        num60=0;
  }
  while(!resert);
}

        if(zd_num>=20)
        {
          zd_num=0;
          num1++;
                if(num1>=60)
           {
               num1=0;
                   num60++;
                   if(num60>=60)
                    {
                          TR0=0;
                          num1=0;
                          num60=0;
                          zd_num=0;
                        }
           }
        }

        s1=num1%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个位
        s10=num1/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十位
        min1=num60%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个位
        min10=num60/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十位

        Display(s1,s10,min1,min10);                                 //显示
}

}

网友D:
这是我写的一个码表程序 希望对你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