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万用表仿真+程序+调试说明(可测电压 电流 电阻)

楼主(2018-12-08):
数字万用表  能够测量电压 电流 电阻  电压是单量程
参加学校内比赛用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仿真说明:
1.        解开压缩后打开仿真文件,点击运行按键进行仿真。
2.        按切换档位按键可以切换电压、电流、电阻的测量;
3.        在仿真过程中可以调节滑动变阻器“RV1”来模拟改变电阻值,在册电阻的档位可以看出阻值变化。
4.        改变电压和电流量需要停止仿真,然后“R5(2)”/“R3(1)”那个绿色箭头,在跳出的对话框可以修改输入的模拟量参数。点击确认后再运行仿真就可以看到修改的测量值。

您好:
请您在拿到实物调试前首先阅读本篇使用说明,否则出现的后果本店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注意事项:
收到商品以后,请注意以下几个使用注意的地方:
1.        不要随意将电路板上的线头短接,尤其电源正负极不能反接;
2.        插上电源前,在电路板下面放一张纸或其他绝缘的物品,防止背面有金属短接;
3.        测量各个模拟量需要保证参数在测量范围内,否则容易烧坏电路。
4.        测电压和电流时将正表笔与正极相连,负表笔与负极相连不要接反;

使用方法:
1.        插上USB接口就可进行工作;
2.        液晶屏上面的黑色小按键,是切换档位的按键,可以切换电压、电流、电阻的测量;
3.        电路板上的红线和黑线分别是万用表的正表笔和负表笔;其中负表笔在使用过程中不需要变动,正表笔在测量不同的量时需要手动切换(方法是将红色的线插到相应的针子上);

注意实际测量时电压不可超过10v,电流不可超过500mA,这是极限值,千万不可超过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声明*********************/
#define lcd P0
sbit rs=P2^7;          //LCD液晶控制端
sbit en=P2^6;
sbit SPK=P1^7;  //蜂鸣器引脚
sbit CS=P1^2;   //将CS位定义为P1.2引脚
sbit CLK=P1^0;  //将CLK位定义为P1.0引脚
sbit DIO=P1^1;  //将DIO位定义为P1.1引脚
sbit key=P2^5;  //定义按键引脚
sbit a=P2^0;                //模拟量通道选择端
sbit b=P2^1;                //模拟量通道选择端
sbit c=P2^2;                //模拟量通道选择端

/***********LCD显示数组**************************/
uchar code table0[]="  DCV(0-5V)   ";
uchar table1[]="  V=0000.00 v";
uchar code table2[]="  DCI(0-100mA)";
uchar table3[]="  I=0000.00mA";
uchar code table4[]="  R(0-1k)     ";
uchar table5[]="  R=000.0    ";

/***************全局变量************************/
uchar flag=0;      //换挡标志位

void delay(uint count)                 //延时
{
  u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w_cmd(uchar com)                  //lcd1602写命令
{
  rs=0;
  lcd=com;
  en=1;
  delay(5);
  en=0;
}

void w_data(uchar dat)                  //lcd1602读数据
{
  rs=1;
  lcd=dat;
  en=1;
  delay(5);
  en=0;
}

void w_str(uchar *s)       //lcd1602写字符串
{
    while(*s)  w_data(*s++);
}

void init()                     //lcd1602初始化
{
  en=0;
  w_cmd(0x38);
  w_cmd(0x0c);
  w_cmd(0x06);
  w_cmd(0x01);
}

/*****************************************************
函数功能: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
unsigned char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报警程序************************/
void BaoJing(void)
{
        uint i, j;
        for (i = 0; i < 200; i++)    //产生脉冲使蜂鸣器发出声音
        {
         SPK = 0; for (j = 0; j < 100; j++);
         SPK = 1; for (j = 0; j < 100; j++);
  }
}
/*********************按键判定************************************/
void keyscan()
{
        if(key==0)                   //判断是否按下
        {
                delay(10);
                if(key==0)
                {
                        while(!key);
                        flag++;
                        if(flag>3) flag=0;

                }
        }
}
/*******************定时器1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1_Init(void) //
{
        TMOD=0x11;
        TH1 = ( 65535 - 50000 ) / 256;   //0.2ms
        TL1 = ( 65535 - 50000 ) % 256;
        ET1=1;
        TR1=1;
        EA=1;
}
/*******************定时器1中断程序********************/
void Timer1 ( void )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函数 0.2ms
{
        TH1 = ( 65535 - 50000) / 256;
        TL1 = ( 65535 - 50000 ) % 256;
        keyscan();   //按键判定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adval;
  unsigned long int temp;
  init();         //液晶初始化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flag==0)                 //直流电压测量
         {
                        c=0;b=0;a=0;    //通道选择
                        w_cmd(0x80);
                        w_str(table0);
                        adval=A_D();    //进行A/D转换
                        temp=adval* 5.0/255* 2*100;  //转换成实际电压并放大100倍
                        if(temp>500)
                        {
                                BaoJing();   //超量程报警
                                w_cmd(0xc0+0x00);
                                w_str("  V= .OL  v  ");
                                delay(500);
                        }
                        else
                        {
                                table1[4]=temp/100000+0x30;
                                table1[5]=temp%100000/10000+0x30;
                                table1[6]=temp%10000/1000+0x30;
                                table1[7]=temp%1000/100+0x30;
                                table1[9]=temp%100/10+0x30;
                                table1[10]=temp%10+0x30;
                                w_cmd(0xc0+0x00);
                                w_str(table1);
                                delay(10);
                        }
         }

         if(flag==1)           //          直流电流测量
         {
                        c=0;b=0;a=1;    //通道选择
                        w_cmd(0x80);
                        w_str(table2);
                        adval=A_D();    //进行A/D转换
                        temp=adval*0.1/255*5000000/10;
                        if(temp>10000)
                        {
                                BaoJing();   //超量程报警
                                w_cmd(0xc0+0x00);
                                w_str("  I= .OL mA  ");
                                delay(500);
                        }
                        else
                        {
                                table3[4]=temp/100000+0x30;
                                table3[5]=temp%100000/10000+0x30;
                                table3[6]=temp%10000/1000+0x30;
                                table3[7]=temp%1000/100+0x30;
                                table3[9]=temp%100/10+0x30;
                                table3[10]=temp%10+0x30;
                                w_cmd(0xc0+0);
                                w_str(table3);

                                delay(10);
                        }
    }
          if(flag==2)           //          电阻测量
          {
……………………

数字万用表-直流单量程

网友A:
仿真打不开呀

网友B(2019-02-16):
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谢谢大佬!

网友C(2020-03-19):
剩下的程序在附件的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