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湿度控制风扇无从下手求帮助

楼主(2018-12-08):
你好请问大家想做一个温湿度控制风扇仿真该怎么做?小白无从下手

网友A:
光温度的话,用运放的比较器功能和热敏电阻就可以了.运放输出接个三极管或者MOS管接风扇就行.
湿度传感器没怎么接触过,看下DATASHEET,用单片机实现也应该不难

网友B:
ds18b20+pwm  搞定

网友C:
温湿度传感器  DHT11,风扇电机转速控制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