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组数码管加24C02实现倒计时(有记忆有按键)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12-08):
很适初学者做的例程,两组数码管没有用74H595而是用N个IO直接控制,感觉这是我数码管时代最后一个作品,51单片机,一般工业用的也只是简单的控制,关键一点就是他是我们通向科技顶峰的天梯,一路走来感悟很多………致我们走过的青春。推荐个文本编辑器920,用手机上51黑更方便,只要有人贴个源代码,复制就OK,发贴也快(题外话)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只有25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有16位但占内存。
uchar count;//中断计数
uint sec;//秒显示
uint su;//秒显示
sbit wei0=P1^2;//位
sbit wei1=P1^1;//位
sbit wei2=P1^0;//位

sbit wei00=P2^4;//位
sbit wei01=P2^3;//位
sbit wei02=P2^2;//位

sbit k2=P1^4;//按键
sbit k1=P1^5;//按键
sbit k3=P1^6;//按键
sbit k4=P1^7;//按键
sbit led=P2^7;//按键
bit write_secbf=0;//定时溢出标志位,用来写24C02
sbit scl_24=P2^1;//24c02时钟线
sbit sda_24=P2^0;//24c02数据线

bit k;//位变量取值只有0、1、黙认为0*/
void delay (int a)//毫秒级延时
{
int x,y;
for(x=a;x>0;x--)
        for(y=110;y>0;y--);
}
void usdelay()
{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
uchar code table[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表(wei=0;开反之关)加显示位(P0=table[shi]+0x80;(+或|))显小数点
/*uchar code table1[16]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共阳表(wei=1;开反之关)加显示位(P0=table[shi]&0x7f;)显小数点*/
uint qian,bai,shi,ge;
void display(int dat)//4位显示子函数
{
    qian=dat/1000;
        bai=dat%1000/100;
        shi=dat%100/10;
        ge=dat%10;
        //wei3=0;
        //P0=table[qian];
        //delay(2);
        //wei3=1;
    wei2=1;
        P0=table[bai];
        delay(3);
    wei2=0;
        wei1=1;
        P0=table[shi];//|0x80;
        delay(3);
        wei1=0;
    wei0=1;
        P0=table[ge];
        delay(3);
    wei0=0;
}
uint qian1,bai1,shi1,ge1;
void display1(int dat)//4位显示子函数
{
    qian1=dat/1000;
        bai1=dat%1000/100;
        shi1=dat%100/10;
        ge1=dat%10;
        //wei3=0;
        //P0=table[qian1];
        //delay(2);
        //wei3=1;
    wei02=1;
        P3=table[bai1];
        delay(3);
    wei02=0;
        wei01=1;
        P3=table[shi1];//|0x80;
        delay(3);
        wei01=0;
    wei00=1;
        P3=table[ge1];
        delay(3);
    wei00=0;
}
/***************以下开始为24CXX用子程序**********************/
void star24()         //开始信号
{//时钟线在高电平时,数据线由高变低即为开始信号        由高变低即为开始信号
        sda_24=1;
        usdelay();
        scl_24=1;
        usdelay();
        sda_24=0;//数据线由高变低即为开始信号
        usdelay();
        scl_24=0;
}
void stop24()         //结束信号
{//时钟线在高电平时,数据线由低变高即为结束信号
        sda_24=0;
        usdelay();
        scl_24=1;
        usdelay();
        sda_24=1;
        usdelay();
        sda_24=0;        //这句可有可无
        scl_24=0;        //这句可有可无
}
void Ack24()//应答
{        uchar i;
        scl_24=1;
        usdelay();
    while((sda_24==1)&&(i<200))i++;
        scl_24=0;
    usdelay();
}
/*
void NoAck24()  //不应答
{
        sda_24=1;        //时钟线高电平时,数据线高,即为不应答
        usdelay();
    scl_24=1;
        usdelay();
        scl_24=0;
    usdelay();
} */
/**********24c0初始化***************************/
void init_24()
{
sda_24=1;
usdelay();
scl_24=1;
usdelay();
}
/**********读数据24c02***************************/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temp;
temp=dat;
//scl_24=0;//低电平可以变数据,为高时是读,且不能变
for(i=0;i<8;i++)
  {
   temp=temp<<1;
   scl_24=0;
   usdelay();
sda_24=CY;//CY是PSW寄存器中的CY位,再把CY赋给SDA,再由SCL控制发出去
//sda_24=(bit)(temp&0x80);//用这句也可以换掉上一句(bit)是强制转换命令,把数据转成非0即1
   usdelay();
   scl_24=1;
   usdelay();
  }
  scl_24=0;
  usdelay();
  sda_24=1;//释放总线
  usdelay();
}
/**********读数据24c02***************************/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_24=0;         //这句可有可无
usdelay(); //这句可有可无
sda_24=1; //释放总线
usdelay();
for(i=0;i<8;i++)
  {
   scl_24=1;
   usdelay();
   k=(k<<1)|sda_24;//判断8次,移位7次
   scl_24=0;
   usdelay();
   }
return k;
}
/**********写24c02指定地址的数据***************************/
void write_add(uchar add,uchar dat)
{
star24();
write_byte(0xa0);//呼叫器件,高四位为定了的1010,即A,低四位三个接了地,所以为000,最后一个0是写标志
Ack24();//写了后要马上应答
write_byte(add);//写要往哪个地址写数据00-1023
Ack24();//每写一次要给一个应答位
  write_byte(dat);//把数据写入
   Ack24();
  stop24();//给一个停止位,结束写数据
}

/**********读数据24c02指定地址的数据***************************/
uchar read_add(uchar add)
{
uchar dat;
star24();
write_byte(0xa0);//呼叫器件,高四位为定了的1010,即A,低四位三个接了地,所以为000,最后一个0是写标志
Ack24();//写了后要马上应答
write_byte(add);//写入要往哪个地址读数据00-1023
Ack24();//每写一次要给一个应答位
star24();
write_byte(0xa1);//呼叫器件,高四位为定了的1010,即A,低四位三个接了地,所以为000,最后一个1是读标志
Ack24();//写了后要马上应答
dat=read_byte();
stop24();//给一个停止位,结束读数据
return dat;//返回一个DAT(数据)
}
void  keyscan()
{         if(k3==0&&su>0)//按K1时停TR0=0;
           {
                delay(3);
                if(k3==0&&su>0) //与上sec>0条件
                while(!k3);
                //TR1=1;
            TR1=~TR1;//取反定时器TR0,按一次开0,再按关1;

                }

                if(k2==0)
          {
        delay(3);
                if(k2==0)
                while(!k2);
                TR1=0;
                su++;
                if(su>255)        su=0;
                sec=su;
                write_add(0,sec);//在地址2 写入min
                delay(1);
                }
                 if(k1==0)
          {
        delay(3);
                if(k1==0)
                while(!k1);
                TR1=0;
                su--;
                if(su==0)        su=255;
                sec=su;
            write_add(0,sec);//在地址2 写入min
                delay(1);
                }
        }

void main()
{        init_24();//24c02初始化
        TMOD=0X11;//定时器1   TMOD=0X11;方式1.
        TH1=(65536-50000)/256;//装初值
        TL1=(65536-50000)%256;//装初值
        EA=1;
        ET1=1;
        TR1=0;//定时器先关。等开关键启动
        led=0;//反相器0为关。
        sec=read_add(0);//从地址( )中读出以前保存的数据
        delay(2);
        su=sec;
while(1)
{
        keyscan();
        if(count==2*1)//50000个20=1秒。
        {
        count=0;
        sec--;
        if(sec==0)//如果秒>100秒清0并执行后面、
   {
         TR1=1;//定时器先关。等开关键启动
         sec=su;
         led=~led;
         //delay(10);
         //led=0;
         }
        }
display(sec); //实时数据
display1(su);//设置数据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3 //定时器0的中断子函数(外部0为0、定时0为1、外部1为2、定时1为3、串口4、)
{
   TH1=(65536-50000)/256;//装初值
        TL1=(65536-50000)%256;//装初值
        count++;//中断发生后中断计数加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