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变压器+分立元件的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2018-12-08):
·       P1 是用来设置限制最大输出电流,调整它可以在相应的输出电压时,给出50mA-2A的电流限制。
·       P2 用做输出电压调节。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要求用对数型的电位器。这样输出电压的可调性和线性会更好些。
·       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和容量应根据你所需要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来选区。最佳的方案是:变压器次级电压为36、40、48V或带中间抽头的50、75、80V。容量为100VA。
·       电容C1可以从2200-6800uF/35-50V之间选择。BC182 为50V/100mA/NPN三极管;BD139为80V/1.5A/NPN三极管;BC212为50V/100mA/PNP三极管;2N3055为60V/15A/NPN三极管。
·       Q4必需使用散热器,另外它可以由TIP3055替代。
  这个电路如何分析?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这是早期使用串联稳压电源。因效率低、发热大已很少使用了。串联稳压是自动调节Q4电压来稳压,Q4功耗较大发热较大,大电流稳压必须加扇热器。Q4替换等于或大于60V/15A/NPN三极管都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