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步进电机脉冲信号,加多大电容能滤波成连续直流?

楼主(2018-12-09):
想把这种5v步进电机的驱动信号(脉冲信号),转换成连续直流,用以控制继电器,简单说就是想用脉冲信号控制继电器吸合。
求问,是不是直接加电容就可以滤波,从而变成连续直流,我加了100uf的电容不起作用呀,要加多大的电容呢?或者还需要什么电路?

网友A:
把A B C D 接在一起作为负极就可以了  不需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 B C D 接在一起作为负极就可以了  不需要电容

不行,那样步进电机就不转了

网友B:
取决你使用这个直流电的负载(使用要求,能满足要求)。
理论上,只能滤波成脉动直流,只要这个脉冲不影响你的使用即为可以。
所以电容的取值是与负载相关的。
一般470uf对应1A。
主要依据的公式是:电流、电压、时间、电容量这四者的关系式(高中物理上有)
择的依据是:当电源不供电时,由电容代替供电,电容在此时间内(电源不供电的时间)放电,不能使电压下降至负载不能忍受程度。下降的程度与放电电流相关,即与负载的大小有关。

网友C:
我通常加的滤波电容都是450V1000uf的

网友C:
额,没看清楚标题抱歉啊
简要回答一下你的疑问吧:首先并不是说加了任何滤波电容就能变成连续直流,这得取决于你的输入的信号波形以及电容的取值。
通常输入的信号是正弦波的话滤波变平稳直流电
你用的信号是脉冲信号,信号并不是连续的,直接用电容滤波的话可能得不到理想的效果,建议参考一下LC滤波的方法或者采用类似于低通滤波的方法
(以上纯个人想法,有错误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你使用这个直流电的负载(使用要求,能满足要求)。
理论上,只能滤波成脉动直流,只要这个脉冲不影响 ...

负载是0.15w继电器,那电流才几毫安,但是我用100uf的电容也无法滤波呢

网友D:
加单片机检测脉冲,再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通常加的滤波电容都是450V1000uf的

你是市电直接整流的电压吧?这是要300V以上的耐压才行。可楼主的是5V的直流电压。

网友E:
楼主为什么要这样呢?你直接取5V的电源电压不就行了吗?

如果必须这样做,所需要的滤波电容的容量主要取决于你的继电器的电流和性能,有些继电器即使你不加电容或加一个很小的电容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F:
使用示波器,在发动机运转的情况下,通过检查波形,尝试各种电容,电压至少为12伏,得到所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