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原理图的转盘簧片元器件PCB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8-12-09):
有谁知道画数字万用表原理图时,那个转盘的开关接触黄片是什么元器件,或者怎么画啊?还有pcb封装有该怎么弄?

网友A:
原理图上可以任意画,哪样方便理解就哪样画。
只有做PCB版图时,才有形状的要求。
原理图是解意的。

楼主:
噢噢,这样啊,那导入原理图画万用表是转盘开关那些档位接触铜片该怎么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可以任意画,哪样方便理解就哪样画。
只有做PCB版图时,才有形状的要求。
原理图是解意的。

向这种板子中间的那个转盘铜皮,在pcb中要如何画,还是有封装好的!还有种触摸是按键开关又是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