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实例演练—60s定时,含源码仿真

楼主(2018-12-09):
使用
的是keil4和proteus7.8

如图,p2口驱动7段LED数码管模块,而p1.0与p1.1为两位数7段LED数码管模块的扫描信号,其中p1.0为个位数扫描信号,p1.1为十位数扫描信号。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SEG P2
#define SCANP P1
sbit LED=P0^7;

#define count_M1 50000
#define TH_M1 (65536-count_M1)/256
#define TL_M1 (65536-count_M1)%256
int count_T0=0;

#define count_M2 250
#define TH_M2 (256-count_M2)
#define TL_M2 (256-count_M2)
char count_T1=0;

char TAB[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3,0xf8,0x80,0x98};
char disp[2]={0xc0,0xc0};

char seconds=0;
char scan=0;

main()
{
IE=0x8a;
TMOD=0x21;
TH0=TH_M1;TL0=TL_M1;
TR0=1;
TH1=TH_M2;TL1=TL_M2;
TR1=1;
LED=1;
while(1);
}

void T0_1S(void) interrupt  1
{
   TH0=TH_M1;TL0=TL_M1;
   if(++count_T0==20)
   {
   count_T0=0;
   seconds++;
   if(seconds==60)
   {
   seconds=0;
   LED=~LED;
   }
   }
  disp[1]=TAB[seconds/10];
  disp[0]=TAB[seconds%10];
   }

  void T1_8ms(void)  interrupt  3
  {
  if(++count_T1==32)
  {
  count_T1=0;
  if(++scan==3) scan=1;
  SEG=0xff;
  SCANP=~scan;
  SEG=disp[scan-1];
  }
  }

网友A:
好长的代码,要能加上代码释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