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INI版STM32驱动步进电机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8-12-09):
在控制步进电机的过程中,实现步进电机的正传---停止---反转---停止过程,本想实现一次该过程,但每次都执行了三次。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Moto_Init();
        LED_Init();
        int j=0;
        int k=0;
        for(k=0;k<500;k++)
         {
       Motorcw();   //电机正传
         }
         MotorStop();
         delay_ms(5000);
   for(j=0;j<500;j++)
         {
       Motorccw();   //电机反传
         }
         MotorStop();
         delay_ms(5000);
}
```
请大佬指点。

网友A:
能说明一下电机正转和电机反转的函数具体是怎么编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明一下电机正转和电机反转的函数具体是怎么编写的吗?

#include "mot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步进电机相关IO口初始化
// IN4:        PC13
// IN3:        PC0
// IN2:        PC2
// IN2:        PC2
//相序
uint16_t phasecw[4] ={0x2000,0x0001,0x0004,0x0008};// D-C-B-A 电机正传
uint16_t phaseccw[4]={0x0008,0x0004,0x0001,0x2000};// A-B-C-D 电机反转

//IO口初始化
void Mot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IN4:        PC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Hz速率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输出低电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IN3:        PC0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IN2:        PC2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IN2:        PC2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

//电机正转
void Motorcw(void)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_Write(GPIOC,phasecw);
                   delay_ms(3);  //最快速度
          }
}

//电机反转
void Motorccw(void)
{
        uint8_t i;
        for(i=0;i<4;i++)
          {
                  GPIO_Write(GPIOC,phaseccw);
                   delay_ms(3);
           }
}

//电机停止
void MotorStop(void)
{
        GPIO_Write(GPIOC,0x0000);
}

网友B(2020-01-07):
你那个循环就是执行了三次啊,单纯循环去了,i没有传到数组下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