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电力技术的问题(电机调速)

楼主(2018-12-09):
我想问下关于直流电机调速问题,输入为380V三相交流线电压,要求给额定电压为220V,额定功率为17KW的电机调速,要求0-220V可调应该怎么设计电路,要用到哪些,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

你可以直接使用变频器,自己弄不太容易的。

至于电机是380V或220V可以通过电动机的接线来适应,如果电源是三相380电压(国内市电通常的)电机是三相220V的,那么电动机可以采用Y形(也叫“星型”接法),只是改变电动机的外接线即可。

网友B:
注意用三角降压的方法来启动你的电机,避免开机电压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注意用三角降压的方法来启动你的电机,避免开机电压过大

是星三角启动吧?三角接法是全电压。星形接法是380V/√ ̄3,约等于220V。

星三角启动是第一步接成星形,降压启动,过一会改接成三角接法,全压运行。当然现在多用延时继电器加交流接触器自动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