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迹小车的问题,需要学习和掌握什么?

楼主(2018-12-09):
  论坛里的各位大佬,我现在正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循迹小车,中断定时方面已经基本掌握,关于PWM和电机以及红外传感一无所知。我想问一下,如果只做一个具有光电传感,循迹功能的小车,需要学习和掌握什么?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学习资料?我的邮箱是961042558@qq.com 如能有援助之手,不胜感激(PS:因为课业繁忙,可能不能及时回复,敬请谅解)

网友A(2020-11-27):
需要掌握PWM调制来驱动电机,清楚光敏电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最重要的是要掌握PID算法,这样才能让你的小车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寻迹小车为什么可以沿着轨道行走?原理是什么?

寻线传感器会发出红外线,遇到黑(深色)线则被吸收,遇到白(浅色)线反射,然后接受反射回来的红外线,再读取寻线传感器的值,就可以判断它相对于黑线位置了。。。我要去写作业了,简单解释一下。。。

网友D:
(1)如何实现小车的快速进退?  (2)轨道有交叉时如何区分要走哪条路?     (3)轨道有一定角度倾斜时对小车运动有什么样的影响?    (4)如何实现转弯时小车左右轮的差速? (5)小车转弯时如何和当前的车速配合?车速和弯度如何配合才能达到最佳?(针对特定小车调节车速和曲率之间的特性表,并利用插值技术计算)

网友E:
楼主   循迹小车其他方面熟不   我现在遇到问题了  能不能给我指点下 看我帖子

网友F:
我也想学这个循迹小车,楼主有资料发我一份

网友C:
寻迹小车为什么可以沿着轨道行走?原理是什么?

网友G(2018-12-18):
不同道路元素的车子行动

网友H:
优先先掌握直流电机驱动,PWM电机调速和红外光电管,避障模块什么的,然后写程序拼装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I:
流程图,逻辑判断

网友J:
首先掌握LM393的使用吧  一般循迹避障都是用的393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资料共享!!!!!

好的好的 感谢您的资料

网友L:
循迹小车,很常见的,网上随便一搜都好多资源

网友K:
资料共享!!!!!

楼主:
呃呃呃呃 第一次用这个论坛 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