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pwm波舵机舵机并1602显示仿真实例+代码

楼主(2018-12-09):
利用串口通信控制pwm波并实现l1602显示提供prtues仿真
运用prtues仿真实现以下功能:
①通过按钮与pwm波控制舵机的角度    如:按一下增加相应度数角度
②通过lm1602实时显示pwm波占空比
拓展:通过pwm与L298n控制电机速度从大到小再反向从大到小    如:速度从0 到 100 到 0 到 -100 到0重复

/*********************************************
项目名称:pwm波与1602的练习
不足与补充:1,仿真下程序运行速度较慢
                   2,lcd的判忙函数仿真时无法运行
                   3,模块化方便以后移植
                   4,仿真时需要改变舵机的属性成0.5ms~2.5ms
                   5,某些函数没有用到形成警告L16
                   6,L298n也可写成.c,.h文件形式并且可以添加更多功能
                   7,按键扫描程序不太完善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m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298N.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int   pwm0 = 1500;
int   pwm1 = -50;
int   Period0 = 20000;
int   Period1 = 100;
uint  s=1;
uchar key;
uchar str[16] =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ear();                   //LCD清屏
//        Init_PwmTimer0(Period0);        //定时器0初始化
//        Init_PwmTimer1(Period1);          //定时器1初始化
//        DataPro_0(pwm0-13);
//        speed(pwm1);
        while(1)
        {
//                key = Get_KEY();             //扫描按键
//                switch(key)
//                {
//                        case 1:pwm0+=250;break;
//                        case 2:pwm0-=250;break;
////                        case 3:break;          //没用到的按钮
////                        case 4:break;
//                        default:break;               //防止出错
//                }
//
//                if(pwm0>=2400)             //防止过界
//                        pwm0=2400;
//                if(pwm0<=600)
//                        pwm0=600;
//
//                if(pwm1>=90)              //循环改变
//                        s=-1;
//                if(pwm1<=10)
//                        s=1;
//                pwm1+=s;
//
//                sprintf(str,"ZKB1:%0.1f%% ",(double)pwm0/(double)Period0*100);     //sprintf方法可以很好的合成字符串%0.1f(只显示一位小数)
//                LCD_Write_String(0,0,str);
//                sprintf(str,"ZKB2:%0.1f%% ",(double)abs(pwm1)/(double)Period1*100);//占空比显示 占空比只有正的所以需要abs()函数(在math.h头文件中)
//                LCD_Write_String(0,1,str);
//                if(!key)                   //只在有按钮按下时改变
//                DataPro_0(pwm0-13);        //-13为修正 PWM高电平时间有13us左右误差
//                speed(pwm1);
//        DelayMs(0);                //改变程序运行速度
LCD_Write_String(0,0,"aaaa");
DelayMs(10);
        }
}

代码有问题,求指导:

网友A(2019-11-15):
附件数据损坏

网友B(2020-03-05):
压缩包损坏,下载不了,哭唧唧

网友C(2020-04-19):
你这个仿真打不开,可以重新发一份吗?

网友D(2023-04-21):
LCD1602没有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