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红外遥控舵机代码(带LCD12864显示)

楼主(2018-12-09):
硬件:

Arduino UNO

红外遥控接受接受模块

LCD12864 液晶显示屏

红外发射器

代码:

#include "InfraredRemote.h"

#include "LCD12864RSPI.h"    //3,8,9 引脚

#define AR_SIZE( a ) sizeof( a ) / sizeof( a[0] )

unsigned char show0[]={0xBA, 0xEC,0xCD, 0xE2,0xD2, 0xA3,0xBF, 0xD8,0xB6, 0xE6,0xBB, 0xFA};    //红外遥控舵机

unsigned char show1[]={0xD2, 0xA3,0xBF, 0xD8,0xD6, 0xB8,0xC1, 0xEE,0x3A, 0x00};                    //遥控指令:

unsigned char show2[]={0xD0, 0xFD,0xD7, 0xAA,0xBD, 0xC7,0xB6, 0xC8,0x3A, 0x00};                    //旋转角度:

unsigned char show3[]={0x28, 0x00,0xB0, 0xB4,0x30, 0x00,0xB8, 0xB4,0xD4, 0xAD,0x29, 0x00};         //(按0复原)

#define PWM_pin 2                  //舵机引脚

int pulsewidth = 0;                      //高电平时间

char d[3];                                  //定义年值存储数组,3位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PWM_pin,OUTPUT);

pinMode(IR_IN,INPUT_PULLUP);//设置红外接收引脚为输入

Serial.flush(); //清除串口缓冲器内容函数。

timer1_init();//定时器初始化

startRun(0);

LCDA.Initialise();

delay(100);

LCDA.DisplayString(0,1,show0,AR_SIZE(show0));

LCDA.DisplayString(1,0,show1,AR_SIZE(show1));

LCDA.DisplayString(1,5," ",AR_SIZE(" "));

LCDA.DisplayString(2,0,show2,AR_SIZE(show1));

LCDA.DisplayString(2,5,"0",AR_SIZE("0"));

LCDA.DisplayString(3,1,show3,AR_SIZE(show3));

}

void loop()

{

remote_decode(); //译码

if( adrL_code == 0x45 )  {

LCDA.DisplayString(1,5," 1 ",AR_SIZE(" 1 "));

//Serial.println("1");

startRun(10);

} else if( adrL_code == 0x46) {

LCDA.DisplayString(1,5," 2 ",AR_SIZE(" 2 "));

//Serial.println("2");

startRun(20);

}else if( adrL_code == 0x47 ) {

LCDA.DisplayString(1,5," 3 ",AR_SIZE(" 3 "));

//Serial.println("3");

startRun(30);

} else if( adrL_code == 0x44 )  {

LCDA.DisplayString(1,5," 4 ",AR_SIZE(" 4 "));

//Serial.println("4");

startRun(40);

} else if( adrL_code == 0x40 )  {

LCDA.DisplayString(1,5," 5 ",AR_SIZE(" 5 "));

//Serial.println("5");

startRun(50);

} else if( adrL_code == 0x43 )  {

LCDA.DisplayString(1,5," 6 ",AR_SIZE(" 6 "));

//Serial.println("6");

startRun(60);

} else if( adrL_code == 0x07 )  {

LCDA.DisplayString(1,5," 7 ",AR_SIZE(" 7 "));

//Serial.println("7");

startRun(70);

} else if( adrL_code == 0x15) {

LCDA.DisplayString(1,5," 8 ",AR_SIZE(" 8 "));

//Serial.println("8");

startRun(80);

} else if( adrL_code == 0x09 ){

LCDA.DisplayString(1,5," 9 ",AR_SIZE(" 9 "));

//Serial.println("9");

startRun(90);

} else if( adrL_code == 0x19) {

LCDA.DisplayString(1,5," 0 ",AR_SIZE(" 0 "));

//Serial.println("0");

startRun(0);

} else if( adrL_code == 0x16) {

LCDA.DisplayString(1,5," * ",AR_SIZE(" * "));

//Serial.println("*");

startRun(100);

} else if( adrL_code == 0x0d) {

LCDA.DisplayString(1,5," # ",AR_SIZE(" # "));

//Serial.println("#");

startRun(110);

} else if( adrL_code == 0x18) {

LCDA.DisplayString(1,5," Up",AR_SIZE(" Up"));

//Serial.println("Up");

startRun(120);

} else if( adrL_code == 0x08 ){

LCDA.DisplayString(1,5," L ",AR_SIZE(" L "));

//Serial.println("left");

startRun(130);

} else if( adrL_code == 0x1C ){

LCDA.DisplayString(1,5," OK",AR_SIZE(" OK"));

//Serial.println(" OK ");

startRun(140);

} else if(adrL_code == 0x5A)  {

LCDA.DisplayString(1,5," R ",AR_SIZE(" R "));

//Serial.println("Right");

startRun(150);

} else if( adrL_code == 0x52 )  {

LCDA.DisplayString(1,5," D ",AR_SIZE(" D "));

//Serial.println("Down");

startRun(160);

}

adrL_code = 0x00;

adrH_code = 0x00;

ir_code = 0x00;

}

void servopulse(int servopin, int myangle) /*定义一个脉冲函数,用来模拟方式产生PWM值*/

{

pulsewidth = (myangle * 11) + 500; //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 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 HIGH); //将舵机接口电平置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 LOW); //将舵机接口电平置低

delay(20 - pulsewidth / 1000); //延时周期内剩余时间

}

void startRun(int degree) {

if (degree >= 0 && degree <= 180) //判断收到数据值是否符合范围

{

//直接获取旋转角度

dtostrf(degree,3,0,d);

LCDA.DisplayString(2,5,(unsigned char *)d,AR_SIZE(d));

//Serial.print("moving servo to ");

//Serial.print(degree, DEC);

//Serial.println();

for (int i = 0; i <= 50; 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PWM_pin, degree); //模拟产生PWM

}

}

}

InfraredRemote.h

#ifndef __InfraredRemote__H__
#define __InfraredRemote__H__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IR_IN 11 //红外接收
extern void timer1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extern char logic_value();//判断逻辑值“0”和“1”子函数
extern void pulse_deal();//接收地址码和命令码脉冲函数
extern void remote_decode(void);
extern void remote_deal(void);//执行译码结果函数
extern unsigned int ir_code;// 用户编码值
extern unsigned int adrL_code;//命令码
extern unsigned int adrH_code;//命令码反码
#endif

InfraredRemote.cpp

#include "InfraredRemote.h"
int Pulse_Width = 0;//存储脉宽
unsigned int ir_code = 0x00;// 用户编码值
unsigned int adrL_code = 0x00;//命令码
unsigned int adrH_code = 0x00;//命令码反码
void timer1_init(void)//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5;//给定时器时钟源                        //64us进行一次计数器累加
        TCCR1C = 0X00;
        TCNT1 = 0X00;
        TIMSK1 = 0X00;  //禁止定时器溢出中断
}
void remote_deal(void)//执行译码结果函数
{ //数据显示
        Serial.print("\nir_code:");
        Serial.println(ir_code,HEX);//16进制显示
        Serial.print("adrL_code:");
        Serial.println(adrL_code,HEX);//16进制显示
        Serial.print("adrH_code:");
        Serial.println(adrH_code,HEX);//16进制显示
}
char logic_value()//判断逻辑值“0”和“1”子函数
{
        TCNT1 = 0X00;
        while(!(digitalRead(IR_IN))); //低等待
        Pulse_Width=TCNT1;
        TCNT1=0;
        if(Pulse_Width>=7&&Pulse_Width<=10)//低电平560us
        {
                while(digitalRead(IR_IN));//是高就等待
                Pulse_Width=TCNT1;
                TCNT1=0;
                if(Pulse_Width>=7&&Pulse_Width<=10)//接着高电平560us
                        return 0;
                else if(Pulse_Width>=25&&Pulse_Width<=27) //接着高电平1.7ms
                        return 1;
        }
        return -1;
}
void pulse_deal()//接收地址码和命令码脉冲函数
{
        int i;
        int j;
        ir_code=0x00;// 清零
        adrL_code=0x00;// 清零
        adrH_code=0x00;// 清零
        //解析遥控器编码中的用户编码值
        for(i = 0 ; i < 16; i++)
        {
                if(logic_value() == 1) //是1
                        ir_code |= (1<<i);//保存键值
        }
        //解析遥控器编码中的命令码
        for(i = 0 ; i < 8; i++)
        {
                if(logic_value() == 1) //是1
                        adrL_code |= (1<<i);//保存键值
        }
        //解析遥控器编码中的命令码反码
        for(j = 0 ; j < 8; j++)
        {
                if(logic_value() == 1) //是1
                        adrH_code |= (1<<j);//保存键值
        }
        remote_deal();
}
void remote_decode(void)//译码函数
{
        TCNT1=0X00;
        while(digitalRead(IR_IN))//是高就等待
        {
                //if(TCNT1>=1563) //当高电平持续时间超过100ms,表明此时没有按键按下
                //{
                //        ir_code=0x00ff;// 用户编码值
                //        adrL_code=0x00;//键码前一个字节值
                //        adrH_code=0x00;//键码后一个字节值
                //        return;
                //}
        }
        //如果高电平持续时间不超过100ms
        TCNT1=0X00;
        while(!(digitalRead(IR_IN))); //低等待
        Pulse_Width=TCNT1;
        TCNT1=0;
        if(Pulse_Width>=140&&Pulse_Width<=141)//9ms
        {
                while(digitalRead(IR_IN));//是高就等待
                Pulse_Width=TCNT1;
                TCNT1=0;
                if(Pulse_Width>=68&&Pulse_Width<=72)//4.5ms
                {
                        pulse_deal();
                        return;
                }
                else if(Pulse_Width>=34&&Pulse_Width<=36)//2.25ms
                {
                        while(!(digitalRead(IR_IN)));//低等待
                        Pulse_Width=TCNT1;
                        TCNT1=0;
                        if(Pulse_Width>=7&&Pulse_Width<=10)//560us
                        {
                                return;
                        }
                }
        }
}

网友A(2019-05-31):
还能液晶显示,真不错,楼主这个库能分享下吗?LCD12864RSP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