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程序解读,一个下午没整明白

楼主(2018-12-09):
请大神帮忙解读下这三段程序,一条条解读,越详细越好。
一群人学了下下午没整明白。。。

网友A:
不找书,不学习,直接问人什么意思???除非你是老板了。

网友B:
一条条解读,越详细越好
这语气,神了你,在这的人不是说是为了服务你而来的,大家都是本着相互学习的态度来帮忙别人,同时也是在提高自己.
你知道一条条的去注释,这要多久吗?你也知道自己搞了一个下午.
你随便找一个STC的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点到指令集,然后对着指令后面,一条一条抄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第一个学习的就是汇编,用了好久。

后来发现C的好处后弃之。

但现在如果不是非必要,不会用汇编的。

网友D:
可以帮但没必要

网友E:
汇编语言比较基础,学好了  对C语言学习也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F:
加油   先记代码

网友G:
多看书啊,兄弟

网友H:
可以帮助!精神可嘉,都用c了,他还在弄汇编

网友I:
  不要这样直接看吧,写汇编最好找一个编译软件。 我最早做51就是用汇编的,用伟福什么的那个软件,一步一步去跑代码,看寄存器变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学起来还是很快的。
  如果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还真别浪费这个时间了。

网友J:
学汇编不是为了用汇编编程。编程效率C远大于汇编,但是掌握了汇编,可以更好地运用C,更便于调试。有C基础的学习汇编时,可以看看每条C指令对应的汇编,对学习是有好处的

网友K:
我给你来个试试

;流水灯程序
org         0000h       ;设置起始地址
                ajmp main   ;无条件跳转指令 跳到 main
org         0100h       ;定位的伪指令 顺序放到从0100H开始的程序单元
main:         mov r4,#04h ;向R4寄存器中载入十六进制数04H
loop:         mov a,#01h  ;向A寄存器中载入十六进制数01H
loop1:         mov P1,a    ;取出的值输出到P1端口
                acall delay ;调入延时程序
                rl a        ;  累加器A 循环左移
                djnz r4,loop1  ;检测R4是否为零,每次减1不为零就跳 否则跳到loop1处继续执行
                mov r4,#04h ;赋初值
                ajmp loop   ;无条件跳转指令 跳到loop
delay:         mov r7,#64h ;   延时程序 ;向R7寄存器中载入十六进制数64H
loop3:         mov r6,#0C8h ;向R6寄存器中载入十六进制数0C8H
loop4:         nop         ;表示执行一条没有什么意义的空指令
                nop         ;表示执行一条没有什么意义的空指令
                nop         ;表示执行一条没有什么意义的空指令
                djnz r6,loop4  ;检测R6是否为零,每次减1不为零就跳 否则跳到loop4处继续执行
                djnz r7, loop3  ;检测R7是否为零,每次减1不为零就跳 否则跳到loop3处继续执行
                ret         ;返回指令
End  ;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