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单个74HC595动态扫描6位数码管程序

楼主:
原理图

C51 单个74HC595动态扫描6位数码管.7z

网友A(2018-12-09):
/***********74HC595动态扫描6位数码管************/
//MCU:AT89S52RC
//晶振:11.0592M.
//采用6位数码管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_nop_();

sbit CLK=P2^0; //74HC595的11引脚
sbit DAT=P2^1; //74HC595的14引脚
sbit RCLK=P2^2;        //74HC595的12引脚
sbit CS1=P2^3; //数码管段位COM1(公共端)即数码管的1脚
sbit CS2=P2^4; //数码管段位COM2(公共端)即数码管的2脚
sbit CS3=P2^5; //数码管段位COM3(公共端)即数码管的3脚
sbit CS4=P2^6; //数码管段位COM4(公共端)即数码管的4脚
sbit CS5=P2^7; //数码管段位COM5(公共端)即数码管的5脚
sbit CS6=P0^7; //数码管段位COM6(公共端)即数码管的6脚

//本程序支持6位共阳和共阴数码管(包插六位时钟)可根据你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开启下面匹配的tab[]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全亮 全灭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00,0xff}; //共阳数码管 不显示0xff 全亮0x00 只显示点0x7f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ff,0x00}; //共阴数码管 不显示0x00 全亮0xff 只显示点0x80
uchar t;
uchar count = 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

//写数码管函数
void write595(unsigned char word,uchar k1)
{
        uchar num,c; //变量
        if(k1==1){ //如果k1的值为1,则点亮时钟数码管的:点(如果是普通的四位数码管,则点亮第二位的小数点)
                num=tab[word]|0x80; //关键就在|0x80
        } else {
                num=tab[word];
        }
        //循环8个LED
        for(c=0;c<8;c++)
        {
           CLK=0;
           DAT=num&0x80;
           num=num<<1;
           CLK=1;
        }
        RCLK=0;
        //nop();
        //nop();
        RCLK=1;
}

void select1(void)
{ //第一位数码管
        CS1=0;CS2=1;CS3=1;CS4=1;CS5=1;CS6=1;
}

void select2(void)
{ //第二位数码管
        CS1=1;CS2=0;CS3=1;CS4=1;CS5=1;CS6=1;
}

void select3(void)
{ //第三位数码管
        CS1=1;CS2=1;CS3=0;CS4=1;CS5=1;CS6=1;
}

void select4(void)
{ //第四位数码管
        CS1=1;CS2=1;CS3=1;CS4=0;CS5=1;CS6=1;
}

void select5(void)
{ //第五位数码管
        CS1=1;CS2=1;CS3=1;CS4=1;CS5=0;CS6=1;
}

void select6(void)
{ //第六位数码管
        CS1=1;CS2=1;CS3=1;CS4=1;CS5=1;CS6=0;
}

void init() //启动定时器
{
    TMOD=0X01;
    TH0=(65535-46080)/256;
    TL0=(65535-46080)%256;
    ET0=1;
    EA=1;
    TR0=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
{
        if (count == 20) {
                t++;
                count = 0;
        } else {
                ++count;
        }
}

int main(void) //主程序
{
        uchar i;
        init();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无限循环
           if(t>5) {t=0;} //当t>5,则初始为0
           write595(2,0); //要写的值
           select1(); //显示第一位数码管
           for(i=0;i<10;i++) _nop_();
           write595(3,1); //要写的值
           select2(); //显示第二位数码管
           for(i=0;i<10;i++) _nop_();
           write595(5,0); //要写的值
           select3(); //显示第三位数码管
           for(i=0;i<10;i++) _nop_();
           write595(6,1); //要写的值
           select4(); //显示第四位数码管
           for(i=0;i<10;i++) _nop_();
           write595(5,0); //要写的值
           select5(); //显示第五位数码管
           for(i=0;i<10;i++) _nop_();
           write595(t,0); //要写的值
           select6(); //显示第六位数码管
           for(i=0;i<10;i++) _nop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