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WS2812B简单三色切换流水程序+视频分享

楼主:
采用STC15W204S最小系统板,采用P1.0口做输出接灯板DIN,编译时需要加入stc15.h头文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视频演示:

单片机源码: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sbit WS2812 = P1^0;
#define numLEDs 22   //灯的个数
unsigned char buf_R[numLEDs] = {0};//颜色缓存
unsigned char buf_G[numLEDs] = {0};
unsigned char buf_B[numLEDs] = {0};

void RGB_Set_Up();  //送0码
void RGB_Set_Down(); //送1码

void HAL_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x,y;
                  for(x=114;x>0;x--)
          for(y=t;y>0;y--);
}

   //复位延时
void Delay50u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1码,高电平850ns 低电平400ns 误差正负150ns
void RGB_Set_Up()
{
                WS2812 = 1;
          //经过逻辑分析仪调试的的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S2812 = 0;
}
//1码,高电平400ns 低电平850ns 误差正负150ns
void RGB_Set_Down()
{
   WS2812 = 1;
          //经过逻辑分析仪调试的的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S2812 = 0;
}

//发送24位数据
void Send_2812_24bits(unsigned char G8,unsigned char R8,unsigned char B8)
{
                   unsigned int n = 0;
                   //发送G8位
                  for(n=0;n<8;n++)
                  {
                      G8<<=n;
                          if(G8&0x80 == 0x80)
                          {
                             RGB_Set_Up();
                          }
                          else
                          {
                            RGB_Set_Down();
                          }
                  }
                  //发送R8位
                  for(n=0;n<8;n++)
                  {
                      R8<<=n;
                          if(R8&0x80 == 0x80)
                          {
                             RGB_Set_Up();
                          }
                          else
                          {
                            RGB_Set_Down();
                          }
                  }
                        //发送B8位
                    for(n=0;n<8;n++)
                  {
                      B8<<=n;
                          if(B8&0x80 == 0x80)
                          {
                             RGB_Set_Up();
                          }
                          else
                          {
                            RGB_Set_Down();
                           }
                  }
}
//复位码
void RGB_Rst()
{
            WS2812 = 0;
          Delay50us();
}
//把24位数据GRB码转RGB
void Set_Colour(unsigned char r,unsigned char g,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LEDs;i++)
          {
             buf_R[i] = r; //缓冲
                 buf_G[i] = g;
                 buf_B[i] = b;
          }
           for(i=0;i<numLEDs;i++)
           {
              Send_2812_24bits(buf_G[i],buf_R[i],buf_B[i]);//发送显示
           }
}
//某一个点显示的颜色
void SetPointColour(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r,unsigned char g,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LEDs;i++)
           {
              buf_R[num] = r;//缓冲
                   buf_G[num] = g;
                   buf_B[num] = b;
           }
       for(i=0;i<numLEDs;i++)
           {
              Send_2812_24bits(buf_G[i],buf_R[i],buf_B[i]);//发送显示

           }
}

//颜色交换24位不拆分发

void SetPixelColor(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long c)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LEDs;i++)
           {
              buf_R[num] = (unsigned char)(c>>16);
                          buf_G[num] = (unsigned char)(c>>8);
                          buf_B[num] = (unsigned char)(c);
           }

                 for(i=0;i<numLEDs;i++)
                {
                        Send_2812_24bits(buf_G[i],buf_R[i],buf_B[i]);
                }

}

//复位
void PixelUpdate()
{
        RGB_Rst();
}

// Fill the dots one after the other with a color
//用一种颜色填充这些圆点
void colorWipe(unsigned long c, unsigned int wait)
{
  unsigned int i=0;
  for( i=0; i<numLEDs; i++)
        {
    SetPixelColor(i, c);
    PixelUpdate();
    HAL_Delay(wait);
  }

}

void main()
{
                while(1)
                {

                              colorWipe(255*32*1024,1000);//红色
                                   colorWipe(0,1000);
                                  colorWipe(255*16,1000);         //绿色
                                        colorWipe(0,1000);
                                  colorWipe(255,1000);//蓝色
                                   colorWipe(0,1000);
                                   colorWipe(255*32*1024+255*16,1000);//红色+绿色
                                   colorWipe(0,1000);
                                   colorWipe(255*32*1024+255,1000);//红色+蓝色
                                   colorWipe(0,1000);
                                   colorWipe(255*16+255,1000);        //绿色+蓝色
                                        colorWipe(0,1000);
                                        colorWipe(255*32*1024+255*16+255,1000);        //红色+绿色+蓝色
                                        colorWipe(0,1000);
                                        colorWipe(255*32*1024,100);        //红色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255*16,100);         //绿色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255,100);//蓝色
                                        HAL_Delay(10000);
                                   colorWipe(255*32*1024+255*16,100);//红色+绿色
                                   HAL_Delay(10000);
…………
…………

网友A(2019-01-28):
我没点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的单片机是15W4K56S4,晶振22.1184M,不知道错在哪

网友B(2019-04-01):
刚试了,代码没问题,注意灯的信号方向

网友C:
准备做一个玩下

网友D(2019-05-15):
谢谢分享,拿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19-09-28):
有个地方没搞明白,绿色255*16 =4080 ,转换二进制就是111111110000,右移8位就是1111了,不因该是1111111100000000才对吗?

网友F(2019-11-17):
记号,过几天研究一下

网友G(2020-01-01):
正好想用WS2812B,学习一下。

网友H(2020-11-01):
学习了 感谢大佬出的教程

网友I:
楼主资料非常好,值得收藏,谢谢!

网友J:
非常实用值得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K:
资料编译错误几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非常实用值得学习,非常感谢

我复制源代码编译有错误

网友L(2020-12-14):
能不能把 视频 和 c51工程分开啊,18MB附件,下载了几次到15M左右就0kb下不了了

网友M(2021-02-25):
很奇怪,蓝色+绿色,红+绿+蓝=白色为什么显示不出?

网友N:
楼主资料非常好,正在学习,谢谢!

网友O(2021-05-30):
有没有颜色表?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没点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的单片机是15W4K56S4,晶振22.1184M,不知道错在哪

信号脚有没有对上

网友P(2021-06-29):
某一个宝上花了0.150元买了一个灯,搞一下

网友P:
楼主,要具体的第几个灯亮什么颜色怎么操作?

网友Q(2021-12-14):
引用 网友P:
楼主,要具体的第几个灯亮什么颜色怎么操作?

同问!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怎奈全是自学的,研究不透啊!

网友R(2022-01-14):
谢楼主分享了,拿下参考参考!

网友S(2022-06-27):
为什么colorWipe(255*32*1024,1000)是红色呢

网友T(2022-08-26):
33M晶振可以使用吗

网友U(2025-01-08):
不错我用这个成功 22.1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