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把AD读出来的10位二进制的数转化为10进制数?

楼主(2018-12-09):
怎么把AD读出来的10位二进制的数转化为10进制数?我用的STC12C5A60S2单片机。

网友A:
你的问题有两个方面:
第一:将读到的AD值(10位),放到一个int类型的变量里。
第二:逐位(只管有用的10位),做数学计算。
举例:
假设取得的10位数据是1010101010,那么变量中的值就是0000001010101010
这个值的十进制数的值(从最左高位算起),就是1*2^9+0*2^8+1*2^7+0*2^6+1*2^5+0*2^4+1*2^3+0*2^2+1*2^1+0*2^0=512+0+128+0+32+0+8+0+2+0=682
这就是二进制与十进制的换算过程。

网友B:
STC12C5A60S2 AD 转换
  STC系列单片机中的STC89LE516AD/X2提供了8路8位精度的高速A/D转换器,位于P1口上,从而省去了片外ADC的麻烦。这8路ADC为电压输入型,可做按键扫描,电池电压检测,频谱检测等。ADC转换过程需要17个机器周期。通过对相关功能寄存器的适当配置,就可以控制其工作。下面就对相关功能寄存器进行介绍。

    A/D转换寄存器总表:

(1)       P1_ADC_EN:特殊功能寄存器

P1.x作为A/D转换输入通道来用允许特殊功能寄存器。相应位为“1”时,对应的P1.x口作为A/D转换使用,内部上拉电阻自动断开。

ADC_START是模拟/数字转换(ADC)启动控制位,设置为1时,开始转换。

      ADC_FLAG是模拟/数字转换结束标志位,当A/D转换完成后,ADC_FLAG=1。

(3)       ADC_DATA: A/D转换结果特殊功能寄存器

模拟/数字转换结果计算公式为 结果=256×Vin/Vcc

Vin是模拟输入通道输入电压,Vcc为单片机实际工作电压,用单片机工作电压作为模拟参考电压。

    内置ADC的使用例程:

          STC_ADC.h:

sfr P1_ADC_EN=0x97;

sfr ADC_CONTR=0xc5;

sfr ADC_DATA=0xc6;

int GetAD(unsigned char channel)//channel为要取的通道号(0~7)

{

    unsigned char AD_finished=0;

    ADC_DATA=0;

    ADC_CONTR=channel;

    ADC_CONTR|=0x08;

    while(!AD_finished)

      AD_finished=(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F7;

    return (ADC_DATA);

}

void AD_Init(unsigned char ADin)// ADC 初始化,ADin为八位2进制数,分别对应AD7~0,置1代表打开此路

{

P1=P1|ADin;//要设置为A/D转换的P1.x口,先设为高

P1_ADC_EN=ADin;

}

      _main.c:

#include

#include <stc_adc.h>

/*

-------------------------------------------------

    此程序用以说明STC单片机ADC的使用方法

-------------------------------------------------

void delay(unsigned time)

{

while(time--);

}

{

AD_Init(0x63);//0110,0011,要设置为A/D转换的P1.x口,先设置为高

             //0110,0011,P1的P1.0,P1.1,P1.5,P1.6设置为A/D转换输入脚

                     //断开P1.0,P1.1,P1.5,P1.6内部上拉电阻

while(1)

{

  P2=GetAD(0);

  delay(10000);

  P2=GetAD(1);

  delay(10000);

  P2=GetAD(5);

  delay(10000);

  P2=GetAD(6);

  delay(1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有两个方面:
第一:将读到的AD值(10位),放到一个int类型的变量里。
第二:逐位(只管有用的10位 ...

那在程序中怎么实现?比如说从左到右的二位1*2^1要先把数全部向左移使高位全部清零然后右移回来让地位也全部清零再相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有两个方面:
第一:将读到的AD值(10位),放到一个int类型的变量里。
第二:逐位(只管有用的10位 ...

我之前有把AD的值读到一个16位的变量中,然后把这个变量直接和10进制数相乘,然后这个结果是几进制的?

网友C(2020-03-27):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有把AD的值读到一个16位的变量中,然后把这个变量直接和10进制数相乘,然后这个结果是几进制的?

与多少进制的数相运算自动变成多少进制!

网友D:
数据几进制没有区别,只是机器码与人类习惯的区别,跟数值大小没有任何关系的,就相当于十六0X10与十进制16,是相等的,你可以直接拿你转换出来的二进制数据直接与十进制进行比较的,你要是拿转换出来的数据进行其他处理的话,就另说了,如果要自己比较就是数学运算转化一下

网友E:
STC单片机读出来的数据本来就是十进制数,0-1023

网友F:
为什么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