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灯问题,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工作

楼主(2018-12-09):
要求K1,K2都能控制灯,控制逻辑关系是:K1一直按下,灯亮6S后,如果K2按下灯微亮(亮度10%),K2没有按下灯全亮,K1松开不按下灯灭;如此反复循环。

编译没有问题,现在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工作。现象是:按下K1灯亮6S后,如果K2按下灯微亮(亮度10%),K2没有按下灯全亮,K1松开不按下灯应该灭,现在灯不灭了,也不循环。程序一直工作在循环(whlie)里面没有跳出来,若是把while注解了不用,K1按下延时6S灯灭。问题出在哪里?

本人写的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1^0;
sbit sun=P1^1;
sbit pir=P1^2;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a=38;a>0;a--)
   for(b=130;b>0;b--);
}
//可调pwm函数
void pwm(unsigned char a)   //改变a的值调整占空比
{
U8 i;
led=0X00;
{
  for(i=0;i<255;i++)
  {
   if(i<a)        //改变a的值调整占空比
    led=0xFF;
   else
    led=0x00;
  }
}
}
void main()
{
if(sun==0)
{
  led=1;
  delay10ms(600);
  while(1)
  {
   if(pir==1)
    led=1;
    else
     pwm(25);    //改变1到255的大小值调整占空比
  }
  }
  else
  {
  led=0;
  }
  }

网友A:
把while括住整个main函数的内容

网友B:
好好检查一下逻辑和共阴阳极

网友C:
要了解单片机的工作流程啊,裸机工作你的工作代码都要放在while里面,初始化代码放在while外面

网友D:
你的共阳极是不是俩摩羯错误

网友D:
检查一下共阳极和共阴极是否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检查一下逻辑和共阴阳极

共阳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while括住整个main函数的内容

while整个main函数,运行就停在开机延时哪里,K2不起作用了

网友E:
void main()
{
  while(1)
  {
   if(sun==0)
   {
     led=1;
     delay10ms(600);

     if(pir==1)
      led=1;
      else
       pwm(25);    //改变1到255的大小值调整占空比
    }
    else
    {
      led=0;
    }
  }
}

网友F:
6S用定时器中断来定时。main函数内先初始化变量 然后再用while函数进行循环。
下面程序有个框架, 你再根据自己的需求改一改,调试调试。。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1^0;
sbit sun=P1^1;
sbit pir=P1^2;
U8 j;

void pwm(unsigned char a)
{
U8 i;
led=0X00;
{
  for(i=0;i<255;i++)
  {
   if(i<a)
    led=0xFF;
   else
    led=0x00;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a=38;a>0;a--)
   for(b=130;b>0;b--);
}

void Timer1Init(void)
{
        TMOD &= 0x0F;
        TL1 = 0x00;
        TH1 = 0xDC;
        TF1 = 0;
        TR1 = 1;
}

void main()
{
        Timer1Init();
        while(1)
        {
                if(j == 600)
                {
                        led = 1;
                        TR1 = 0;
                }

                if(!pir)
                {
                        delay10ms(5);
                        if(!pir)
                        {
                                 pwm(25);
                        }
                }

                if(!sun)
                {
                        delay10ms(5);
                        if(!sun)
                        {
                                 led = 0;
                                 TR1 = 1;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sun)
        {
                TL1 = 0x00;
                TH1 = 0xDC;
                j++;
        }else
        {
                j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6S用定时器中断来定时。main函数内先初始化变量 然后再用while函数进行循环。
下面程序有个框架, 你再根 ...

今天晚上用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id main()
{
  while(1)

我开始程序就是你这样的,进去灯一直亮。不受控制。我也想了好久,感觉逻辑上没有错,控制就是不正常;后面才把while放在我贴上来的程序位置。

楼主: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1^0;
sbit sun=P1^1;
sbit pir=P1^2;
U8 j;

void pwm(unsigned char a)
{
U8 i;
led=0X00;
{
  for(i=0;i<255;i++)
  {
   if(i<a)
    led=0xFF;
   else
    led=0x00;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a=38;a>0;a--)
   for(b=130;b>0;b--);
}

void main()
{
  while(1)
  {
   if(sun==0)
   {
//     led=1;
//     delay10ms(600);

     if(pir==1)
      led=1;
      else
       pwm(25);    //改变1到255的大小值调整占空比
    }
    else
    {
      led=0;
    }
  }
}
我按照这样把开灯后灯亮这6S注释了,能满足我的K1,K2控制灯的要求,就是K1按下要工作6S不行,也要这6S期间K1也是一直按下去的,在这6S之间要的K1断开,要求灯也要灭。

楼主:
引用 网友F:
6S用定时器中断来定时。main函数内先初始化变量 然后再用while函数进行循环。
下面程序有个框架, 你再根 ...

按照你这个程序我没有调试出来,按下K2的时候灯变暗了,但是灯还会闪烁。后来发现灯闪烁是因为开关按下加了消抖延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