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4s @11.0592hz单片机红外解码串口助手查看

楼主(2018-12-09):
nec协议红外通信
15w204s @11.0592hz 单片机解码后通过串口以9600的比特率发送出去,stc的串口助手,串口3查看码值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
自定义类型名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IRtime;          //储存检测红外高低电平持续时间
uchar IRcord[4];  //储存解码后的4个字节数据
uchar IRdata[33]; //包含起始码在内的33位数据
bit IRpro_ok;          //解码后4个字节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位
bit IRok;                  //33位数据接收完成标志

//初始化定时器0,外部中断0,串口
void init()
{
        TMOD |= 0x02;//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
        TL0 = TH0 = 0;//初始化定时器0寄存器,定时器0溢出一次时间为256个机器周期
        EA = 1;//开总中断
        ET0 = 1;//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启动定时器0

        IT0 = 1;//设置外部中断0跳变沿触发方式
        EX0 = 1;//开外部中断0中断

        S3CON = 0x1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S3CON &= 0xBF;                //串口3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为Fosc/12,即12T
        T2L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SM1 =  1;//设置串口工作模式1,10位异步收发
}

//定时器0中断,每中断一次需要256*1.085us =  277.76us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Rtime++;//277.76us
}

//外部中断0 存入33次脉宽
void int0() interrupt 0
{
        static uchar i;//静态变量用于存入33次数据计数
        static bit startflag;//开始储存脉宽标志位
        if(startflag)
        {
                /*判断引导码,如果是引导码则从起始码开始存*/
                if((IRtime < 53) && (IRtime >= 32))        i = 0;
                IRdata[i] = IRtime;//以TO溢出的次数来计算脉宽把这个时间存放在数组中
                IRtime = 0;//计数清零
                i++;//计数脉宽存入次数自加
                if(i == 33)           //i等于33那么就表示已经存入了33次脉宽
                {
                        IRok = 1; //脉宽检查完成
                        i = 0;          //把脉宽计数清零准备下次存入
                }
        }
        else
        {
                IRtime = 0;          //定时器0计数清零
                startflag = 1;//开始处理标志位置1
        }

}

//把提取的33次脉宽进行解码 NEC协议
void IRcordpro()
{
        uchar i;//i是用于计数处理4个字节
        uchar j;//j用于计数处理1个字节的8位数据
        uchar k;//k用于计数处理33次脉宽
        k = 1;//从第一位脉宽开始处理,丢掉起始码
        for(i = 0; i < 4; i++)
        {
                for(j = 0; j < 8; j++)
                {
                        //如果脉宽大于数据0标准的1125us那么就判定为数据1
                        if(IRdata[k] > 5) IRcord[i] |= 0x80;//写1
                        //只能右移7次,如果右移8次则会把第一位数据移出去
                        if(j < 7) IRcord[i] >>= 1;
                        k++; //处理下一次脉宽
                }
        }
        IRpro_ok = 1;//解码完成
}

void main()
{
        uchar i; //计数串口发送字节数
        init();//初始化
        while(1)
        {
                if(IRok)//判断33次脉宽是否提取完成
                {
                         IRcordpro();//根据脉宽解码出4个字节的数据
                        IRok = 0;//清零脉宽检查完成标志位等待下一次脉宽检查
                        if(IRpro_ok)//判断解码是否完成
                        {
                                for(i = 0; i < 4; i++) //串口发送4个字节数据
                                {
                                        SBUF = IRcord[i];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标志
                                        TI = 0;                          //清零发送完成标志位
                                }
                                IRpro_ok = 0;//清零解码标志位
                        }
                }
        }

}

网友A(2019-03-03):
楼主,您好,为什么我照你的,写,我的串口收到全部是四个 FF FF FF FF全部按键 都是这样,可以请教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