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直流电机调速程序,1KHz的PWM波

楼主(2018-12-09):
  直流电机调速,占空比可调。小白第一次发帖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uint d=100;  //占空比
uint b=65436;  //初值计时100us
bit flag=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中断部分代码,见下文的释疑
{
        if(flag)
        {
     TH0 = b/256;         //900
     TL0 = b%256;
         flag = 0;
         P2_4 = 0;
         b=65536-d;
        }
        else
        {
     TH0 = b/256;          //100
     TL0 = b%256;
         flag = 1;
         P2_4 = 1;
         b=64536+d;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MOD的值表示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H0 = b/256; //写入初始值,初始值可以决定定时多久
    TL0 = b%256;
    TF0 = 0; //计数到时TF0为1,即当TH0 = 0xff;TL0 = 0xff;再运行一步TF0 = 1;
    TR0 = 1; //开始计数,从这时起,每运行一步TH0和TL0都会增加,直到TH0 = 0xff;TL0 = 0xff;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if(P3!=0xff)                         //按键对应占空比调整
         {
            TR0 = 0;
                  delay_ms(10);
       if((P3_4==0)&&(d>=100))
           {
           d=d-100;                                         //10倍程可调减
           }
          if((P3_5==0)&&(d>=10))
          {
           d=d-10;                                        //1倍程可调减
          }
          if(P3_6==0)
          {
           d=d+10;                                           //1倍程可调加
          }
          if(P3_7==0)
          {
           d=d+100;                                          //10倍程可调加
          }
          while(P3!=0xff);
          TR0 = 1;
        }
          if(d<=10)                                                 //设置占空比最大最小值
          {
                 d=10;
          }
          if(d>=990)
          {
             d=990;
          }
          delay_ms(2);
          show_led_one(0,(d%100)/10);                 //实时显示占空比
          delay_ms(2);
          show_led_one(1,d/100);
        }
}

网友A:
大佬可以的,感谢分享。。。。。。。。。。。

楼主:
根据管理员建议,附上了原理图

网友B: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有没有四个按键的直流电机调速程序 启停  正反转 加速 减速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