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教下PT100通过AD采集回来的数据怎么转化成温度

楼主(2018-12-09):
如题,处理程序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A:
PT100温度采集电路设计
http://www.51hei.com/bbs/dpj-49338-1.html

网友B:
PT100 0度阻值100欧,100度阻值138.5欧,粗略调可以100欧显示0度,138.5欧显示100度。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查表法啊

网友D(2019-07-12):
有stm32的程序参考吗???

网友E:
PT100一般是通过查表的方式

网友D:
怎么查啊

网友D:
用串联分压可以做出来
,做出来了

网友F:
基础物理欧姆定律!
从AD值反推出PT100的电阻值,再查表得到温度。只有这一条路,也就这么简单。

网友G:
通过公式带,,查表法的表格通过二维数组的写到代码,,之后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