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压代替的热电偶测温Multisim仿真电路

楼主(2018-12-09):
热电偶测温电路,Multisim14版本的

网友A(2020-04-13):
我以为是点电偶的呢,结果一看就是一个模拟电压代替的,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B(2019-12-17):
做涡喷发动机实验要用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C:
想知道热电偶的模型怎样找到的

网友C:
看到的各位大神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D(2020-02-23):
只能下来看看了,学习

网友A(2020-04-13):
资料非常好,谢谢分享!我一直在找这个热电偶的,楼主仿真的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点电偶的呢,结果一看就是一个模拟电压代替的,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请问在软件里怎么表示热电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热电偶的模型怎样找到的

你找到了吗?求分享

网友F(2020-05-16):
这个可以连接Labview直接显示温度嘛?

网友F:
怎么连模型解释都没有,可读性太差了。例如热电偶的热电势及温度对应关系,热电偶的简化模型是怎样的?

网友G(2021-10-14):
multisim13的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