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15W408AS怎么用PWM实现输出可调电压?

楼主(2018-12-09):
请问单片机STC15W408AS(类似于51单片机)怎么用PWM实现输出可调电压?C语言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 系列 PCA输出6/7/8位PWM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CCP_S0 0x10                 //P_SW1.4
#define CCP_S1 0x20                 //P_SW1.5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bit CCF0       =   CCON^0;         //PCA模块0中断标志
sbit CCF1       =   CCON^1;         //PCA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R         =   CCON^6;         //PCA定时器运行控制位
sbit CF         =   CCON^7;         //PCA定时器溢出标志
sfr CMOD        =   0xD9;           //PCA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PCA定时器低字节
sfr CH          =   0xF9;           //PCA定时器高字节
sfr CCAPM0      =   0xDA;           //PCA模块0模式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模块1模式寄存器
sfr CCAP1L      =   0xE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CCAPM2      =   0xDC;           //PCA模块2模式寄存器
sfr CCAP2L      =   0xEC;           //PCA模块2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2H      =   0xFC;           //PCA模块2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PCA_PWM0    =   0xf2;           //PCA模块0的PWM寄存器
sfr PCA_PWM1    =   0xf3;           //PCA模块1的PWM寄存器
sfr PCA_PWM2    =   0xf4;           //PCA模块2的PWM寄存器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ACC = P_SW1;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0
    P_SW1 = ACC;                    //(P1.2/ECI, P1.1/CCP0, P1.0/CCP1, P3.7/CCP2)

//  ACC = P_SW1;
//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1 CCP_S1=0
//  ACC |= CCP_S0;                  //(P3.4/ECI_2, P3.5/CCP0_2, P3.6/CCP1_2, P3.7/CCP2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1
//  ACC |= CCP_S1;                  //(P2.4/ECI_3, P2.5/CCP0_3, P2.6/CCP1_3, P2.7/CCP2_3)
//  P_SW1 = ACC;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PCA定时器停止
                                    //清除CF标志
                                    //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钟源
                                    //禁止PCA定时器溢出中断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20;         //PWM0的占空比为87.5% ((100H-20H)/100H)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8位PWM模式

    PCA_PWM1 = 0x40;                //PCA模块1工作于7位PWM
    CCAP1H = CCAP1L = 0x20;         //PWM1的占空比为75% ((80H-20H)/80H)
    CCAPM1 = 0x42;                  //PCA模块1为7位PWM模式

    PCA_PWM2 = 0x80;                //PCA模块2工作于6位PWM
    CCAP2H = CCAP2L = 0x20;         //PWM2的占空比为50% ((40H-20H)/40H)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6位PWM模式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while (1);
}

网友B:
用两个按键操作一个变量num的+-,范围0x00~0xff,直接控制CCAP0H寄存器:CCAP0H=num;
这是一个PWM呼吸灯程序,把呼吸程序改成按键程序即可直接应用在PWM调压。供你参考。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4^2;
//sbit key2=P4^4;
sbit LED=P1^0;
uchar num=0x00;
bit a=0;
uint b;
void PWM_Init()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PCA定时器停止
                                    //清除CF标志
                                    //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2MHZ/2/256=23.4375KHZ
                                                                    //PWM频率=11.0592MHZ/2/256=21.600KHZ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的占空比为100%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8位PWM模式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void scan()
{
        static uint count1=0,count2=0;
        if(a==0)
        {
                count1++;
                if(count1>=2000)
                {
                        count1=0;
                        if(num<0xff)
                        {
                                num++;
                                if(num==0xff)
                                {
                                        a=1;
                                        b=5000;
                                        while(b--);
                                }
                        }
                }
        }
        else
        {
                count2++;
                if(count2>=2000)
                {
                        count2=0;
                        if(num>0)
                        {
                                num--;
                                if(num==0)
                                {
                                        a=0;
                                        b=5000;
                                        while(b--);
                                }
                        }
                }
        }
}

void main()
{
        P1M0 = 0x01;                        //推挽输出
        P1M1 = 0x00;                        //推挽输出
        PWM_Init();
        while(1)
        {
                scan();
                CCAP0H=num;
        }
}

网友C:
这个STC15单片机的PWM,我做过试验,部分程序如下(同一程序还有其它功能,暂时不管):
//以下内容为设置PWM波的输出
        P_SW2|=0x80;

        PWMCFG = 0x00;
        PWMCKS = 0x00;
        PWMIF=0x00;
        PWMFDCR=0x00;

        PWMC = 1001;

        PWM2T1 = 0;
    PWM2T2 = 1001;

        PWMCR=0x81;

        while(1)
        {
                for (i=0;i<1000;i++)
                {
                        PWM2T1=i;
                        Delay2ms();
                }
                PWMCR=0x00;
                PWM2T1=1000;
                Delay1000ms();
                PWMCR=0x81;
                for (i=1000;i>0;i--)
                {
                        PWM2T1=i;//呼吸灯变亮的过程
                        Delay2ms();
                }
        }
}

我做的设置,都是参看单片机手册得到的。
至于你要求的用PWM输出一个具体值的电压,这个我不会!!!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单片机的PWM网上找的资料也看不大懂,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
感谢,请问下,如果我只用了单片机的P2.5口来进行PWM输出,它上面写了CCP0_3,那是不是只要设置CCP0_3就好了,程序要怎么写呢?我看了这个程序没能看出他的PWM输出口,请教下您,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下,如果我只用了单片机的P2.5口来进行PWM输出,它上面写了CCP0_3,那是不是只要设置CCP0_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按键操作一个变量num的+-,范围0x00~0xff,直接控制CCAP0H寄存器:CCAP0H=num;
这是一个PWM呼吸灯 ...

感谢,请问下这个count1,count2,2000和5000分别是代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STC15单片机的PWM,我做过试验,部分程序如下(同一程序还有其它功能,暂时不管):
//以下内容为设置PW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下这个count1,count2,2000和5000分别是代表什么呢?

count1,count2是计数延时变量,延时十几毫秒num增/减一次,否则不是呼吸灯而是闪烁灯,b=5000也是计数延时,目的是让呼吸灯在最亮和最暗时停留几十毫秒以改善视觉效果。其实把这个子程序略改一下就可以用按键控制增减PWM输出电压。示例如下: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count1=0,count2=0;
        if(!key1)
        {
                count1++;//消抖计数
                if(count1>=2000)
                {
                        count1=0;
                        if(num>0)
                        {
                                num=num-5;//按5递减占空比(按实际需求调整进阶)
                                CCAP0H=num;//PWM输出电压增高
                        }
                        while(!key1);//松手检测
                }
        }
        if(!key2)
        {
                count2++;
                if(count2>=2000)
                {
                        count2=0;
                        if(num<0xff)
                        {
                                num=num+5;//按5递增占空比
                                CCAP0H=num;//PWM输出电压降低
                        }
                        while(!key2);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unt1,count2是计数延时变量,延时十几毫秒num增/减一次,否则不是呼吸灯而是闪烁灯,b=5000也是计数延 ...

嗯嗯。学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D:
嗯嗯。学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按键操作一个变量num的+-,范围0x00~0xff,直接控制CCAP0H寄存器:CCAP0H=num;
这是一个PWM呼吸灯 ...

求教:num的值开始从1加到255。加了5000次。再让num的值从255减到1也是5000次。。把num的值赋给计数器初值。。.那么这个占空比是多少呢。。。没明白它咋会渐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STC15单片机的PWM,我做过试验,部分程序如下(同一程序还有其它功能,暂时不管):
//以下内容为设置PW ...

请问pwmcr.这几个大写英文是pca的命令字么

网友F(2019-04-03):
引用 网友B:
count1,count2是计数延时变量,延时十几毫秒num增/减一次,否则不是呼吸灯而是闪烁灯,b=5000也是计数延 ...

学习了,多谢!

网友G(2019-07-24):
你好 ! 这个程序还有吗?  能不能分享给我一份,我想具体学习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