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1没有sr04超声波元件怎么办?

楼主(2018-12-09):
Proteus7.1没有 sr04超声波元件 怎么办怎么办在线等急

网友A:
这个版本过低没有这个模块 ,下载8.6以及最高版本搜索HC-SFR就出来了!!

网友B:
啊这个你的线路检查了吗

网友C(2019-03-25):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过低没有这个模块 ,下载8.6以及最高版本搜索HC-SFR就出来了!!

为什么我下了8.6版本一样找不到

网友D:
请参看我的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144890-1.html
里面就是用波形仿真的,实际电路测试也是正常的。
仿真永远是仿真,没有元件,就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