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黑线循迹智能小车的代码

楼主(2018-12-09):
#include "motor.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signed short sPWMR,sPWML,dPWM;

//GPIO配置函数
/*void Motor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A,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FT_MOTOR_GO;         //左电机方向控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EFT_MOTOR_GO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FT_MOTOR_PWM;
        GPIO_Init(LEFT_MOTOR_PWM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IGHT_MOTOR_PWM;
        GPIO_Init(RIGHT_MOTOR_PWM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IGHT_MOTOR_G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RIGHT_MOTO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un()     //前进
{
        RIGHT_MOTOR_GO_SET;
        RIGHT_MOTOR_PWM_RESET;//PB9

        LEFT_MOTOR_GO_SET;
        LEFT_MOTOR_PWM_RESET;//PB8

}
*/

void TIM4_PWM_Init(unsigned short arr,unsigned short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FT_MOTOR_GO;         //左电机方向控制 P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EFT_MOTOR_GO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FT_MOTOR_PWM;         //左电机PWM控制 PB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LEFT_MOTOR_PWM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方向控制  PA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RIGHT_MOTO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IGHT_MOTOR_PWM;       //右电机PWM控制  PB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RIGHT_MOTOR_PWM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4,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1
}

void SetMotorSpeed(unsigned char ucChannel,signed char cSpeed)
{
//                static short sMotorSpeed = 0;
                short sPWM;
//          float fDir = 1;

                if (cSpeed>=100) cSpeed = 100;
          if (cSpeed<=-100) cSpeed = -100;

           sPWM = 7201 - fabs(cSpeed)*72;
        switch(ucChannel)
        {
                case 0://右轮
                        TIM_SetCompare3(TIM4,sPWM);
                        if (cSpeed>0)
                                RIGHT_MOTOR_GO_RESET;
                        else if(cSpeed<0)
                                RIGHT_MOTOR_GO_SET;
                        break;
                case 1://左轮
                  TIM_SetCompare4(TIM4,sPWM);
                        if (cSpeed>0)
                                LEFT_MOTOR_GO_SET;
                        else if (cSpeed<0)
                                LEFT_MOTOR_GO_RESET;
                        break;
        }
}

//----------------------------------运动函数--------------------------------
void ZYSTM32_run(signed char speed,int time)  //前进函数
{
                  signed char f_speed = - speed;
            SetMotorSpeed(1,f_speed);//左轮  //为负数
                        SetMotorSpeed(0,speed);//右轮   //为正数
                        delay_ms(time);                 //时间为毫秒

}

void ZYSTM32_brake(int time) //刹车函数
{
          SetMotorSpeed(1,0);//左轮   //为0
          SetMotorSpeed(0,0);//右轮   //为0
          RIGHT_MOTOR_GO_RESET;
          LEFT_MOTOR_GO_RESET;
                delay_ms(time);             //时间为毫秒
}

void ZYSTM32_Left(signed char speed,int time) //左转函数
{
          SetMotorSpeed(1,0);//左轮     //左轮不动
          SetMotorSpeed(0,speed);        //右轮为正
                delay_ms(time);                 //时间为毫秒

}
void ZYSTM32_Spin_Left(signed char speed,int time) //左旋转函数
{
          SetMotorSpeed(1,speed);//左轮     //左轮为正
          SetMotorSpeed(0,speed);            //右轮为正
                delay_ms(time);                    //时间为毫秒

}
void ZYSTM32_Right(signed char speed,int time)  //右转函数
{
          signed char f_speed = - speed;
          SetMotorSpeed(1,f_speed);//左轮     //左轮为负
          SetMotorSpeed(0,0);                 //右轮为0
                delay_ms(time);                   //时间为毫秒

}
void ZYSTM32_Spin_Right(signed char speed,int time) //右旋转函数
{
          signed char f_speed = - speed;
          SetMotorSpeed(1,f_speed);//左轮     //左轮为负
          SetMotorSpeed(0,f_speed);            //右轮为负
                delay_ms(time);                    //时间为毫秒

}
void ZYSTM32_back(signed char speed,int time) //后退函数
{
          signed char f_speed = - speed;
          SetMotorSpeed(1,speed);//左轮   //为正数
          SetMotorSpeed(0,f_speed);//右轮 //为负数
                delay_ms(time);                 //时间为毫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