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焊接的万用板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8-12-10):
为什么在单片机开发板上,实现的功能很稳定,但是自己用万用板焊接就不稳定,有时候就不行,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线路间距过小,松香漏电所致,建议用洗板水清洗一下

网友B:
(1)检查电路的正确性、准确性;
(2)如果电路没有问题,看看是否有虚焊;
(3)检查的方法:先,检查电源和下载,以及最小系统是否有问题,烧个流水灯的例子,看是否正常;
                         然后,逐一检查其他的模块部分是否有正确

网友C:
1.布线、元件布局不合理,产生干扰;2.MCU电源上的电容,靠近点,越近越好;3.别想当然增减元件,或更换。

网友D:
焊接质量有问题。

网友E:
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焊接问题,有没有虚焊脱焊;

网友F:
虚焊,焊错

网友G:
“自己用万用板焊接就不稳定,有时候就不行。”----以我多年的维修经验参考如下:
1:万用板的主电源输入端就近位置缺少一个电源退耦电解电容(1uF--100UF即可)。
2:单片机集成块处的供电脚就近位置缺少一个退耦电容(104--10U即可)。
3:万能板上主电源退耦电解电容的接地焊盘到电源输入端子地焊盘迂回路程过长,干扰地线的信号地线。
4:数模共地干扰严重,晶体频率受到外部高频干扰。

网友H:
单片机开发板是比较成熟的集成学习板,电路一般很少有问题,自己焊的板子没有大量实验来验证,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尽量保证电路焊接不出问题的条件下还要保证各种元器件的参数是否匹配,很多非工业元器件多多少少会与标称值有些出入,甚至有些元器件是坏的,这就要做到在焊接时进行逐一测量,只要保证电路正确、不出现虚焊漏焊、电路布局合理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I:
  一般来说是虚焊,或者是走线过长。 建议电源部分尽量先焊接完成,然后测试确认没有问题,再进行其他部分的焊接。如果有带大电流的元器件,比如高亮灯,或者是电机,电源部分的电容可以加大一点的,如用220uf 以上的电容。 不要一口气全部焊完再调试。

网友J:
这个得看什么电路 如果低速 低频 就影响很少 如果高速高速 高压 那问题多了去了  主要还是线之间漏电~(要用FR4的万能板 会保障些 )

网友K:
据本人有限的经验,除了虚焊,还有相邻线路之间焊锡凸点距离太短,特别是相邻很近的尖刺状焊锡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路间距过小,松香漏电所致,建议用洗板水清洗一下

可能

网友M:
焊好看点,好看的一定比丑的问题少

网友N:
细心一点,做多了就好了,这是个过程序,也是成长的过程。
原因自己找到才能进步!!

网友O:
焊接可能产生了漏焊 虚焊等问题

网友P:
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焊接问题,有么有过度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