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编码器、译码器使用实验报告(病房优先呼叫器设计)

楼主(2018-12-10):
一、实验目的
1.熟悉编码器、译码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2.掌握中规模集成编码器、译码器的逻辑功能及应用。
3.掌握编码器的设计方法及应用。
4.熟悉数码管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二、实验仪器及器件
序号

仪器或器件名称

型号或规格

数量

1

逻辑实验箱

SBL型
1

2

双踪示波器

CS-4125、DS1022
1

3

指针式万用表

500HA型
1

4

8线-3线编码器

74LS148
1

5

3线-8线译码器

74LS138
1

6

七段译码驱动器

74LS48BCD
1

7

4输入二与非门

74LS20
1

8

3输入三与非门

74LS10
1

9

PC机和仿真软件

Multisim仿真软件
1

三、实验原理
在数字系统中,编码器和译码器都是常用的组合逻辑电路。编码器其功能就是实现编码操作的电路,即将输入的高、低电平信号编成一个对应的二进制代码。按照被编码信号的不同特点和要求,编码器也可以分为二进制编码器、二—十进制编码器和优先编码器。译码器是编码的逆过程,其功能是将每个输入的代码进行“翻译”,译成对应的输出高、低电平信号。按用途分类可以分为变量译码器、码制变换译码器和显示译码器。
(一)编码器
由门电路来设计一个编码器。例如设计一个4线-2线编码器。
第一步,根据题意列真值表如表2.3.1所示。
表2.3.1  4线-2线编码器真值表
第二步,由真值表写出逻辑表达式。

第三步,画出逻辑图。
最后把函数变换为与非门和非门形式的表达式,
得到4线-2线编码器的电路如图2.3.1所示。
典型集成芯片74LS148是8线-3线优先编码器,其管脚图如图2.3.2所示。

图2.3.1  4线-2线编码器电路图                        图2.3.2 74LS148管脚图

                                                                                                    表2.3.2 8线-3线优先编码器的真值表

输入端

输出端

1

×

×

×

×

×

×

×

×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

×

×

×

×

×

×

0

0

0

0

1

0

0

×

×

×

×

×

×

0

1

0

0

1

1

0

0

×

×

×

×

×

0

1

1

0

1

0

1

0

0

×

×

×

×

0

1

1

1

0

1

1

1

0

0

×

×

×

0

1

1

1

1

1

0

0

1

0

0

×

×

0

1

1

1

1

1

1

0

1

1

0

0

×

0

1

1

1

1

1

1

1

1

0

1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二)译码器
译码器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的组合逻辑电路。它的作用是对输入代码进行“翻译”,使输出通道中相应的一路或多路有信号输出。有效电平可以是高电平(称为高电平译码),也可以是低电平(称为低电平译码)。一般有以下几类:1)二进制译码器,一般具有n个输入端、2n个输出端和一个(或多个)使能输入端;2)码制变换器,用于一个数据的不同代码之间的相互转换,如BCD码二-十进制译码器、格雷码与二进制码之间的转换的译码器等;3)显示译码器,是用来驱动各种数字、文字或符号的显示器,如共阴极BCD-七段显示译码器和共阳极BCD-七段显示译码器等。常见的有2线-4线译码器、3线-8线译码器和4线-16线译码器等。图2.3.3、图2.3.4所示分别是3线-8线译码器74LS138的管脚图和逻辑符号。

  图2.3.3  74LS138译码器管脚图              图2.3.4  74LS138逻辑符号
译码器典型应用之一是实现组合逻辑电路。例如用3线-8线译码器74LS138和门电路设计1位二进制全减器电路。输入为被减数、减数和来自低位的借位,输出为两数之差D和本位向高位的借位信号CO。
   分析题意可得真值表,如表2.3.3所示,从真值表可以得到D和CO的表达式:
由此可见用3线-8线译码器可以实现上述电路,如图2.3.5所示,从上例中可以看出3线-8线译码器可以实现多输出函数。
表2.3.3 全减器真值表

                                        图2.3.5  74LS138实现全减器电路

四、实验内容
(一)基础实验部分
1. 测试8线-3线优先编码器74LS148的逻辑功能。

表2.3.5   8线-3线优先编码器的真值表

输入端

输出端

1

×

×

×

×

×

×

×

×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

×

×

×

×

×

×

0

0

0

0

1

0

0

×

×

×

×

×

×

0

1

0

0

1

1

0

0

×

×

×

×

×

0

1

1

0

1

0

1

0

0

×

×

×

×

0

1

1

1

0

1

1

1

0

0

×

×

×

0

1

1

1

1

1

0

0

1

0

0

×

×

0

1

1

1

1

1

1

0

1

1

0

0

×

0

1

1

1

1

1

1

1

1

0

1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2. 病房优先呼叫器
有3个病房,每一个病房有一个按键,当1#键按下时,1号病房灯亮,且其它按键不起作用;当1#键没按下时,2#键按下,2号病房灯亮,且不响应3#键;只有1#、2#键均没有按下,3#键按下,3号病房灯亮。要求用门电路或者译码器等中规模器件设计电路并验证其功能。
3.用译码器实现多输出函数
用1片74LS138和1片74LS20设计A、B、C三变量的两组输出函数Z1和Z2。即当A、B、C中有奇数个1时,输出Z1=1,否则Z1=0;当A、B、C的值(十进数)为偶数(不含0)时,输出Z2=1,否则Z2=0。要求列出Z1、Z2的逻辑表达式,用74LS138和74LS20实现其功能。

五、实验总结
做第三个实验时,输出的两个灯始终亮着。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用万用数字表检查电路,最终发现74LS138芯片是坏的,在更换一片芯片之后,电路正常,最终完成了相应的实验要求。

、问答题
用于驱动共阳极数码管的译码驱动器,它的输出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驱动共阴呢?
答:驱动共阳极数码管,输出端是低电平有效。驱动共阴极的,输出端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A(2019-04-20):
不错不错,就是图也太不清晰了

网友B(2019-10-28):
这个图片确实不行

网友C:
23333 都是杭电的

网友D:
都是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