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T24C02存储的单片机六位密码锁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8-12-10):
按行列键盘0~9输入六位密码数据存储到AT24C02,按“=”键从AT24C02中读取数据并在液晶屏中显示,再按“+/-”清屏。
按行列键盘0~9输入六位密码,按“=”验证密码,正确显示“TURE”,并且亮绿灯;错误显示“FLASE”,并且亮红灯,蜂鸣器响起。
如果输入验证密码过程中输入错误,可按“%”退位,也可按“?”清除所有密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_run.h"
#include "LCD1602_mid_run.h"
#include "keypad.h"
#include "timer_Init.h"
#include "iic.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string.h>

sbit LedRed = P0^0;
sbit LedGreen = P0^1;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u;
        unsigned char KeyBuff[7];
        unsigned char KeyPassword[7];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eyBuffIndex=0;
        unsigned char KeyBuffIndex2=0;
  Timer_Init();
        LCD_initial();
        P0=0xff;
        while(1)
        {
          if((KeyNum <= '9') && (KeyNum >= '0') && (KeyNum != '=')&& (KeyNum != 'c')) /*存密码*/
                {

                        KeyBuff[KeyBuffIndex] = KeyNum;
                        At24c02_Write_Add(KeyBuffIndex, KeyNum);
//                         LCD1602_write_char(        0,KeyBuffIndex,' ');
                        LCD1602_write_char(        0,KeyBuffIndex,'*');

                        KeyBuffIndex++;
                        if(KeyBuffIndex == 6)
                        {
                                KeyBuff[KeyBuffIndex] = '\0';
                                KeyBuffIndex = 0;
                        }

                        while(KeyNum != 0x11);
                }

                if(KeyNum == '=')/*显示存储密码*/
                {

                        LCD_write_cmd(0X01);
                        while(KeyNum != 0x11);
                        for(i = 0; i < 6; i++)
                        {
                                KeyPassword [i] = At24c02_Read_Add(i);
                        }
                        KeyPassword [i] = '\0';
                        LCD1602_write_string(1,0,KeyPassword);
                        Cou = 0;

                }

                if(KeyNum == 'c') /*清屏*/
                {

                        while(KeyNum != 0x11);
                        LCD_write_cmd( 0x01 );
                        break;
                }
        }

        while(1)
        {
                if((KeyNum <= '9') && (KeyNum >= '0') && (KeyNum != '=') && (KeyNum != '%') && (KeyNum != '?') ) /*输入密码*/
                        {
                                KeyBuff[KeyBuffIndex2] = KeyNum;
//                                 LCD1602_write_char(        1,KeyBuffIndex2,KeyNum);
                                LCD1602_write_char(        0,KeyBuffIndex2,'*');

                                KeyBuffIndex2 ++;
                                if(KeyBuffIndex2 == 6)
                                {
                                        KeyBuff[KeyBuffIndex2] = '\0';
                                        KeyBuffIndex2 = 0;
                                }

                                //Cou ++;
                                while(KeyNum != 0x11);
                        }

                if( (KeyNum == '%') && (KeyBuffIndex2 > 0 ) ) /*退位*/
                {
                  KeyBuffIndex2 --;
//                        KeyBuff[KeyBuffIndex] = KeyNum;
                        LCD1602_write_char(        0,KeyBuffIndex2,' ');
//                        KeyBuffIndex2 = KeyBuffIndex2 - 1;
                        //LCD1602_write_char(        0,KeyBuffIndex2,'*');
                        while(KeyNum != 0x11);
                }

                if(KeyNum == '?') /*清屏*/
                {

                        while(KeyNum != 0x11);
                        LCD_write_cmd( 0x01 );
                        KeyBuffIndex2 = 0;

                }

                if( KeyNum == '=' )/*检验密码*/
                {
                  for(i = 0; i < 6; i++)
                        {
                                KeyPassword [i] = At24c02_Read_Add(i);
                        }
                         KeyPassword [i] = '\0';
                         LCD_write_cmd( 0x01 );
                        if( strcmp( KeyBuff,KeyPassword ) == 0 )
                                {
……………………

网友A(2021-05-18):
初始界面液晶无显示,要按键才显示*号的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