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fc8591电压表(可选分压模式)Proteus仿真+代码设计

楼主(2018-12-10):
简易电压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使用方法:
打开电路图并运行
按键值1,可进入一倍分压模式
按键值2,可进入2.5倍分压模式
按键值3,可进入10倍分压模式
按键值4,可进入25倍分压模式

(注:最终1602显示的结果是分压后的电压再乘以倍数,也即1602会显示真实的电压值)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ic_driver.h"
#include "lcd1602_middle_layer.h"
#include "keypad_driver.h"
#include "tim_1680.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fc8591.h"
#include <stdio.h>
void P_Vinit()
{
        P_1 = 1;
        P_2_5 = 1;
        P_10 =1;
        P_25 = 1;
        P_250 = 1;
        P_500 = 1;
        P_1000 = 1;
}
void ChangeV(float *ucData)
{
          if(P_1 == 0 )
                {
                        *ucData = *ucData;
                }
                else if(P_2_5 == 0)
                {
                        *ucData = (*ucData) * 2.5;
                }
                else if(P_10 == 0)
                {
                        *ucData = (*ucData) * 10;
                }
                else if(P_25 == 0)
                {
                        *ucData = (*ucData) * 25;
                }
                else if(P_250 == 0)
                {
                  *ucData = (*ucData) * 250;
                }
                else if(P_500 == 0)
                {
                        *ucData = (*ucData) * 500;
                }
                else if(P_1000 == 0)
                {
            *ucData = (*ucData) * 1000;
                }
                else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float Vt;
        float ucData;
        char Str[20];
        vTim_Initialization();
        vLCD1602_Initialization();
        P_Vinit();
        P_1 = 0;
        while(1)
        {
                if(ucKeyData_main <= '9' && ucKeyData_main >= '0')
                {
                        switch(ucKeyData_main)
                        {
                                case '1': P_Vinit();P_1 = 0;  break;
                                case '2': P_Vinit();P_2_5 = 0;break;
                                case '3': P_Vinit();P_10 = 0;break;
                                case '4': P_Vinit();P_25 = 0;break;
                                case '5': P_Vinit();P_250 = 0;break;
                                case '6': P_Vinit();P_500 = 0;break;
                                case '7': P_Vinit();P_1000 =0;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ucKeyData_main != NOKEYDATA);
                }

                ucData = ucReadADC(CHL);
                ChangeV(&ucData);

                Vt = ((float)ucData/255)*5;

                sprintf(Str,"% 16d",(int)ucData);
                vLCD1602_write_string(0,0,Str);
                sprintf(Str,"% 15gV",Vt);
                vLCD1602_write_string(0,1,St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