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舵机按键控制程序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8-12-10):
STC89C52RC单片机控制六路舵机的按键程序怎么写?     是这样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flag1;                                                        //舵机按键标志
uchar flag2;                                                        //舵机按键标志
uchar flag3;                                                        //舵机按键标志
uchar flag4;                                                        //舵机按键标志
uchar flag5;                                                        //舵机按键标志
uchar flag6;                                                        //舵机按键标志

uchar order=0;

sbit  KEY1_1=P1^0;                  //第一路按键1
sbit  KEY1_2=P1^1;                  //第一路按键2
sbit PWM_OUT1=P2^1;                  //第一路PWM输出口

sbit  KEY2_1=P1^2;        //第二路按键1
sbit  KEY2_2=P1^3;        //第二路按键2
sbit PWM_OUT2=P2^2;       //第二路PWM输出口

sbit  KEY3_1=P1^4;        //第三路按键1
sbit  KEY3_2=P1^5;        //第三路按键2
sbit PWM_OUT3=P2^3;       //第三路PWM输出口

sbit  KEY4_1=P1^6;        //第四路按键1
sbit  KEY4_2=P1^7;        //第四路按键2
sbit PWM_OUT4=P2^4;       //第四路PWM输出口

sbit  KEY5_1=P3^2;        //第五路按键1
sbit  KEY5_2=P3^3;        //第五路按键2
sbit PWM_OUT5=P2^5;       //第五路PWM输出口

sbit  KEY6_1=P3^4;        //第六路按键1
sbit  KEY6_2=P3^5;        //第六路按键2
sbit PWM_OUT6=P2^6;       //第六路PWM输出口

uint PWM_Value1;                                    //定义pwm值
uint PWM_Value2;
uint PWM_Value3;
uint PWM_Value4;
uint PWM_Value5;
uint PWM_Value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延迟子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11;

  TH0=(65536-1500)/256;

  TL0=(65536-15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PT0=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6000);

  PWM_Value1 = 1250;                                        //pwm初值为1500
  PWM_Value2 = 1250;
  PWM_Value3 = 1250;
  PWM_Value4 = 1250;
  PWM_Value5 = 1250;
  PWM_Value6 = 1250;

  Init_Timer0();

  while(1)

  {
           /*第一路*/
           if((KEY1_1 ==0 )||(KEY1_2 ==0 ))                                                        //按键1或按键2被按下

              {

                if(KEY1_1 ==0 )                                                                                                //确认按键1被按下

                   {

                     flag1 = 1;                                                                                                //标志位赋值1

                   }

                if(KEY1_2 ==0 )                                                                        //确认按键2被按下

                   {

                     flag1 = 2;                                                                                        //标志位赋值2

                   }

              }

          else

              {

                flag1 = 0;                                                                //否则标志位为0

              }

              Delay(20);                                                                //延时20ms

                   /*第二路*/
           if((KEY2_1 ==0 )||(KEY2_2 ==0 ))                                                        //按键1或按键2被按下

              {

                if(KEY2_1 ==0 )                                                                                                //确认按键1被按下

                   {

                    flag2 = 1;                                                                                                //标志位赋值1

                   }

               if(KEY2_2 ==0 )                                                                        //确认按键2被按下

                   {

                    flag2 = 2;                                                                                        //标志位赋值2

                   }

             }

           else

             {

              flag2 = 0;                                                                //否则标志位为0

             }

              Delay(20);                                                                //延时20ms
                   /*第三路*/
                  if((KEY3_1 ==0 )||(KEY3_2 ==0 ))                                                        //按键1或按键2被按下

             {

               if(KEY3_1 ==0 )                                                                                                //确认按键1被按下

                  {

                   flag3 = 1;                                                                                                //标志位赋值1

                  }

              if(KEY3_2 ==0 )                                                                        //确认按键2被按下

                  {

                   flag3 = 2;                                                                                        //标志位赋值2

                  }

            }

         else

            {

              flag3 = 0;                                                                //否则标志位为0

            }

             Delay(20);                                                                //延时20ms
                  /*第四路*/
                   if((KEY4_1 ==0 )||(KEY4_2 ==0 ))                                                        //按键1或按键2被按下

            {

              if(KEY4_1 ==0 )                                                                                                //确认按键1被按下

                {

                 flag4 = 1;                                                                                                //标志位赋值1

                }

             if(KEY4_2 ==0 )                                                                        //确认按键2被按下

                {

                 flag4 = 2;                                                                                        //标志位赋值2

                }

            }

          else

            {

             flag4 = 0;                                                                //否则标志位为0

            }

             Delay(20);                                                                //延时20ms
                     /*第五路*/
                      if((KEY5_1 ==0 )||(KEY5_2 ==0 ))                                                        //按键1或按键2被按下

              {

               if(KEY5_1 ==0 )                                                                                                //确认按键1被按下

                  {

                   flag5 = 1;                                                                                                //标志位赋值1

                  }

               if(KEY5_2 ==0 )                                                                        //确认按键2被按下

                  {

                   flag5 = 2;                                                                                        //标志位赋值2

                  }

             }

          else

             {

              flag5 = 0;                                                                //否则标志位为0

             }

              Delay(20);                                                                //延时20ms
                         /*第六路*/
                           if((KEY6_1 ==0 )||(KEY6_2 ==0 ))                                                        //按键1或按键2被按下

               {

                if(KEY6_1 ==0 )                                                                                                //确认按键1被按下

                   {

                    flag6 = 1;                                                                                                //标志位赋值1

                   }

               if(KEY6_2 ==0 )                                                                        //确认按键2被按下

                  {

                   flag6 = 2;                                                                                        //标志位赋值2

                  }

              }

            else

              {

               flag6 = 0;                                                                //否则标志位为0

              }

               Delay(20);                                                                //延时20ms

  }
}

/*****中断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flag1==1)        PWM_Value1 += 10;                                                        //如果标志位为1时,pwm的值加1
   if(flag1==2)        PWM_Value1 -= 10;                                                        //如果标志位为2时,pwm的值减1
   if(PWM_Value1>=2500)                                                                                //如果pwm的值大于2500
   PWM_Value1 = 2500;                                                                                                //则保持在2500
   if(PWM_Value1<=500)                                                                                        //如果pwm的值小于500
   PWM_Value1=500;                                                                                                    //则保持在500

   if(flag2==1)        PWM_Value2 += 10;                                                        //如果标志位为1时,pwm的值加1
   if(flag2==2)        PWM_Value2 -= 10;                                                        //如果标志位为2时,pwm的值减1
   if(PWM_Value2>=2500)                                                                                //如果pwm的值大于2500
   PWM_Value2 = 2500;                                                                                                //则保持在2500
   if(PWM_Value2<=500)                                                                                        //如果pwm的值小于500
   PWM_Value2=500;                                                                                                    //则保持在500

   if(flag3==1)        PWM_Value3 += 10;                                                        //如果标志位为1时,pwm的值加1
   if(flag3==2)        PWM_Value3 -= 10;                                                        //如果标志位为2时,pwm的值减1
   if(PWM_Value3>=2500)                                                                                //如果pwm的值大于2500
   PWM_Value3 = 2500;                                                                                                //则保持在2500
   if(PWM_Value3<=500)                                                                                        //如果pwm的值小于500
   PWM_Value3=500;                                                                                                    //则保持在500

   if(flag4==1)        PWM_Value4 += 10;                                                        //如果标志位为1时,pwm的值加1
   if(flag4==2)        PWM_Value4 -= 10;                                                        //如果标志位为2时,pwm的值减1
   if(PWM_Value4>=2500)                                                                                //如果pwm的值大于2500
   PWM_Value4 = 2500;                                                                                                //则保持在2500
   if(PWM_Value4<=500)                                                                                        //如果pwm的值小于500
   PWM_Value4=500;                                                                                                    //则保持在500

   if(flag5==1)        PWM_Value5 += 10;                                                        //如果标志位为1时,pwm的值加1
   if(flag5==2)        PWM_Value5 -= 10;                                                        //如果标志位为2时,pwm的值减1
   if(PWM_Value5>=2500)                                                                                //如果pwm的值大于2500
   PWM_Value5 = 2500;                                                                                                //则保持在2500
   if(PWM_Value5<=500)                                                                                        //如果pwm的值小于500
   PWM_Value5=500;                                                                                                    //则保持在500

   if(flag6==1)        PWM_Value6 += 10;                                                        //如果标志位为1时,pwm的值加1
   if(flag6==2)        PWM_Value6 -= 10;                                                        //如果标志位为2时,pwm的值减1
   if(PWM_Value6>=2500)                                                                                //如果pwm的值大于2500
   PWM_Value6 = 2500;                                                                                                //则保持在2500
   if(PWM_Value6<=500)                                                                                        //如果pwm的值小于500
   PWM_Value6=500;                                                                                                    //则保持在500

        switch(order)

        {

                case 1:(PWM_OUT1=1);

                           TH0=(65536-PWM_Value1)>>8;

                           TL0=(uchar)(65536-PWM_Value1);

                           break;

                case 2:(PWM_OUT1=0);

                           TH0=(65536-(5000-PWM_Value1))>>8;

                           TL0=(uchar)(65536-(5000-PWM_Value1));

                           break;
                   case 3: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break;

                case 4: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order=0;

                           break;

                 case 5:(PWM_OUT2=1);

                           TH0=(65536-PWM_Value2)>>8;

                           TL0=(uchar)(65536-PWM_Value2);

                           break;

                case 6:(PWM_OUT2=0);

                           TH0=(65536-(5000-PWM_Value2))>>8;

                           TL0=(uchar)(65536-(5000-PWM_Value2));

                           break;
                   case 7: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break;

                case 8: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order=0;

                           break;
                case 9:(PWM_OUT3=1);

                           TH0=(65536-PWM_Value3)>>8;

                           TL0=(uchar)(65536-PWM_Value3);

                           break;

                case 10:(PWM_OUT3=0);

                           TH0=(65536-(5000-PWM_Value3))>>8;

                           TL0=(uchar)(65536-(5000-PWM_Value3));

                           break;
                case 11: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break;

                case 12: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order=0;

                           break;
                case 13:(PWM_OUT4=1);

                           TH0=(65536-PWM_Value4)>>8;

                           TL0=(uchar)(65536-PWM_Value4);

                           break;

                case 14:(PWM_OUT4=0);

                           TH0=(65536-(5000-PWM_Value4))>>8;

                           TL0=(uchar)(65536-(5000-PWM_Value4));

                           break;
                case 15: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break;

                case 16: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order=0;

                           break;

                case 17:(PWM_OUT5=1);

                           TH0=(65536-PWM_Value5)>>8;

                           TL0=(uchar)(65536-PWM_Value5);

                           break;

                case 18:(PWM_OUT5=0);

                           TH0=(65536-(5000-PWM_Value5))>>8;

                           TL0=(uchar)(65536-(5000-PWM_Value5));

                           break;
                   case 19: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break;

                case 20: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order=0;

                           break;
                case 21:(PWM_OUT6=1);
                           TH0=(65536-PWM_Value6)>>8;
                           TL0=(uchar)(65536-PWM_Value6);
                           break;
                case 22:(PWM_OUT6=0);
                           TH0=(65536-(5000-PWM_Value6))>>8;
                           TL0=(uchar)(65536-(5000-PWM_Value6));
                           break;
                case 23: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break;
                case 24:
                           TH0=60536>>8;
                           TL0=(uchar)60536;
                           order=0;
                           break;
        default: order=0;
                           break;
        }
        order++;

}

网友A(2024-05-09):
可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是这样写的

网友C:
你亲自测试一下不就知道好用不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