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树莓派C语言编程的数码管计数器制作

楼主:
本次设计的数码管计数器是基于树莓派编程,应用材料只需按键开关一个、一位共阳数码管一个、杜邦线数根。用树莓派进行C语言编程,使其计数器实现初始为零、按键+1的效果,因考虑材料有限,数据显示为0-9的循环显示。从0开始按键+1一直到9,数据显示到9之后按键继续按下又再次回到数字0,按键+1到9。以此的一个按键+1的0-9的循环。

接线表:

数码管引脚及按键开关接口
WPi

physical

A
25

37
B
24

35
C
23

33
D
22

31
E
21

29
F
14

23
G
13

21
DP
12

19
GND
26

32
Key
2

13
Key GND
OV

39

源码:
#include<wiringPi.h>
#include<unistd.h>
#include<time.h>
#define LED_A 25  //定义数码管引脚
#define LED_B 24
#define LED_C 23
#define LED_D 22
#define LED_E 21
#define LED_F 14
#define LED_G 13
#define LED_DP 12
#define DIGIT1 26
#define btn 2   //定义按键开关引脚
unsigned char num=0;  //初始化num=0
void showDigit( int num);
int main (void)
{
  wiringPiSetup ();  //设置数码管引脚模式
pinMode (LED_A, OUTPUT);
pinMode (LED_B, OUTPUT);
  pinMode (LED_C, OUTPUT);
  pinMode (LED_D, OUTPUT);
  pinMode (LED_E, OUTPUT);
  pinMode (LED_F, OUTPUT);
  pinMode (LED_G, OUTPUT);
  pinMode (LED_DP, OUTPUT);
  pinMode (DIGIT1, OUTPUT);
  pinMode (btn, INPUT);
  pullUpDnControl (btn, PUD_UP);
  digitalWrite (DIGIT1, HIGH);
num=0;
while(1)
{
        if(digitalRead(btn)==0)  //按键输出为高电平时
{
while(digitalRead(btn)==0);
showDigit(num);
delay(50);  //延时
num=num+1;  //num加1
if(num<0)  //当num<0时
{
num=0;  //num=0
}
if(num>9)  //当num>9时
{
num=0;  //num=0
}
}
}
}

void showDigit(int num)
{
  if (num == 0)  //显示数字0
{
    digitalWrite (LED_A, LOW) ;
    digitalWrite (LED_B, LOW) ;
    digitalWrite (LED_C, LOW) ;
    digitalWrite (LED_D, LOW) ;
    digitalWrite (LED_E, LOW) ;
    digitalWrite (LED_F, LOW) ;
    digitalWrite (LED_G, HIGH) ;
  }
else if (num == 1)  //显示数字1
{
    digitalWrite (LED_A, HIGH) ;
    digitalWrite (LED_B, LOW) ;
    digitalWrite (LED_C, LOW) ;
    digitalWrite (LED_D, HIGH) ;
    digitalWrite (LED_E, HIGH) ;
    digitalWrite (LED_F, HIGH) ;
    digitalWrite (LED_G, HIGH) ;
  }
else if (num == 2)  //显示数字2
{
    digitalWrite (LED_A, LOW) ;
    digitalWrite (LED_B, LOW) ;
digitalWrite (LED_C, HIGH) ;
digitalWrite (LED_D, LOW) ;
digitalWrite (LED_E, LOW) ;
digitalWrite (LED_F, HIGH) ;
digitalWrite (LED_G, LOW) ;
  }
else if (num == 3) //显示数字3
{
    digitalWrite (LED_A, LOW) ;
    digitalWrite (LED_B, LOW) ;
    digitalWrite (LED_C, LOW) ;
    digitalWrite (LED_D, LOW) ;
    digitalWrite (LED_E, HIGH) ;
    digitalWrite (LED_F, HIGH) ;
    digitalWrite (LED_G, LOW) ;
  }
else if (num == 4)  //显示数字4
{
    digitalWrite (LED_A, HIGH) ;
    digitalWrite (LED_B, LOW) ;
    digitalWrite (LED_C, LOW) ;
    digitalWrite (LED_D, HIGH) ;
    digitalWrite (LED_E, HIGH) ;
    digitalWrite (LED_F, LOW) ;
    digitalWrite (LED_G, LOW) ;
  }
else if (num == 5)  //显示数字5
{
    digitalWrite (LED_A, LOW) ;
    digitalWrite (LED_B, HIGH) ;
    digitalWrite (LED_C, LOW) ;
    digitalWrite (LED_D, LOW) ;
    digitalWrite (LED_E, HIGH) ;
    digitalWrite (LED_F, LOW) ;
    digitalWrite (LED_G, LOW) ;
  }
else if (num == 6)  //显示数字6
{
    digitalWrite (LED_A, LOW) ;
    digitalWrite (LED_B, HIGH) ;
    digitalWrite (LED_C, LOW) ;
    digitalWrite (LED_D, LOW) ;
    digitalWrite (LED_E, LOW) ;
    digitalWrite (LED_F, LOW) ;
    digitalWrite (LED_G, LOW) ;
  }
else if (num == 7)  //显示数字7
{
    digitalWrite (LED_A, LOW) ;
    digitalWrite (LED_B, LOW) ;
    digitalWrite (LED_C, LOW) ;
    digitalWrite (LED_D, HIGH) ;
    digitalWrite (LED_E, HIGH) ;
    digitalWrite (LED_F, HIGH) ;
    digitalWrite (LED_G, HIGH) ;
  }
else if (num == 8) //显示数字8
{
    digitalWrite (LED_A, LOW) ;
    digitalWrite (LED_B, LOW) ;
    digitalWrite (LED_C, LOW) ;
    digitalWrite (LED_D, LOW) ;
    digitalWrite (LED_E, LOW) ;
    digitalWrite (LED_F, LOW) ;
    digitalWrite (LED_G, LOW) ;
  }
else if (num == 9)  //显示数字9
{
    digitalWrite (LED_A, LOW) ;
    digitalWrite (LED_B, LOW) ;
    digitalWrite (LED_C, LOW) ;
    digitalWrite (LED_D, LOW) ;
    digitalWrite (LED_E, HIGH) ;
    digitalWrite (LED_F, LOW) ;
    digitalWrite (LED_G, LOW)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