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点阵如何显示可随意更改的汉字?

楼主(2018-12-10):
之前用点阵显示汉字都是在程序里写了字模表,所以它其实只能显示这几个汉字
现在如果我要它可以显示任意汉字,比如显示三个字,但这三个字我随时可以更改,我应该怎么做?

用过一个字库软件,输入汉字这个软件会给出这个汉字的字模,但是这个字模怎么和单片机联系呢?

或者有没有其他思路 ?多谢.

字模表

字模表

字库

字库

网友A:
把你想像的,逐一写成子程序。再构建好一个输入的定义,依定义调用子程序即可实现。

网友B:
你可以用这个

GT32L32M0180 汉字字库芯片,  中文字库芯片GT30L32S4W点阵字库模块显示屏专用

中英文字库模块GB2312字库芯片 GT20L16S1Y液晶屏 点阵显示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想像的,逐一写成子程序。再构建好一个输入的定义,依定义调用子程序即可实现。

可是成千上万的汉字逐一写子程序不现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