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A系列单片机10位PWM,改变占空比操作

楼主(2018-12-10):
STC8系列单片机10位占空比调节程序演示:(程序片段)

#include <pwm.h>

unsigned int Set_PWM;//10位占空比预存变量0-1023

void PWM_Init(void)
{
  CCON = 0x00;
  CMOD = 0x08;//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PCA计数器初始值低8位
  CH = 0x00;  //PCA计数器初始值高8位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0 = 0xc0;//PCA模块0输出10位PWM
  CCAP0L = 0x00;
  CCAP0H = 0x00;//PCA模块用在PWM 模式中时,用来控制输出的占空比。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void PWM_Output()
{
        PCA_PWM0=0x30&(Set_PWM>>2);//高两位XCCAPnH[1:0]
  CCAP0H =Set_PWM;//低8位CCAPnH[7:0]
}

网友A(2019-01-23):
这段不对,PCA_PWM0=0x30&(Set_PWM>>2);//高两位XCCAPnH[1:0] ,应该是PCA_PWM0=0x30&(Set_PWM>>4);,右移4位才能将Set_PWM的第8、9位和0x30相与,才能取出Set_PWM的第8、9位赋值给PCA_PWM0,例如:Set_PWM=0b 10 0000 1111,Set_PWM>>4后等于0b 00 0010 0000 ,然后和0x30相与:0b 00 0010 0000 & 0b 0011 0000 (0x30) =0x32

网友A:
这段不对,PCA_PWM0=0x30&(Set_PWM>>2);//高两位XCCAPnH[1:0]

楼主:
多谢指点,但Set_PWM>>4后等于0b 00 0010 0000 ,然后和0x30相与:0b 00 0010 0000 & 0b 0011 0000 (0x30) =0x32,是等于0x20吧。

网友B(2019-09-05):
楼主我想问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测试10位PWM占空比,但是9位与10位就是写不对,用或操作看到寄存器的值居然是与操作

网友C(2019-12-06):
#include <pwm.h>

unsigned int Set_PWM;//10位占空比预存变量0-1023

void PWM_Init(void)
{
  CCON = 0x00;
  CMOD = 0x08;//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PCA计数器初始值低8位
  CH = 0x00;  //PCA计数器初始值高8位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0 = 0xc0;//PCA模块0输出10位PWM
  CCAP0L = 0x00;
  CCAP0H = 0x00;//PCA模块用在PWM 模式中时,用来控制输出的占空比。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void PWM_Output()
{
        PCA_PWM0=0x30&(Set_PWM>>2);//高两位XCCAPnH[1:0]
  CCAP0H =Set_PWM;//低8位CCAPnH[7:0]
}

网友C:
void PWM_Output()
{
        PCA_PWM0=0x30&(Set_PWM>>2);//高两位XCCAPnH[1:0]
  CCAP0H =Set_PWM;//低8位CCAPnH[7:0]
}

网友C:
PWM_Output()做如下修改
void PWM_Output()
{
      //比较值更新
        PCA_PWM0|=0x0C&(Set_PWM>>6);//高两位XCCAPnL[1:0],比较值高2位
        CCAP0L =Set_PWM;//低8位CCAPnL[7:0], 比较值低8位
     //重载值更新
       PCA_PWM0|=0x30&(Set_PWM>>4);//高两位XCCAPnH[1:0],重载值高2位
        CCAP0H =Set_PWM;//低8位CCAPnH[7:0],重载值低8位
}

我也是反复调试才发现,比较值和重载值必须这样同步跟新才行,只有比较值同步更新重载进去的重载值才有比较的数据,实际输出占空比=(400H-Set_PWM)/400H.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STC8的硬件PWM功能呢。

网友E:
这样操作还是有问题

网友F:
看网上很多人说STC8系列还没STC15系列稳定,抗干扰更差是真的吗?

网友G(2020-03-05):
     //重载值更新
       PCA_PWM0|=0x30&(Set_PWM>>4);//高两位XCCAPnH[1:0],重载值高2位
        CCAP0H =Set_PWM;//低8位CCAPnH[7:0],重载值低8位

   Set_PWM = 520;这样赋值可以直接得到一个固定的PWM,但是Set_PWM ++;限制 if(Set_PWM >=1023) Set_PWM =0;这样就不能现实0-5V,大于1023以后只能0-1.8v不知道是不是溢出赋值不对,不知道怎么才正确,10位的不会用,还是8位一个字节没有问题,如果哪个知道10位PWM,怎么0-1023,赋值的大神,希望留下答案。

网友H:
PCA_PWM0=0x30&(Set_PWM>>4)|0xc0;//高两位XCCAPnH[1:0]
 CCAP0H =Set_PWM;//低8位CCAPnH[7:0]

这样可以实现0~1023更新占空比

网友B:
我遇到过,经验是将寄存器值直接赋值

网友I(2020-08-02):
引用 网友H:
PCA_PWM0=0x30&(Set_PWM>>4)|0xc0;//高两位XCCAPnH[1:0]
 CCAP0H =Set_PWM;//低8位CCAPnH[7:0 ...

大神 你这个  没问题了

网友J(2021-12-09):
第10楼的 PCA_PWM0 不能 PCA_PWM0 |=xxxxx;   比较值 和 重载值 都不能,
不然次数多了就值不再更新了,可以 printf (PCA_PWM0) 值的变化。

网友K:
引用 网友H:
PCA_PWM0=0x30&(Set_PWM>>4)|0xc0;//高两位XCCAPnH[1:0]
 CCAP0H =Set_PWM;//低8位CCAPnH[7:0 ...

大神!确实是大神!!!

网友L(2022-03-22):
哪一个引脚输出呀,是那一句控制的,小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