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0的C51单片机程序 ,数码管显示,误差±1,可直接移植

楼主(2018-12-10):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2C.h"
#include "SHT3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uan[]=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data DIS_ROME[6]= {0,0,0,0,0,0}; //显示缓存区(4)
uchar DISP=0;//缓存区指针
uchar SCANF=0xDF;//扫描指针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VOC_A=P3^5;
sbit VOC_B=P3^6;

sbit dula=P2^6; //IO口定义
sbit wela=P2^7;
sbit key=P3^4;
sbit beep_dr=P2^3;
uint pm1 = 0;
uint pm2 = 0;
uint pm10 = 0;
uchar vr=0;
uint intrcnt=0;
bit F_1HZ;
uint voice_time_cnt;
uchar Uart_Buf;
uchar Rec_Addr=0;
uchar mode=0;
uchar Rec_Uart=0;
uchar Recive_Buf[3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define key P34
#define const_key_time1  50
unsigned char ucKeySec=0;   //被触发的按键编号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1=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char displaycnt=0;
void keyscan()
{
    if(key==1)//IO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1=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此行非常巧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
    else if(ucKeyLock1==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uiKeyTimeCnt1++; //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1)
        {
            uiKeyTimeCnt1=0;
            ucKey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cKeySec=1;    //触发1号键
        }
    }

}
void keyservice()
{
        if(ucKeySec)
        {
                displaycnt=!displaycnt;

        }
                ucKeySec=0;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2.000MHz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0xf8;   //重装初始值(65535-500)=65035=0xfe0b
    TL0=0x2f;

    SCON=0x50;
    TMOD=0X21;

    IP =0x10;  //把串口中断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EA=1;
    ES=1;
    ET0=1;
    TR0=1;
}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
{
    TF0=0;  //清除中断标志
    TR0=0; //关中断
    keyscan();
          keyservice();
    display();
    if(++intrcnt==1000)
    {
        intrcnt=0;

    }
    TH0=0xf8;
    TL0=0x2f;
    TR0=1;  //开中断

}

void display()        //LED扫描
{

    if(displaycnt==1)
                {
                                DIS_ROME[0]=0;
                                DIS_ROME[1]=Hum_num[4];
                                DIS_ROME[2]=Hum_num[3];
                                DIS_ROME[3]=Hum_num[2];
                                DIS_ROME[4]=Hum_num[1];
                                DIS_ROME[5]=Hum_num[0];
    }
                else
                {
                                DIS_ROME[0]=0;
                                DIS_ROME[1]=TEMP_num[4];
                                DIS_ROME[2]=TEMP_num[3];
                                DIS_ROME[3]=TEMP_num[2];
                                DIS_ROME[4]=TEMP_num[1];
                                DIS_ROME[5]=TEMP_num[0];
                }

    wela=1;

    P0=SCANF;
    wela=0;

    dula=1;
    P0=tableduan[DIS_ROME[DISP]];//数据端口送数据
    dula=0;

    DISP++;//缓存指针加1
    SCANF=_cror_(SCANF,1);//扫描切换
    if(DISP==7)//缓存指针到尾
    {
        DISP=0;//计数归零
        SCANF=0xDF;//扫完四个数码管,扫描复位
    }
//        delay(5);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artInit();

    I2C_inita();
    while(1)
    {

                  Getdat_SHT30();
                  SHT30_DATEChange();
    }
}

调试ok,可以直接移植

网友A(2019-04-13):
引用 网友B:
撸主,我已经完全调试好了你的代码,你的代码有一些小地方需要改动,并不能直接使用,否则各种报错。
本着 ...

能发给我看看嘛,我修改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撸主,我已经完全调试好了你的代码,你的代码有一些小地方需要改动,并不能直接使用,否则各种报错。
本着 ...

我也是写不出来,希望大佬发一下

网友D(2019-05-18):
应该会有用吧

网友E(2019-08-14):
这个程序好像是有点问题

网友F(2019-12-27):
程序参考意义非凡,只需按照楼主的提示做,完全可以调试成功。

网友G(2020-01-31):
我已经完全调试好了你的代码,你的代码有一些小地方需要改动,并不能直接使用,否则各种报错。 本着这是你的代码的缘由,我不便于发出修改版本,除非获得

网友H(2020-05-11):
新人入坑,看不懂这里的诀窍:“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1=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char displaycnt=0;
void keyscan()
{
    if(key==1)//IO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1=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此行非常巧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在申明变量的时候已经赋值了,为何还要在后面重新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人入坑,看不懂这里的诀窍:“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 ...

按键松开计时清零标记位和按键去抖计数器

网友I(2020-10-22):
下载了,试试看

网友J(2020-11-22):
感谢大佬,借用SHT30.c的代码正常运行,调试了3 4天终于有结果了,万分感谢

网友K(2021-02-04):
谢谢楼主分享程序,想做一个SHT30的温湿度测量。

网友L(2022-04-19):
正好最近搞温湿度,希望可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