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客厅控制装置课程设计(Proteus仿真+代码+报告)

楼主(2018-12-10):
摘要
21世纪是信息化的世纪,各种电信和互联网新技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客厅智能控制装置提升居家便利性、舒适性、智能化,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现在人们的生活追求个性化、自动化,追求快节奏,追求充满乐趣的生活方式,家装要求的档次越来越高,生活家居要求一种人性化、智能化。  客厅智能控制装置指的是在一个家居中建立一个完整的控制装置,将各种家电设备互相连接起来,实现对所有家庭的家电设备根据温度和光照来控制及进行信息交换。家庭控制装置智能化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智能化,自动,控制装置,未来发展。

目录
前言
1 设计概述
1.1 设计创新点
1.2 论文概述
2.1 整体设计方案
2.2主控芯片选择
2.3数字温度传感器
3.1温度控制
3.2灯光控制
3.3红外线控制
3.4 功能设计小结
3.5 显示模块
4.程序图绘制
4.1温度控制程序图绘制
4.2灯光控制程序图绘制
4.3红外线检测程序图绘制
5.软件设计
5.1原理图绘制
参考文献:
附录

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人们在选择和使用电器时,已从单一功能的家电转向智能化家电。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卓越发展,使家用电器的集中控制和自动遥控技术已不再是幻想。通过家电控制技术的结合,实现现代家庭生活的信息化和自动化,满足人们不断提升的生活要求,使人类能够充分的享受到生活中去。从现如今数字化家庭的发展趋势来看,智能化的家居,已将成为未来的必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准。
其实,智能化住宅小区早在发达国家得到实现。譬如美国、德国、新加坡、英国、日本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智能化控制装置早被广泛应用于生活。在1998年,新加坡举办了一场“家用电器与电子消费品”国际展览会,通过现场模拟,介绍了智能家居装置。整个装置功能包括安防报警功能、视频对讲功能、监控中心功能、家电自控功能、有线电视与电话接入以及智能家居控制面板等。  利用智能家居控制器可以提供多种智能控制方案,使家居的主人更加享受家庭生活,且使他们处理家庭事务,更快、更方便。智能家居控制装置还可以提供舒适的健康环境,通过配置相应的传感器可以有效监视室内的温度、湿度和亮度,进而控制风扇、窗帘和照明装置的运行,从而提供更加适宜的生活空间。另外通过红外线传感器,在电视机前,电视机会进行语音提示,如果红外线依旧能检测到人,电视机将进行自动关机,这样可以保护小孩子的眼睛。
智能客厅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具有功耗低,功能强大的嵌入式微处理器,通过嵌入式操作系统平台,使智能客厅能够自动控制室内温度,使室内保持一个适宜温度;
(2)传输方式将逐步走向多种装置合一,温度控制,光照控制,红外检测统一连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建设和维护的复杂度,而且提高了传输的可靠性;
(3)从有线逐渐转变为无线。拥有无限灵活性,流动性和扩展性的无线传输,是有线传输望尘莫及的。
1 设计概述
1.1 设计创新点
客厅智能控制装置,结合了红外线控制装置、温度控制装置、灯光窗帘控制装置和自动调节装置等装置的功能优点。通过室外的光线,室内的温度、红外线检测控制。  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不同的家庭的习惯采用不同的组合方式,使家居智能实现“DIY”,从而更好的体现家庭特点,体现不同的生活理念。符合人性化设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设计理念。
1.2 论文概述
论文包括智能客厅的介绍与设计。包括室内温度检测,红外线检测,灯光窗帘控制装置的设计;硬件电路的设计,主控芯片中的比较、选择;软件算法包括根据外围硬件的环境来控制整个装置的运行。  其中,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了智能客厅发展现状及其应用前景;第二章为智能客厅控制装置方案的设计,主要包括主控芯片的选择、功能模式的设计;第三章为硬件装置设计,其中主要介绍了硬件电路设计,各类传感器的功用及电源模块、显示模块等;第四章为智能客厅软件装置设计,包括智能客厅控制装置整体设计流程,并介绍了整个软件的编译环境;第五章是总结。
2 总体设计
2.1 整体设计方案
本设计采用单片机AT89C51作为主控芯片,各种传感器对周边环境进行数据采集,从而反馈给处理中心,进而对整个装置进行控制。
总体图
2.2主控芯片选择
采用传统的8位AT89C51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51单片机具有价格低廉,使用简单等特点,但其运算速度低,功能单一,RAM、ROM空间小等缺点。若采用AT89C51需要做RAM,ROM来扩展其内存空间,其硬件工作量必然大大增多。
           AT89C51引脚图
            AT89C51实物图
2.3数字温度传感器
   DS18B20数字温度计是DALLAS公司生产的1-Wire,即单总线器件,具有线路简单,体积小的特点。因此用它来组成一个测温系统,具有线路简单,在一根通信线,可以挂很多这样的数字温度计,十分方便。
DS18B20产品的特点:
只要求一个端口即可实现通信。在DS18B20中的每个器件上都有独一无二的序列号。实际应用中不需要外部任何元器件即可实现测温。测量温度范围在-55。C到+125。C之间。数字温度计的分辨率用户可以从9位到12位选择。内部有温度上、下限告警设置。
3 能设计
3.1温度控制
通过温度传感器采集当前的温度信息,送到采集模块中进行转换,由控制中心进行分析,通过与预设值的对比,决定风扇的开关,使室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范围。同时为了方便控制,控制中心会将采集到的温度值发送到液晶屏上显示出来。
3.2灯光控制
通过光敏传感器采集当前光线的值,通过与预设白天夜晚的值相比,让控制中心知道当前的环境状态,从而决定是开灯还是关灯,是开窗帘还是关窗帘。
3.3红外线控制
     电视机开启后通过红外探测器对人体进行检测,如果没有检测到人,电视机不会进行语音提示(为了保护您的眼睛,请保持与电视机1米的距离)或关闭电视机,如果检测到人电视机不进行任何操作。
3.4 功能设计小结
通过传感器采集当前环境中各种信息,送到采集模块中进行转换,处理芯片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同时为了方便控制,控制芯片会将采集到的一些数据发送到液晶屏上显示出来。  总的来说,各类传感器起着感受外界环境变化的作用,对整个装置的运行至关重要。
3.5 显示模块
采用汉字LCD液晶显示器。LCD有明显的优点:微功耗、尺寸小,超薄轻巧、显示信息量大、字迹清晰、美观、视觉舒适;可以用中文LCD液晶进行菜单显示,使整个控制系统更加人性化。
4.程序图绘制
4.1温度控制程序图绘制

4.2灯光控制程序图绘制

4.3红外线检测程序图绘制
5.软件设计
5.1原理图绘制
仿真图
ISIS 7 Professional是英国Labcenter公司开发的电路设计、分析与仿真软件,功能极其强大。该软件的主要特点是:
  • 集原理图设计、仿真分析(ISIS)和印刷电路板设计(ARES)于一身。可以完成从绘制原理图、仿真分析到生成印刷电路板图的整个硬件开发过程。
  • 提供几千种电子元件(分立元件和集成电路、模拟和数字电路)的电路符号、仿真模型和外形封装。
  • 支持大多数单片机系统以及各种外围芯片(RS232动态仿真、I2C调试器、SPI调试器、键盘和LCD系统仿真等)的仿真。
  • 提供各种虚拟仪器,如各种测量仪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信号发生器等。
过去需要昂贵的电子仪器设备、繁多的电子元件才能完成的电子电路、单片机等实验,
现在只要一台电脑,都可在该软件环境下快速轻松地实现。

//将按键次数写入AT24C02,再读出并用1602LCD显示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S1=P1^4;            //将S位定义为P1.4引脚
sbit S2=P1^5;
#define        OP_READ        0xa1        // 器件地址以及读取操作,0xa1即为1010 0001B
#define        OP_WRITE 0xa0        // 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0xa1即为1010 0000B
sbit SDA=P3^4;          //将串行数据总线SDA位定义在为P3.4引脚
sbit SCL=P3^3;          //将串行时钟总线SDA位定义在为P3.3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SHIJI:"};    //说明显示的是温度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Error!Check!"};     //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
unsigned char code Temp[]={"YS:"};             //说明显示的是温度
unsigned char code Cent[]={"C"};              //温度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Cent1[]={"C"};              //温度单位
unsigned char time;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unsigned char TL;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
unsigned char TH;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
unsigned char TN;      //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TD;       //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
sbit DQ=P3^0;
sbit Q1=P3^1;
sbit gm=P1^6;           //光敏电阻信号输出
sbit ledr=P1^7;                        //窗帘
sbit rt=P1^3;                   //人体红外线
sbit ds=P1^2;                   //电视机的开/光
sbit bj=P1^1;                   //报警端口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以下是对液晶模块的操作程序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
/***************************************************
函数功能:显示小时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x%10;                  //取余运算,求得各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4);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5列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以下是对AT24C02的读写操作程序
********************************************************************************/
/***************************************************
函数功能:开始数据传送
***************************************************/
void start()
// 开始位
{
        SDA = 1;    //SDA初始化为高电平“1”
        SCL = 1;    //开始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 = 0;    //SDA的下降沿被认为是开始信号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
/***************************************************
函数功能:结束数据传送
***************************************************/
void stop()
// 停止位
{
        SDA = 0;     //SDA初始化为低电平“0”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1;     //结束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 = 1;    //SDA的上升沿被认为是结束信号
}
/***************************************************
函数功能:从AT24Cxx读取数据
出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从AT24Cxx移入数据到MCU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   //储存从AT24Cxx中读出的数据
        for(i = 0; i < 8; i++)
        {
                SCL = 1;                //SCL置为高电平
                x<<=1;                  //将x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x|=(unsigned char)SDA;  //将SDA上的数据通过按位“或“运算存入x中
                SCL = 0;                        //在SCL的下降沿读出数据
        }
        return(x);                //将读取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向AT24Cxx的当前地址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y (储存待写入的数据)
***************************************************/
//在调用此数据写入函数前需首先调用开始函数start(),所以SCL=0
bit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bit ack_bit;               //储存应答位
        for(i = 0; i < 8; i++)                // 循环移入8个位
        {
            SDA = (bit)(y&0x80);   //通过按位“与”运算将最高位数据送到S
                                                  //因为传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1;            //在SCL的上升沿将数据写入AT24Cxx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0;            //将SCL重新置为低电平,以在SCL线形成传送数据所需的8个脉冲
                y <<= 1;           //将y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
        SDA = 1;                          // 发送设备(主机)应在时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SCL=1)释放SDA线,
                        //以让SDA线转由接收设备(AT24Cxx)控制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1;       //根据上述规定,SCL应为高电平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ack_bit = SDA; //接受设备(AT24Cxx)向SDA送低电平,表示已经接收到一个字节
                       //若送高电平,表示没有接收到,传送异常
        SCL = 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return  ack_bit;                        // 返回AT24Cxx应答位
}
/***************************************************
函数功能:向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 (储存指定的地址);dat(储存待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Set(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dat)
// 在指定地址addr处写入数据WriteCurrent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WriteCurrent(add);       //写入指定地址
        WriteCurrent(dat);       //向当前地址(上面指定的地址)写入数据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delaynms(4);               //1个字节的写入周期为1ms, 最好延时1ms以上
}
/***************************************************
函数功能:从AT24Cxx中的当前地址读取数据
出口参数:x (储存读出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Current()
{
        unsigned char x;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READ);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读其数据
        x=ReadData();         //将读取的数据存入x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return x;              //返回读取的数据
}
/***************************************************
函数功能:从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入口参数:set_add
出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Set(unsigned char set_add)
// 在指定地址读取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WriteCurrent(set_add);       //写入指定地址
        return(ReadCurrent());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并返回
}
/*****************************************************
函数功能: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读取应答信号
出口参数:flag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2;time++) //略微延时约6微秒
     ;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for(time=0;time<200;time++)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10;time++)
     ;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time<200;time++)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
函数功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0;time<2;time++)
             ;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i]
                   for(time=0;time<8;time++)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time<10;time++)
                     ;//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time<1;time++)
                          ;//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for(time=0;time<4;time++)
                      ;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以下是与温度有关的显示设置
******************************************************************************/
/*****************************************************
函数功能:显示没有检测到DS18B20
***************************************************/
void display_error(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Erro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Erro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while(1)              //进入死循环,等待查明原因
                                  ;
}
/*****************************************************
函数功能:显示说明信息
***************************************************/
void display_expl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符号
***************************************************/
void display_symbol(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4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Temp[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Temp[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0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单位(Cent)
***************************************************/
void         display_cen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Cent[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Cent[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void         display_cent1(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4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Cent[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Cent[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7);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2(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0b);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做好读温度的准备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
                    ;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flashing  ()//闪灯子程序
{
while(1)
  {
   rt=0;
   delaynms(50);
   rt=1;
   delaynms(50);
   if(bj==0)break;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um=25;    //储存计数值
         unsigned char x;      //储存从AT24C02读出的值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if(Init_DS18B20()==1)
            display_error();
                display_explain();
           display_symbol();    //显示温度说明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cent();      //显示温度的单位
      display_cent1();      //显示温度的单位
          ledr=0;
    while(1)             //无限循环
      {
          //控制风扇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TN=TH*16+TL/16;      //实际温度值=(TH*256+TL)/16,即:TH*16+TL/16
                                          //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被丢弃了
           TD=(TL%16)*10/16;    //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
                                          //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保留1位小数)
           display_temp1(TN);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display_temp2(TD);    //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
      delaynms(10);
                  if(S1==0)          //如果该键被按下
                   {
                    delaynms(80);   //软件消抖,延时80ms
                         if(S1==0)        //确实该键被按下
                          sum++;         //计件值加1
                         if(sum==50)     //如果计满99
                          sum=0;         //清0,重新开始计数
                        }
                 if(S2==0)          //如果该键被按下
                   {
                    delaynms(80);   //软件消抖,延时80ms
                         if(S2==0)        //确实该键被按下
                          sum--;         //计件值加1
                         if(sum==99)     //如果计满99
                          sum=0;         //清0,重新开始计数
……………………

网友A:
很全  很受用   谢谢楼主

网友B:
谢谢大佬,又来学习一波,希望早日学有所成

网友C(2020-05-21):
缺少ex86.c文件

网友D(2020-06-22):
太棒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