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书-关于单片机计算方面的(如何写入公式)

楼主(2018-12-10):
各位大佬,小弟需要一本对单片机如何写入公式的源代码的书籍,请问有没有推荐,不胜感激!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数学基础。
【拿来主义】最方便。
自己写很难。
比如:51单片机只会做8位的+ - * /。
你要做更多位的+ - * /,就需要你想出拼成多位的方法。
你做Sin(x),就要设法将Sin(x)化成多位的+ - * / ;
你要做开方,就要设法将开方化成多位的+ - * / ;
如果你不会这些方法,甚至都没听说过,还是【拿来主义】吧。

网友B:
单片机写入公式是什么意思?如果需要计算量较多的,建议使用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