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32是16位地址寻址方式,那请问咋寻呢

楼主(2018-12-10):
在书上看到这样的程序,这个好像是8位的地址寻址程序,咋写16位的地址寻址呢

楼主:
#include "iic.h"
void delay()
{
;;
}
void delay10ms()
{
int a,b;
for(a=50;a>0;a--)
for(b=200;b>0;b--);
}
void nack()
{
scl=1;
delay();
sda=1;
scl=0;
delay();
}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ack()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520)
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k;
scl=0;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j=sda;
k=(k<<1)|j;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t24c3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57);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write_byte(date);
ack();
stop();
}

uchar read_at24c32(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write_byte(0x56);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0x57);
ack();
date=read_byte();
nack();
stop();
return date;
}

楼主:
引用 楼主:
#include "iic.h"
void delay()
{

你这是干什么??

网友A:
为何不看它的手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