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20引脚的和18引脚的可以互换吗?cs1cs2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8-12-10):
12864液晶屏20引脚的和18引脚的可以互换吗?18引脚的cs1 cs2在20引脚的里面用哪个可以代替?求详解!

网友A:
sc1,sc2 是分屏,只要是同类就能互换

网友B:
看两都的手册,读通了,就明白了。

楼主:
我知道是分屏,可是在淘宝上买不到这种类型的,只好用二十引脚的,就是想知道能不能互换

网友C:
多看数据手册

网友D:
这个啊,没有关系的,18脚,19脚,20脚,乃至5个脚都可以,一般来说PSB与最后一个K与VSS(GND)相连,VCC(VDD)与倒数第二个相连,其余引脚看12864手册上的引脚说明,如果是并口那么DB0-7都有,有一些rst也有,这个看需要吧。至于串口,就只用RS、RW、E以及GND、VCC,五个引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啊,没有关系的,18脚,19脚,20脚,乃至5个脚都可以,一般来说PSB与最后一个K与VSS(GND)相连,VCC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