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学生转电子430单片机,求建议

楼主(2018-12-10):
本科机械,研究生突转电子控制,
主攻msp430控制方向,目前正在学习单片机基础知识
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如何学习 MSP430 单片机
学习就是迎接挑战、解决困难的过程,没有挑战,就没有人生的乐趣下面以 MSP430 系列 单片机 为例,解释一下学习 单片机 的过程。
( 1)获取资料
购买有关书籍,并到杭州利尔达公司网站和 TI 网站获取资料,例如,在网上可以找到 FET使用指导、 MSP430 F1xx 系列、 F4xx 系列的使用说明和具体 单片机 芯片的数据说明, 可以
找到 仿真器 FET 的电路图 、实验板 电路图 、 芯片封装 知识等大量的实际应用参考电路,当然有些资料是英文的,看懂英文资料是个挑战,学会 4、 6 级英语就是为看资料的。英语难
学,但是看资料容易,只要下决心,看完一本资料,就可以看懂所有的相关资料。
( 2)购买 仿真器 FET 和实验电路板
如果经济条件不错,可以直接购买。
( 3)自制 仿真器 FET 和实验电路板
自制仿真器 FET ,首先要到网上找到 FET 电路图 ,然后就可以使用画电路板软件画电路图和电路板图,这又是个挑战。 FET 电路非 常简单,但要把它制作出来还是需要下一番工夫
的, 找一本有关书, 然后练习画 原理图 , 画完 原理图 后, 就学习认识 元件封装 , 再购买元件,这时就可以画电路板图了,一旦画好,将形成的 PCB 文件交给 电路板制作 公司, 10 天后,就可以得到电路板, 焊上元件和电缆, 等实验电路板做好后, 就可以与实验电路板一起调试了。自制实验电路板, 需要单片机芯片内部工作原理的知识、 封装知识, 清楚的知道每一个 引脚的功能,还需要 数码管 、按钮、 排电阻 、三端 稳压器 、 二极管 、散热器、 电解电容 、普通电容、电阻、 钮子开关 等元件的知识,对于初学者,可以做一个只有 3 个数码管 、 8 个按钮、8 个发光二极管 的简单实验板, 这样的实验板, 虽然简单, 但足可以帮助初学者入门单片机。自制实验电路板与自制 FET 一样, 首先画电路图, 然后买元件, 再画电路板。 由于 MSP430系列芯片是扁平封装, 焊接起来有一定难度, 这好象是个挑战, 但实际上很简单, 方法如下:
首先在焊盘上涂上 松香水 , 在松香水 未干的情况下, 将芯片放在焊盘上, 注意芯片第一 引脚的位置,并使 引脚 与焊盘对齐,将擦干净的 电烙铁 (不能有任何 焊锡 )接触引脚,引脚只要一热, 焊盘上的 焊锡 就自动将引脚焊住了, 千万注意 电烙铁 上不能有 焊锡 , 焊接时最好配备一个 放大镜 。 焊接电路板时, 每一个元件都要核对参数,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元件一定要测量。
( 4)从网上获得 IAR 软件
到利尔达公司或 TI 公司 的网站下载 IAR 软件 ,并安装到计算机上。
( 5)调试 FET 和实验板
将 FET 的一端与 PC 机的 并行口 相连, 另一端连接实验的 JTAG 接口 , 上电后, 检查 FET芯片、 实验板上的单片机芯片是否发热 (用 手模 ) , PC 机是否工作正常后, 运行 IAR 软件 ,找个 C 语言或 汇编语言 的例子,编译成功后下载到单片机中,如果能够下载,说明一切成功。否则还需要仔细研究,一般情况下,只要电路板上的电路正确,元件参数准确,没有不成功的。
( 6)分步骤学习单片机
学习使用单片机就是理解单片机硬件结构, 在汇编或 C 语言中学会各种功能的初始化设置,以及实现各种功能的程序编制。
第一步:数字 I/O 的使用
使用按钮输入信号, 发光二极管 显示 输出电平 ,就可以学习引脚的数字 I/O 功能,在按下某个按钮后, 某发光二极管 发亮, 这就是 数字电路 中组合逻辑的功能,虽然很简单, 但是可以学习一般的单片机编程思想, 例如, 必须设置很多 寄存器 对引脚进行初始化处理, 才能使引脚具备有数字输入和输出输出功能。 每使用单片机的一个功能, 就要对控制该功能的 寄存器进行设置,这就是单片机编程的特点,千万不要怕麻烦,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
第二步: 定时器 的使用
学会 定时器 的使用, 就可以用单片机实现 时序电路 , 时序电路 的功能是强大的,在工业、家用电气设备 的控制中有很多应用, 例如, 可以用单片机实现一个具有一个按钮的 楼道灯 开关,该开关在按钮按下一次后,灯亮 3 分钟后自动灭,当按钮连续按下两次后,灯 常亮 不灭,当按钮按下时间超过 2s, 则灯灭。 数字集成电路 可以实现 时序电路 , 可编程逻辑器件 ( PLD )可以实现 时序 电路, 可编程控制器 ( PLC )也可以实现 时序 电路,但是只有单片机实现起来最简单,成本最低。定时器 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逻辑加时间控制是单片机使用的基础。
第三步:中断
单片机的特点是一段程序反复执行, 程序中的每个指令的执行都需要一定的执行时间, 如果程序没有执行到某指令,则该指令的动作就不会发生,这样就会耽误很多快速发生的事情,例如, 按钮按下时的 下降沿 。要使单片机在程序正常运行过程中, 对快速动作做出反应,就必须使用单片机的中断功能,该功能就是在快速动作发生后,单片机中断正常运行的程序,处理快速发生的动作, 处理完成后, 在返 回执 行正常的程序。 中断功能使用中的困难是需要精确地知道什么时候不允许中断发生(屏蔽中断)、什么时候允许中断发生(开中断),需要设置哪些 寄存器 才能使某种中断起作用,中断开始时, 程序应该干什么, 中断完成后,程序应该干什么等等。
中断学会后,就可以编制更复杂结构的程序,这样的程序可以干着一件事,监视着一件事,一旦监视的事情发生,就中断正在干的事情,处理监视的事情,当然也可以监视多个事情,形象的比喻,中断功能使单片机具有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功能。以上三步学会,就相当于 降龙十八掌 武功,会了三掌了,可以勉强护身。
第四步:与 PC 机进行 RS232 通信
单片机都有 USART 接口, 特别是 MSP430 系列中很多型号, 都具有两个 USART 接口。 ,USART 接口不能直接与 PC 机的 RS232 接口 连接,它们之间的 逻辑电平 不同,需要使用一个 MAX3232 芯片进行 电平 转换。USART 接口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该接口,可以使单片机与 PC 机之间交换信息,虽然 RS232 通信并不先进,但是对于接口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正确使用 USART 接口,需要学习 通信协议 , PC 机的 RS232 接口 编程等等知识。试想, 单片机实验板 上的数据显示在 PC 机监视器 上, 而 PC 机的键盘信号可以在 单片机实验板 上得到显示,将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
第五步:学会 A/D 转换
MAP430 单片机带有多通道 12 位 A/D 转换器 , 通过这些 A/D 转换器 可以使单片机操作 模拟量,显示和检测电压、电流等信号。学习时注意模拟地与数字地、 参考电压 、 采样时间 , 转换速率 ,转换误差等概念。使用 A/D 转换功能的简单的例子是设计一个 电压表 。
第六步:学会 PCI 、 I2C 接口 和液晶显示器接口
这些接口的使用可以使单片机更容易连接 外部设备 ,在扩展单片机功能方面非常重要。
第七步:学会比较、捕捉、 PWM 功能
这些功能可以使单片机能够 控制电机 ,检测转速信号,实现电机 调速器 等控制起功能。如果以上七步都学会, 就可以设计一般的应用系统, 相当于学会十招 降龙十八掌 , 可以出手
攻击了。
第八步:学习 USB 接口、 TCP/IP 接口、各种工业总线的硬件与 软件设计学习 USB 接口、 TCP/IP 接口、 各种工业总线的硬件与 软件设计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当前产品开发 的发展方向。到此为止 ,相当于学会 15 招降龙十八掌 ,但还不到打遍 天下无敌手 的境界。即使如此,也算是单片机 大虾 了。顺便说一句, MSP430 单片机 的技术支持是非常好的,负责任的 工程师大虾 会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使你 化险为夷 。
6. 达到理想境界
达到理想境界是困难的, 在知识爆炸的年代里, 即使天天学习, 也很难跟上 科学技术 的发展,更何况每天还要为找工作、 提职称、 写论文、 搞科研经费 、 学习、 买房、 购车、 柴、 米、油、盐、酱、醋、茶等忙活,那么,还需要学习吗?回答是肯定的,人就是为兴趣而活,爱好单片机才能学会单片机,不为什么目的,只为学习的乐趣, 当然要是兴趣也能赚钱, 则是
一举两得。学会使用单片机其实是学会了使用工具, 充其量是个 补锅 、锔碗的 匠人 。如果再要进步,就需要在信号识别、 控制理论 、 数字信号处理 理论、 通信理论 等方面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开发出高水平、 高附加值 、具有 知识产权 的产品, 达到熟练运用降龙十八掌,打遍 天下无敌手的至高境界。单片机是 DSP 、 嵌入式操作系统 等高级硬件 产品开发 的基础。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学会单片机的开发。如果在学会单片机的基础之上,学会 CPLD 和 FPGA 的开发以及硬件描述语言,就可以在高速产品的开发方面获得一杯羹。

网友B:
就当你是高中才毕业,上了个单片机专业。与你是不是研究生无关!

网友C:
建议先从51开始 ,程序的编写和单片机的学习同时进行

网友D:
如果老师课上会教学,就跟着老师学,开始很简单,如果是自学,就先研究一下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