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份最近做的基于51单片机的HX711电子秤,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2018-12-10):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                                                //储存键值
uint GapValue,GapValue1;                //修改除数
/*-------------外部定义函数或变量-----------------*/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
extern void lcddisplay();
extern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extern void weight_get();
extern void maopi_get();
extern void display_price();
extern void display_weight();
extern void display_money();
bit bdata flag_key;

void delay1()
{;;}                                                   //延时函数 大概10us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延时时间函数 大概x=1000为1s
}

//定时器0以及lcd12864初始化
void init()
{
        rw=0;
        psb=1;
        delay1();                  //根据时序图操作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操作
        write_com(0x0c);  //开显示关光标,0x0e就是开显示开光标
        write_com(0x06);  //写入一个字符,地址加1
        write_com(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
        delay(5);
}
void main()
{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init();                //LCD初始化
        maopi_get();        //获取开机时候的毛重,所以开机时托盘上应该为零重量  这里是必须要注意的
        start_lcd();    //开机动画及其应该初次显示的东西
        while(1)
        {
                  weight_get();    //循环地获取重量
                  temp=keyscan();  //按键扫描
                  //有效键值0-15
                  if (temp<16)
                  {
                         key_select(temp);//循环地不停检查是否有按键按下,按下则立马执行相应动作
                         while(temp<16)
                         {
                                if(temp==10||temp==11) //这里是修改GapValue值得
                                {
                                         key_select(temp);//再次确认temp
                                         weight_get();          //继续称重显示
                                         flag_key=1;          //修改按键标志
                                }
                        //        temp=keyscan();
                          }
                   }
                  write_eeprom();//保存设定参数
        }
}

网友A(2019-04-01):
下载试试,谢谢楼猪

网友B(2020-09-26):
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