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芯片复位问题

楼主(2018-12-10):
各位大神,求助:
在STM32407FZET6芯片设计过程中,上电后芯片不能自动复位,只能通过手动按键复位,系统才能正常启动,复位电路只有阻(10K)容(0.1uF)。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放电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有两个建议,一个是程序设定个延时,第二个改一下电路,增加二极管,快速放电

网友B:
双踪示波器测下复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踪示波器测下复位时间

测过,芯片3.3V电源和复位脚上电时差在20ms以上。延时时间足够。按钮与上电时差在200ms以上。

网友C:
建议去掉电阻,只保留电容,ST的官方手册就是这么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有两个建议,一个是程序设定个延时,第二个改一下电路,增加二极管,快速放电

您说的是系统断电后立即上电,电容放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可是我的板子断电后电容已经充分放电了,再上电仍然不能复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去掉电阻,只保留电容,ST的官方手册就是这么推荐的。

试过,而且容值调到10uF,问题依然存在。阻值也配合0.1uF调到过100K。

网友D:
电路图放上来看下!!!!!!!!!!!

网友E:
PDR_ON管脚怎么处理的

网友F:
电路图放上来看下!

网友G:
检查下线路是不是有问题,正常RC是可以的

网友H:
你可以查下你的初始化部分有没有用延时,我上次因为有延时而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R_ON管脚怎么处理的

我用的这个100pin的芯片没有PDR_ON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下线路是不是有问题,正常RC是可以的

线路查了,确实没什么问题,很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查下你的初始化部分有没有用延时,我上次因为有延时而不能运行

不是这个问题啊,试了一下,不管用。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原理上还是没搞懂。 目前将程序中的CAN初始化程序段删掉之后问题解决(CAN芯片没有焊接,导致STM32 的81、82、83引脚悬空)。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原理上还是不懂。希望各位能提出宝贵建议,谢谢。

网友I:
电路原理图和PCB拿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