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2单片机的工业现场报警器 红色字体标记的程序有问题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12-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dispbuf[5];
unsigned char getdata[8]; // 存储八路模数转换后的结果;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0;
char cancel=0;
uchar number;
uchar code warn[]={125,125,125,125,125,125,125,125};// 设定各个有害气体的指标;
uchar codetd[]={0x04,0x14,0x24,0x34,0x44,0x54,0x64,0x74};// 通道先择数组;
uchar code *gas[]={"CO ","NO","NO2 ","SO2 ", "SO3 ","CH4","C6H6 ","HCHO "}; // 有害气体名称;
uchar code ok[]={"Everything isOK"};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2^3;
sbit CLK=P3^3;
sbit P32=P3^2;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sbit rs=P2^0;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2;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n=P2^1;        //1602的使能控制线
sbit P23=P2^3;
sbit BEEP=P2^7;
sbit P17=P1^7;
char flag=0; // 检测到指标高于设定值是flag=1;
//数码管显示器//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2;y>0;y--);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1602写命令函数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1=com;            //把命令字送入P2
   delay1(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1602写数据函数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1=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2
   delay1(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函数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lcd_wcom(0x01);    //清屏
}
void write_str(uchar weizhi,uchar*neirong)            //显示主函数
{
   uchar n,m=0;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wcom(0x80);   //显示地址设为80H(即00H,)上排第一位
   for(m=0;m<16;m++)     //将tabl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m]);
           delay(100);    //延时
    }
   lcd_wcom(0x80+0x40);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为,即下排第1位
   for(n=0;n<16;n++)   //将table1[]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1[n]);
          delay(100); //延时
    }
    ucharm=0;
    lcd_wcom(weizhi);
    while(*neirong!=0)
    {
        lcd_wdat(neirong[m]);
        neirong++;
        delay1(5);
    }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n,m,k;
for(n=0;n<time;n++)
for(m=0;m<50;m++)
  k++;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Initial()
{
TMOD=0x10;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EA=1;
ET1=1;
TR1=1;
}
//八路模数转换存入getdata[]//
void adc()
{
  chari,m=1;
for(i=0;i<8;i++)
   {
     P2=td[ i]|0x0f;
     ST=0;
     OE=0;
     ST=1;
     ST=0;
     delay(3);
     while(EOC==0);
     OE=1;
      getdata[m]=P0;
     OE=0;
      m++;
   }
}
//响铃程序//
void alarm(void)
{
  uchari;
for(i=60;i>0;i--)
    {
     BEEP=~BEEP;
     delay(2);
     BEEP=~BEEP;
     delay(2);
    }

//自检程序//
void test()
{
  chari;
for(i=0;i<8;i++)
   {
     P3=td[ i];
     delay(800);
     P37=0;
     for(i=0;i<3;i++)
      {
        alarm();
        delay(1500);
      }
    }
}
//检测程序//
void check()
{
  chari;
for(i=1;i<=8;i++)
    {
     if(getdata[ i]>warn[i-1])
       {
         flag=1;
         number=i; // 记录超过指标的通道;
         break;
       }
     else
     flag=0;
   }
}
//数据转换程序//
void display()
{
temp=getdata[number-1]*1.0/255*500;
dispbuf[4]='%';
dispbuf[3]=temp%10+0x30;  // 取个位 ;
dispbuf[2]=temp/10%10+0x30; // 取十位;
dispbuf[1]='.';
dispbuf[0]=temp/100%10+0x30; // 取百位;
write_str(0x80,gas[number-1]); // 显示;
write_str(0x80+0x40,dispbuf);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Initial();
    lcd_init();
    EA=1;
    EX0=1;
    while(1)
    {
        adc();
        check();
        number = 3;
        flag = 1;
        while(flag==1)
        {
            lcd_wcom(0x01);
            display();
            alarm();
            flag= 0;
            adc();
            check();
        }
        number = 0;
        lcd_wcom(0x01);
    }
}
void main()
{
//test(); // 自检;
P3=0xff;
TimeInitial(); // 定时器初始化
lcd_init();  // 1602初始化
  EA=1;
EX0=1;
   while(1)
      {
        lcd_wcom(0x01);
       adc(); // 启动AD转换;
       check(); // 检查是否超标;
       cancel=0;
         while(flag==1)
           {
             P32=1;
             display();//  显示超过指标的信息;
             P3=td[number-1];
             P37=0;
             if(cancel==0) // 判断停止报警按键是否按下
                {
                  alarm(); // 报警音
                  delay(1000);
                }
             P3=0x0f|td[number-1];
             adc(); // 启动AD转换
             check(); // 检查是否超标
           }
       P37=1;
       //write_str(0x80,ok);
       cancel=0;
     }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cancel=1; // 停止报警键按下,
cancel=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CLK=~CLK;
}

网友A:
程序中table[ ]、table1[ ]这两个数组都没有声明,别人也无法知道原作者想要显示的是什么字符。

网友B:
全文没有看到table[ ]和table1[ ]在哪里定义或者声明过,编译应该都通过不了。

网友C:
没申明数组

网友D:
main你都能用两个,真不知道你在哪里复制的代码过来?

网友E:
哪来的两个main函数

网友F:
table和table1没有申明啊,这样不会生成相应的变量地址的。

网友D:
这不是用了两个main
自己看------------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Initial();
---------------------------

void main()
{
//test(); // 自检;
P3=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