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TOUCHGFX例程 GT811电容触摸芯片驱动

楼主(2018-12-10):
基本stm32f429的 touchGFX例程, 炫酷GUI

/*
*********************************************************************************************************
*
*        模块名称 : 电容触摸芯片GT811驱动程序
*        文件名称 : bsp_ct811.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GT811触摸芯片驱动程序。

*********************************************************************************************************
*/
#include "gt811.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2c.h"
//#include "GUI.h"

#define GT811_READ_XY_REG         0x721        /* 坐标寄存器 */
#define GT811_CONFIG_REG        0x6A2        /* 配置参数寄存器 */

/* GT811配置参数,一次性写入 */
//const uint8_t s_GT811_CfgParams[]=
uint8_t s_GT811_CfgParams[]=
{
        /*
                0x6A2  R/W  Sen_CH0    触摸屏 1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0x6A3  R/W  Sen_CH1    触摸屏 2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0x6A4  R/W  Sen_CH2    触摸屏 3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0x6A5  R/W  Sen_CH3    触摸屏 4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0x6A6  R/W  Sen_CH4    触摸屏 5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0x6A7  R/W  Sen_CH5    触摸屏 6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0x6A8  R/W  Sen_CH6    触摸屏 7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0x6A9  R/W  Sen_CH7    触摸屏 8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0x6AA  R/W  Sen_CH8    触摸屏 9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0x6AB  R/W  Sen_CH9    触摸屏 10 号感应线对应的 IC 感应线
        */
    0x12,0x10,0x0E,0x0C,0x0A,0x08,0x06,0x04,0x02,0x00,

        /*
        0x6AC  R/W  Dr0_Con  CHSELEF0  F1DELAY0
        0x6AD  R/W  Dr0_Con  F2DELAY0  F3DELAY0

        0x6AE  R/W  Dr1_Con  CHSELEF1  F1DELAY1
        0x6AF  R/W  Dr1_Con  F2DELAY1  F3DELAY1

        0x6B0  R/W  Dr2_Con  CHSELEF2  F1DELAY2
        0x6B1  R/W  Dr2_Con  F2DELAY2  F3DELAY2

        0x6B2  R/W  Dr3_Con  CHSELEF3  F1DELAY3
        0x6B3  R/W  Dr3_Con  F2DELAY3  F3DELAY3

        0x6B4  R/W  Dr4_Con  CHSELEF4  F1DELAY4
        0x6B5  R/W  Dr4_Con  F2DELAY4  F3DELAY4

        0x6B6  R/W  Dr5_Con  CHSELEF5  F1DELAY5
        0x6B7  R/W  Dr5_Con  F2DELAY5  F3DELAY5

        0x6B8  R/W  Dr6_Con  CHSELEF6  F1DELAY6
        0x6B9  R/W  Dr6_Con  F2DELAY6  F3DELAY6

        0x6BA  R/W  Dr7_Con  CHSELEF7  F1DELAY7
        0x6BB  R/W  Dr7_Con  F2DELAY7  F3DELAY7

        0x6BC  R/W  Dr8_Con  CHSELEF8  F1DELAY8
        0x6BD  R/W  Dr8_Con  F2DELAY8  F3DELAY8

        0x6BE  R/W  Dr9_Con  CHSELEF9  F1DELAY9
        0x6BF  R/W  Dr9_Con  F2DELAY9  F3DELAY9

        0x6C0  R/W  Dr10_Con  CHSELEF10  F1DELAY10
        0x6C1  R/W  Dr10_Con  F2DELAY10  F3DELAY10

        0x6C2  R/W  Dr11_Con  CHSELEF11  F1DELAY11
        0x6C3  R/W  Dr11_Con  F2DELAY11  F3DELAY11

        0x6C4  R/W  Dr12_Con  CHSELEF12  F1DELAY12
        0x6C5  R/W  Dr12_Con  F2DELAY12  F3DELAY12

        0x6C6  R/W  Dr13_Con  CHSELEF13  F1DELAY13
        0x6C7  R/W  Dr13_Con  F2DELAY13  F3DELAY13

        0x6C8  R/W  Dr14_Con  CHSELEF14  F1DELAY14
        0x6C9  R/W  Dr14_Con  F2DELAY14  F3DELAY14

        0x6CA  R/W  Dr15_Con  CHSELEF15  F1DELAY15
        0x6CB  R/W  Dr15_Con  F2DELAY15  F3DELAY15
        */
        0x05,0x55,0x15,0x55,0x25,0x55,0x35,0x55,0x45,0x55,0x55,0x55,0x65,0x55,0x75,0x55,
        0x85,0x55,0x95,0x55,0xA5,0x55,0xB5,0x55,0xC5,0x55,0xD5,0x55,0xE5,0x55,0xF5,0x55,

        /*
        0x6CC  R/W  ADCCFG  芯片扫描控制参数
        0x6CD  R/W  SCAN    芯片扫描控制参数
        */
        0x1B,0x03,

        /*
        0x6CE  R/W  F1SET  驱动脉冲 1 频率
        0x6CF  R/W  F2SET  驱动脉冲 2 频率
        0x6D0  R/W  F3SET  驱动脉冲 3 频率
        0x6D1  R/W  F1PNUM  驱动脉冲 1 个数
        0x6D2  R/W  F2PNUM  驱动脉冲 2 个数
        0x6D3  R/W  F3PNUM  驱动脉冲 3 个数
        */
        0x00,0x00,0x00,0x13,0x13,0x13,

        /* 0x6D4  R/W  TOTALROW  全部使用的驱动通道数(屏的驱动线+按键驱动线) */
        0x0F,

        /*
        0x6D5  R/W  TSROW  用在屏上的驱动线
        0x6D6  R/W  TOTALCOL  用在屏上的感应线
        */
        0x0F,0x0A,

        /*
        0x6D7  R/W  Sc_Touch  屏幕按键阈值
        0x6D8  R/W  Sc_Leave  屏幕松键阈值
        */
        0x50,0x30,

        /*
        0x6D9  R/W  Md_Switch  保留  DD2    R1  R0  INT    SITO    RT    ST
        0x6DA  R/W  LPower_C  保留  Auto 无按键进低功耗时间,0-63 有效,以 s 为单位
        */
        0x05,0x03,

        /* 0x6DB  R/W  Refresh  触摸刷新速率控制参数(50Hz~100Hz):0-100 有效 */
        0x64,

        /* 0x6DC  R/W  Touch_N  保留  使能触摸点个数:1-5 有效 */
        0x05,

        /*
        0x6DD  R/W  X_Ou_Max_L X 坐标输出最大值  480
        0x6DE  R/W  X_Ou_Max_H

        0x6DF  R/W  Y_Ou_Max_L  Y 坐标输出最大值  800
        0x6E0  R/W  Y_Ou_Max_H
        */
#if 1
        0x58,0x02,
        0x00,0x04,
#else
        0xe0,0x01,
        0x20,0x03,
#endif

        /*
        0x6E1  R/W  X _Th  X 坐标输出门限:0-255,以 4 个原始坐标点为单位
        0x6E2  R/W  Y_Th  Y 坐标输出门限:0-255,以 4 个原始坐标点为单位
        */
        0x00,  0x00,

        /*
        0x6E3  R/W  X_Co_Sm  X 方向平滑控制变量,0-255 可配置,0 表示关
        0x6E4  R/W  Y_Co_Sm  Y 方向平滑控制变量,0-255 可配置,0 表示关
        0x6E5  R/W  X_Sp_Lim  X 方向平滑上限速度:0-255 可配置,0 表示关
        0x6E6  R/W  Y_Sp_ Lim  Y 方向平滑上限速度:0-255 可配置,0 表示关
        */
        0x32,0x2C,0x34,0x2E,

        /*
        0x6E7  R/W  X_Bor_Lim  Reserved  Reserved
        0x6E8  R/W  Y_Bor_Lim  Reserved  Reserved
        */
        0x00,0x00,

        /* 0x6E9  R/W  Filter  丢弃数据帧数  坐标窗口滤波值,以 4 为基数 */
        0x04,

        /* 0x6EA  R/W  Large_Tc  0-255 有效:单一触摸区包含结点数大于此数会判为大面积触摸 */
        0x14,

        /* 0x6EB  R/W  Shake_Cu  Touch 事件建立去抖  手指个数从多到少去抖 */
        0x22,

        /* 0x6EC  R/W  Noise_R  保留  白噪声削减量(低 nibble)有效 */
        0x04,

        /* 0x6ED~0x6F1 R/W    保留 */
        0x00,0x00,0x00,0x00,0x00,

    0x20,0x14,0xEC,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30,
    0x25,0x28,0x1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

#define GT811_WriteReg I2C1_Write
#define GT811_ReadReg I2C1_Read

GT811_T g_GT811;

/*
*********************************************************************************************************
*        函 数 名: GT811_InitHard
*        功能说明: 配置触摸芯片.  在调用该函数前,请先执行 bsp_touch.c 中的函数 bsp_DetectLcdType() 识别id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GT811_Init(void)
{
        g_GT811.i2c_addr = GT811_I2C_ADDR1;

        GT811_WriteReg(g_GT811.i2c_addr, GT811_CONFIG_REG, (uint8_t *)s_GT811_CfgParams, sizeof(s_GT811_CfgParams));

        /* 根据模组类型重置分辨率寄存器 */
        if (g_GT811.i2c_addr == GT811_I2C_ADDR1)
        {
                const uint8_t tab[4] = {0xe0, 0x01, 0x20, 0x03};
                GT811_WriteReg(g_GT811.i2c_addr, 0x6DD, (uint8_t *)tab, 4);
        }
        else        /* GT811_I2C_ADDR3 */
        {
                const uint8_t tab[4] = {0x58, 0x02, 0x00, 0x04};
                GT811_WriteReg(g_GT811.i2c_addr, 0x6DD, (uint8_t *)tab, 4);
        }
}

/*
*********************************************************************************************************
*        函 数 名: GT811_ReadVersion
*        功能说明: 获得GT811的芯片版本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16位版本
*********************************************************************************************************
*/
uint16_t GT811_ReadVersion(void)
{
        uint8_t buf[2];

        GT811_ReadReg(g_GT811.i2c_addr, 0x717, buf, 2);

        return ((uint16_t)buf[0] << 8) + buf[1];
}

/*
*********************************************************************************************************
*        函 数 名: GT811_OnePiontScan
*        功能说明: 读取GT811触摸数据,这里仅读取一个触摸点。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bool GT811_ReadOnePiont(uint16_t *px, uint16_t *py)
{
        uint8_t buf[7] = {0}; /* 将其都初始化为 0 */
        uint16_t x, y;
        uint8_t res;

        /* 读取寄存器:0x721  R  TouchpointFlag  Sensor_ID  key  tp4  tp3  tp2  tp1  tp0 */
        res = GT811_ReadReg(g_GT811.i2c_addr, GT811_READ_XY_REG, buf, 1);
        if(res != 0)
        {
                //uprintf("1.failed\r\n");
                return false;
        }

        /* 判断是否按下,没有按下,直接退出 */
        if ((buf[0] & 0x01) == 0)
        {
                return false;
        }

        /* 读取第一个触摸点0 */
        res = GT811_ReadReg(g_GT811.i2c_addr, GT811_READ_XY_REG + 1, &buf[1], 6);
        if(res != 0)
        {
                //uprintf("2.failed\r\n");
                return false;
        }

        /*
        0x721  R  TouchpointFlag  Sensor_ID  key  tp4  tp3  tp2  tp1  tp0
        0x722  R  Touchkeystate     0  0  0  0  key4  key3  key2  key1

        0x723  R  Point0Xh  触摸点 0,X 坐标高 8 位
        0x724  R  Point0Xl  触摸点 0,X 坐标低 8 位
        0x725  R  Point0Yh  触摸点 0,Y 坐标高 8 位
        0x726  R  Point0Yl  触摸点 0,Y 坐标低 8 位
        0x727  R  Point0Pressure  触摸点 0,触摸压力
        */
        g_GT811.X0 = ((uint16_t)buf[2] << 8) + buf[3];
        g_GT811.Y0 = ((uint16_t)buf[4] << 8) + buf[5];
        g_GT811.P0 = buf[6];

        /* 检测按下 */
        /* 坐标转换 :
                电容触摸板左下角是 (0,0);  右上角是 (479,799)
                需要转到LCD的像素坐标 (左上角是 (0,0), 右下角是 (799,479)
        */
        x = g_GT811.Y0;
        y = 479 - g_GT811.X0;

        /*
                有时候I2C通信出问题,有触摸值,但是压力参数是0,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将其排除。
                x     y   p
                0,    0,  0
                0,    0,  0
           24,    0,  0
                0,    0,  0
           11,  323,  0
                0,    0,  0
                0,    0,  0
                6,  235,  0
           38,  230,  0
                0,    0,  0
//        */
//        if(g_GT811.P0 == 0)
//        {
//                uprintf("%5d,%5d,%3d\r\n",  g_GT811.X0, g_GT811.Y0, g_GT811.P0);
//                return false;
//        }

        *px = x;
        *py = y;

        return true;
}

/*
*********************************************************************************************************
*        函 数 名: GT811_ReadSensorID
*        功能说明: 识别显示模块类别。读取GT811 SensorID引脚状态,有3个状态,悬空,接电源,接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显示模块类别, 0, 1, 2
*********************************************************************************************************
*/
uint8_t GT811_ReadSensorID(void)
{
        uint8_t value;

        /*         0x721  R  TouchpointFlag      Sensor_ID  key  tp4  tp3  tp2  tp1  tp0 */
        GT811_ReadReg(g_GT811.i2c_addr, 0x721, &value, 1);

        return (value >> 6);
}

网友A(2019-04-13):
正需要呢,十分感谢你的分享,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