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模块RXD和TXD可不可以同时接CH340 usb下载电路?

楼主(2018-12-10):
本人小白一枚,在做一个小东西,想请教各位大神,如果系统中设计了CH340串口电路,同时还想加入8266 WIFI模块,看到CH340和8266都用到了TXD和RXD,但mcu只有一组,请问:1、在用USB下载程序时会不会影响到8266   2、RXD和TXD可不可以同时接这两个模块  3、如果不行,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A:
用逻辑门电路切换

网友B:
有专门的切换芯片

网友C:
你想下A、B同时与C相接,C发出信息:
1、A、B是否都能收到?
2、都能收到又如何呢?
3、如果A、B同时向C发信息,C收到的是什么呢?
4、如果A、B同不同时向C发信息,C收到的是什么呢?
想好了,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是彻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