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单片机经典学习例程下载(一些简单的按钮与LED控制代码)

楼主(2018-12-10):
通过对基本的单片机使用,熟悉单片机各个部分以及编程,加深对单片机的理解。程序都有详细的注释

文件列表:
【实验10】流水灯3
【实验11】独立按键操作方法
【实验12】多功能按键识别
【实验13】开关控制LED(输入输出概念)
【实验14】楼梯照明灯
【实验15】矩阵键盘扫描
【实验16】按键采集一整数数据
【实验17】简单的数码管显示
【实验18】数码管流动显示数字3
【实验19】一个数码管显示0-F
【实验1】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实验20】数码管显示任一九位以下整数
【实验2】点亮四个LED(方法1)
【实验3】点亮四个LED(方法2)
【实验4】一个LED闪烁
【实验5】led移动闪烁(方法1)
【实验6】led移动闪烁(方法2)
【实验7】多路开关状态指示
【实验8】流水灯1
【实验9】流水灯2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3
* 【程序功能】: 使用QX-MCS51 实验板键盘最下面一排左侧的S3键,控制一LED的亮灭
* 【使用说明】: 按下后松开,led亮;按下后再松开,led灭。即使led像家里用的电灯一样受开关控制。本例子中,要掌握“输入输出”的概念,单片机作为一个控制芯片,必然要通过“输入输出”才可与外界相连。输入是感知外界状态,当将输入作一定处理后,再通过输出控制外部模块。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include<reg51.h>

sbit S3=P3^1;         //采集按键状态,此时作为输入引脚
sbit led=P1^0;         //此时作为输出引脚。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m,n;
        for(m=p;m>0;m--)
                for(n=125;n>0;n--);
}
void main()
{
        while(1)
        {
           if(S3==0)
                {
                        delay(10);         //消抖
                        if(S3==0)
                        {        while(!S3);//等待按键松开。
                                led=~led;
                        }
                }
}
}

网友A(2020-03-13):
新手来学习,感谢

网友B:
延时消抖占用资源

网友C(2023-11-04):
有没有不用按键控制灯的亮度,家里只有一个220开关,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