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做的PC串口通信与STM32交互

楼主(2018-12-10):
这是我做的PC端与串口交互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1_Init(void)
{//串口参数初始化与使能时钟和GPIO端口初始化和GPIO口时钟使能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SA;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USA;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串口1

  GPIO_InitUSA.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USA.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USA.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GPIO_InitUSA);//串口1的TX引脚,设置为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USA.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USA.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USA.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GPIO_InitUSA);//串口1的RX引脚,设置为上拉模式

  USART_InitUSA.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USA.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USA.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USA.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USA);

  USART_Cmd (USART1,ENABLE);//使能串口

  USART_ITConfig (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开启串口1的接收中断

}

void Init_NVIC(void)//Usart1 NVIC配置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USA;

  NVIC_InitUSA.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USA.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USA.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USA.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 (&NVIC_InitUSA);

}

int main(void)
{
  USART1_Init ();
  Init_NVIC ();
        while(1)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code=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 (USART1,code);
        }

}